古早翻譯機跟圓剛電視盒有啥可以拆?

楼主(2025-12-31):
現代的年輕人應該不知道有翻譯機這東西吧!這在我年輕的年代可是人手一機的搶手貨,現在早就淪為時代的眼淚,要丟出去給回收阿婆了,有沒有會員拆過翻譯機?裡面有啥零件可以用的?

网友A:
大俠且慢,我要下標(請標酷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俠且慢,我要下標(請標酷幣)

我是問有什麼能拆的?

网友:
下方 : 股溝說的

古早翻譯機(如快譯通、無敵)與圓剛(AVerMedia)電視盒,雖然現在已較少實質功能,但內部的電子零件與組件在二手市場或 DIY 維修中仍有特定用途。
以下為可拆卸及具備回收或利用價值的部件:
1. 古早翻譯機(電子辭典)
  • 字匣/插卡(IC     卡): 早期機型多有可插拔的擴充卡,內含儲存詞庫的     ROM 晶片。部分收藏家或電子愛好者會收購特定型號的字匣作為收藏或零件替換。
  • 螢幕模組: 若螢幕仍完好,其 LCD 顯示面板 常被作為「零件機」拆解,用於維修其他螢幕故障的同型號機器。
  • 電池與蓋板: 特定型號的電池(如專用鋰電池)或背蓋,對於需要修復懷舊老機的玩家來說是重要的殺肉件。
  • 主機板上的 IC: 內部包含 CPU、語音晶片(如炬芯晶片)及各種被動元件。對於電子回收商,這些主機板屬於含有金屬價值的     IC 廢料
2. 圓剛電視盒(類比/數位電視器)
  • 外殼與散熱片: 早期電視盒多為金屬或硬塑料殼,內有散熱鋁片,可回收作為金屬廢料或 DIY 專案的散熱材料。
  • 連接器(接頭): 板子上的 VGA、RCA(黃白紅)、RF(天線)接頭 質量通常不錯,可以解焊後在電子實驗中使用。
  • 紅外線接收頭: 內部的紅外線接收模組可拆下,用於 Arduino 等開發板的感測器實驗。
  • 變壓器: 電視盒隨附的電源供應器(通常是 5V 或 12V),若仍能運作,其價值往往高於電視盒本身,可用於其他電子設備。
回收建議
  • 零件機轉售: 如果機體外觀良好或螢幕正常,可至 蝦皮 或 露天市集 以「零件機」名義拍賣,吸引需要特定零組件的愛好者。
  • 資源回收金: 若純粹要報廢,可交由專業的 資源回收站 或電腦回收商(如     速解 或     東金)。完整的電子主機板(含 IC 晶片)每公斤通常有一定的收購價格。
  • 便利商店回收: 翻譯機內的廢電池可帶往 7-ELEVEN 或 全家 抵換購物金(每 0.5 公斤約 8 元)。

网友:
我把還能正常使用的舊翻譯機清理乾淨,送給有小惡魔的家長。
當家長用筆電工作的時候,給小小孩一台翻譯機坐在旁邊一起工作,就不會來亂按你的鍵盤。

网友A:
翻譯機功能單一,如果給小孩手機,你會讓小孩丟掉生命。有些成人可以使用的工具,小孩不能使用。
販售者會投資心理學家教育家的研究鼓吹進步,很少探討這些東西的意義,亂象叢生。
個人以為如果翻譯機還可以使用,拆開就喪失了原本的價值,翻譯學語言應該是第一順位。拍賣或者送人都是不錯的選擇。

WISH應該不缺什麼零件,也不缺酷幣,可能出於興趣想要拆開看看,研究一番吧。

网友:
古早的電子產品應該含金量不少,可以把電子元件拆一拆去練金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譯機功能單一,如果給小孩手機,你會讓小孩丟掉生命。有些成人可以使用的工具,小孩不能使用。
販售者會 ...

我不知道這3台翻譯機是好是壞?我也不會去試,我只是單純想知道裡面有什麼能拆的?
那我自己拆開不就知道了對吧!我根本沒想要自個兒動手拆,原本是問一問後就給回收阿婆了,如果有會員要,過幾天自然會拿出來標酷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這3台翻譯機是好是壞?我也不會去試,我只是單純想知道裡面有什麼能拆的?
那我自己拆開不就知道 ...

沒意外的話,早期翻譯機單色LCD應該反射膜也變質了,請老大您翻開看,LCD中央是否有大黑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