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晶工牌全自動冰溫熱開飲機 JD-6206 又壞了維修實例

楼主(2025-12-31):
晶工牌全自動冰溫熱開飲機 JD-6206 又壞了維修實例

1.型號~JD-6206

2.故障狀況~不過電,跟2年多年前一樣故障(7A NFB 頻繁跳開),若有下次接修我會換 8A NFB。

3.AC TO DC電源轉換電路板輸出穩壓電容(10000uF/16V)頂部爆開,沒有相同備品只好拿現有(3300uF/16V*4顆並聯使用)。
電源轉換電路板散熱片/風扇積塵嚴重再次清潔乾淨。

4.熱水膽又嚴重積水垢了(沒裝濾水器平時又沒清理)

5.水垢結晶碎屑太多造成水管路阻塞了

6.取食品級檸檬酸80公克倒入熱水膽,補水至滿水位後加熱煮沸

7.熱水膽清洗後清潔溜溜(真是佛心來著),其實冷水箱也一層淡黃色水垢(軟的)實在看不下去,包含機體外部也一起清洗下去,總共清潔時數2小時更換故障零件10分鐘。

PS~最後交機時鄰居說要把它送給宮廟使用(水源有裝濾水器,終於遇到好人家)。

8.完修正面照

网友:
台電電壓升降幅度有點大
那顆 NFB 小弟都直接換成8A的

网友A:
"嚴重積水垢"

捨棄山泉水或自來水加入
改用逆滲透水,可減少水垢增生問題,但對人體長遠飲用好不好未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嚴重積水垢"

捨棄山泉水或自來水加入

逆滲透水 快要算成純水了 裡面不含礦物質 長期使用對人體不好 最好只用於煮水用
煮飯 煮湯.......還是建議用自來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逆滲透水 快要算成純水了 裡面不含礦物質 長期使用對人體不好 最好只用於煮水用
煮飯 煮湯.......還是建 ...

不是我要跟海馬抬槓,我個人是比較認同人體需要的礦物質需要用從食物中獲取。
自來水也好,山泉水、地下水也好,對人體需要的礦物質不管你怎麼喝都太少,反而因工業廢水亂排的重金屬毒素是不少,塑膠等化工污染也是大問題,現在要喝一口天然乾淨的水很奢求,用RO至少那些氯氣怪味不見了,變成純水對人體有什麼危害我是不知道,如果問題是人體需要的礦物質或啥微量元素,我還是認為直接從食物上獲取才會足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滲透水 快要算成純水了 裡面不含礦物質 長期使用對人體不好 最好只用於煮水用
煮飯 煮湯.......還是建 ...

應該是還好,逆滲透水要濾到不含礦物質,成本滿高的,幾乎是海水淡化等級,路邊加水站很少會下這麼重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要跟海馬抬槓,我個人是比較認同人體需要的礦物質需要用從食物中獲取。
自來水也好,山泉水、地下 ...

+1
自來水礦物質含量多少?
AI回答:高硬度 (如高雄): 礦物質含量高達180 mg/L以上,口感苦澀,易結水垢
一般的沒這麼高, 假設100mg/L, 煮開後大多結成水垢,設實得50mg/L
一天喝2L,吸收100mg=0.1公克, 裡面最多是鈣鎂,
實際能有多少有益的礦物質? 有害的呢?
之前從事半導體UPW工程,
就連日本UPW大廠工程師也沒想清楚說喝UPW有害人體
其實飲食中的礦物質遠超過水中的
例:高麗菜富含多種礦物質,主要包括鉀 (K)、鈣 (Ca)、鎂 (Mg)
礦物質含量(每100克生高麗菜)
鉀 (K): 約 179-187 毫克,有助心臟健康與血壓調節。
鈣 (Ca): 約 46-49 毫克,對骨骼健康很重要。
鎂 (Mg): 約 11-12 毫克,參與能量代謝。
建議成人每日攝取果菜~500克, 可算算比起自來水能多吸收多少礦物質
還是建議用過濾水以減少吸收有害物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