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滑鼠滾輪回滾(編碼器故障) - 問題在哪? 如何修理? 試著修看看

楼主(2026-01-02):
曾遇到的日常問題
原來自己不是個案
影片作者經驗分享文,給相同困擾痞友能一解心中困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puWRQmXew

章節:

00:00 開頭

00:07 故障說明 - 滾輪回滾

00:24 編碼器的簡單介紹

02:33 簡易修理方式(免焊)

04:18 編碼器選購、種類

05:30 換編碼器

07:50 土製補土 - 修磨損螺絲孔

09:06 結尾

网友:
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用電鑽的外圍靠在滾輪上,靠旋轉的力量帶動滾輪,快速的旋轉,藉由摩擦的方式擦掉氧化的地方。

网友A:
換掉比較一勞永逸。

Cooler master Spawn換過微動之後,沒多久編碼器就畢業了,找ALPS的替換用到現在都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換掉比較一勞永逸。

Cooler master Spawn換過微動之後,沒多久編碼器就畢業了,找ALPS的替換用到現在都沒 ...

幫同學修,都是直接換新編碼器,

但修自己的,試了兩隻滑鼠,
編碼器用異丙醇噴噴,轉幾圈,編碼器就回復正常,
至今已用超過一年,看來用此法是可行,

peter兄近來甚少回文,
我都在想說你是引退了嗎,噗

网友:
換新比較快~我都是換ttc金輪~比alps耐用喔~
但我會先將編碼器兩邊的腳剪斷再拆~好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