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大同 TDH-100CB 除濕機啟動失敗無法除濕維修實例

楼主(2026-01-03):
大同 TDH-100CB 除濕機啟動失敗無法除濕維修實例

1.型號/電路圖~TDH-100CB

2.開機後約3分鐘壓縮機運轉啟動電流高達8A持續不降直到保護器過熱跳脫,查看電路圖壓縮機是 PTC  電阻式啟動,那80%機率是 PTC 啟動器壞了。

3.拆開外殼前操作面板膠皮要先掀開內藏2顆螺絲

4.內部積塵嚴重啊!

5.拆下壓縮機啟動器是~PTC + 保護器一體式,沒有這型的就用 PTC + 保護器分體式代替。

6.啟動器 + 保護器安裝回壓縮機接點,接線端子黑化一併更新。

7.電源板電解電容更新*2

8.內部清潔保養OK

9.組裝測試除濕消耗功率約141W/2A

10.天亮後查看已滿水自動停機中

11.完修照一張

网友A:
5.拆下壓縮機啟動器是~PTC + 保護器一體式,沒有這型的就用 PTC + 保護器分體式代替。

我原先異想: 能不能拆解新購PTC,取出裡面的核心PTC圓片,移植裝入原一體式啟動器...
後來想到: 拆解那一體式啟動器時,似乎外殼已被拆破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先異想: 能不能拆解新購PTC,取出裡面的核心PTC圓片,移植裝入原一體式啟動器...
後來想到: 拆解那一 ...

可以單換PTC單體,拍賣網有在賣有多種尺寸。
不過2側夾爪要先打磨平整,外殼小心拆不至於破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