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昂達GTX760典範4G無電壓不顯示

楼主(2026-01-05):
顯卡:昂達GTX760典範4G,這是一個公版渦輪風扇的
問題:無電壓,不顯示,核心有一點點溫度
測試:只有紅色框位置有12V,綠色框都沒有電壓,請問大家這個需要將綠色部分逐個拆除檢查嗎?沒有點位圖不知道下一步怎麼檢查。如下圖:
麻煩大家有昂達GTX760 4G的點位圖分享一下,也請各位老師指點接下來該怎麼查修,謝謝。

网友A:
先確認整板電感是否有偏低對ˋ地二極值,並記錄每個測試數據。

可參考公板點位圖與電路圖
Nvidia GeForce GTX 750/TI GTX 760/TI Schematics Diagram. BoardView

補充內容 (2026-1-5 08:30 PM):
板型類似,供參考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84y1C7G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整板電感是否有偏低對ˋ地二極值,並記錄每個測試數據。

可參考公板點位圖與電路圖

感謝Peter,我對照點位圖測試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Peter,我對照點位圖測試一下。

這個技嘉型號板型類似,電路圖應該有幫助。
GTX760 GV-N760OC-2GD P2002-2GB-GDDR5 Sche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技嘉型號板型類似,電路圖應該有幫助。
GTX760 GV-N760OC-2GD P2002-2GB-GDDR5 Schematic ...

这张显卡已经修改了,主控芯片的EN没有信号,是与门电路的一颗小电阻掉件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