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工控板類的維修資料嗎?

楼主(2026-01-05):
各位大老,請問有這類工控板的維修資料可以學習嗎?

网友:
從主機板開始

网友:
工控主板的電路圖... 比較少會釋出...
所以.. 不會太好找...

但除了供電需要搭配底板使用外..
架構上.. 它就是一片x86主機板..

网友:
工控主板及一般主機板都是cpu主機板,
因為工控主板的電路圖未釋出,只能先由從一般主機板資料,開始學習維修。
最終要有無圖維修的能力。

楼主:
感謝各位大老的建議,維修到這工控板,量測電壓都沒啥問題,
CPU,BIOS,RAM也沒問題,想說搞南僑,可是這南僑位置好麻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老的建議,維修到這工控板,量測電壓都沒啥問題,
CPU,BIOS,RAM也沒問題,想說搞南僑,可是這 ...

插PCI Debug卡, 看看卡在POST哪裡...
再從卡住的地方往下找...

一般是這樣排除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PCI Debug卡, 看看卡在POST哪裡...
再從卡住的地方往下找...

完全不跑碼,有啟動電壓,風扇會轉,但是不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不跑碼,有啟動電壓,風扇會轉,但是不開機。

以前做BIOS... 最怕遇到POST 00 或是 FF... 那個CPU根本就還沒跑起來啊~
業界有一句話... 有C1, 就有希望... POST C1 時, 最少.. 已經跑到記憶體了...

网友:
工控找厂家

网友:
一般來說... 工控板是備料10年, 保固7-10年..
以這張 Advantech 的 intel 478 工控板來說... 應該已無備料..
原廠應該是沒辨法幫忙處理了.. 只能找坊間的維修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