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固緯 電源供應器 GPS-4303 又被我搞壞了~~

楼主(2026-01-05):
其實去年我已經搞壞一台比較新的了,不過沒有記取教訓,一時忘了就又搞壞這一台,大家要記得這種串聯式的電源供應器接高壓產生器類的東西要做好防範,不要直接就接上。

▼兇手就是這個負離子產生器。

剛接上時是不會有問題,但是大約10分鐘後,電源供應器嘶嘶叫,顯示電壓跟電流的LED 顯示器忽亮忽滅,最後就熄滅了.......,不過轉動電壓旋鈕還能聽到繼電器跳動的聲音,看來問題應該不大。

▼苦主登場,就是這台GPS-4303,這台應該是我買的最後一台電源供應器,有4組輸出,4組都是可調電壓的,上次拆過一次了,知道怎麼拆。

就是上面紅框這兩個保險絲燒斷,換保險絲沒問題,但是大家覺得是多大安培的?

▼哇咧乖乖,難道福斯汽車也有做這種保險絲?

▼看起來是1630L250V,這樣是多大的?很多人一定會猜錯。

▼把引腳蓋敲掉就知道兩點,不是福斯汽車牌保險絲,只是長的有點像,也不是1630,而是T630,保險絲內的線徑大約有20A的實力,但是LED 顯示器怎麼可能用這麼大的保險絲?這一定是630mA的慢熔保險絲,大家以後遇到別被騙了。

換上夜行衣,到烏骨雞學姐的倉庫"順了"2支1A 陶瓷保險絲,更換後LED 7段顯示器就能顯示了,於是就組裝起來,裝好了才發現第4Ch 的燈不會亮.......,氣死了!只能再拆一次,這種過載顯示的LED 大多是用運算放大器的比較器做的,第4Ch 有個uA741,看來就是它了,就是上面那個黃色箭頭指的8腳IC。

這次仔細檢查過後再再組裝起來,雖然拆的很順手了,但是也很費事。

最重要的又來了!就叫我別做事,一做事就受傷,電表的探針差一點就刺中血管了。

看來平常背大悲咒有觀世音菩薩在保佑。

网友A:
就是太少做事才會腳手慢燉,沒事多拆拆電視冰箱洗衣機,趁冬天順便冷氣也保養一下。

网友B:
串聯式的電源供應器接高壓產生器類的東西要做好防範

請教wish大這句是要防護什麼?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太少做事才會腳手慢燉,沒事多拆拆電視冰箱洗衣機,趁冬天順便冷氣也保養一下。 ...

嘿嘿!ㄚ三哥太看的起我,大台的、超過5公斤的、鋁梯要上第3階的都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wish大這句是要防護什麼? 謝謝

電源輸出端要加串一些LC及尖峰吸收零件即可,串上這些對串聯式電源輸出並無差別,但是能擋住尖峰電壓進入串聯式電源。
開關式電源就對輸出、輸入都有用處了,它不僅要阻擋開關雜訊輸出,而且也要阻擋外面的干擾進入,所以它本身一定就會設置有吸收雜訊的電路,這些以前在論壇就討論過很多了,簡單說拿它來當這負離子產生器的電源反而不會有問題。還有一種就是只要整流濾波就好,也不用啥穩壓了,反正負離子產生器根本不需要穩壓,不過可能會對音頻的設備產生雜音。

以前年輕時都自己做,後來都是年輕人在做,做好拿給我量一量、測一測,不好的地方貼貼紅箭頭,表格填一填就完事了,現在要我動手反而很生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