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日虎 SS-609 泡腳機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楼主(2026-01-05):
日虎 SS-609 泡腳機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1.型號~SS-609

2.故障狀況~按下電源開關無法啟動

3.拆開底座內部機構配置~左方白色為水循環幫浦,上方銀色為 PTC 加熱模組,右方黑色為按摩滾輪驅動馬達,下方為電源機板。

4.要拆開控制面板先要把上面膠皮掀開內藏4顆固定螺絲

5.重要的控制板竟然忘了拍照,就用口述的~開、關機按鍵受潮不導通,因為機器2024出廠才一年而已,所以用 WD40 噴每個按鍵開關,再用力按壓按鍵數十次就都導通良好了。

6.組裝後加半桶水開機開始升溫,消耗功率1050W。

7.此機有設定加熱至42度就自動控制恆溫以及啟動按摩滾輪,最高只能手動強制加溫至48度(安全機制)。

8.在天冷的日子泡一下腳再加滾輪按摩真是太舒服了。

网友A:
恭喜完修
客人的泡腳機 最好不要以腳試物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香港過來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客人的泡腳機 最好不要以腳試物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香港過來的人)

哈哈!!
我有噴魔術靈刷洗過再泡啦!

网友B:
恭喜完修,看人用這個都會怕漏電,面板那個塑膠膜久了幾乎都會脫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看人用這個都會怕漏電,面板那個塑膠膜久了幾乎都會脫膠

看起來還蠻安全的

网友:
做泡腳桶的很難賺到我的錢,我都是用油漆桶泡......

网友:
謝謝分享,家裏有一台也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