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固緯GPD-3303S 可調電源供應器無反應翻車記

楼主(2026-01-06):
昨天發了一篇固緯GPS-4303 因接負離子產生器造成故障的維修實例,裡面有提到前年也因為接高壓產品造成故障的電源供應器就是下方這台GPD-3303S。

▼這台裡面跟GPS-4303 一樣是用環形變壓器。

▼不過裡面就完全不一樣了,跟GPS 系列比是複雜到懷疑人生。

▼看看它的電源輸出端就是這樣,如果接的負載會出現尖峰電壓,那它會完蛋的機會很大。

▼裡面有用到MCU PIC18F85J10。

這台按下電源開關完全無反應,不是每天都在過年,換換保險絲跟運算放大器就好了,整片電子零件都沒有燒毀的痕跡,誰知道問題在那裡?20年前我在痞酷網發維修主機板時,就跟大家提過數位電路的P、C、R訊號,也就是Power、Clock、Reset,沒有頭緒當然是從Power 開始了,修Power 是有經驗的,從最大顆的開始,因為電源會產生廢熱,而熱是電子零件的頭號殺手,找著找著就到了給MCU 的供電。

▼從上圖得知這台GPD-3303S 是用1顆LD1117A 3.3V LDO 將5V 降到3.3V 給PIC18F85J10供電。

開機不過幾十秒,用手指一摸LD1117A 燙到差點兒起水泡,LD1117A 的輸出接近0V,這下心涼了,運氣好是LD1117A 掛了,運氣不好就是PIC18F85J10 回老家了。

▼要把LD1117A 焊下來,但是它的位置很難拆,貼上耐熱膠帶,準備用兩支烙鐵拆下。

▼拆下LD1117A 後,在電路板上測量它的1、3腳間阻值........,有看到電表指針指那裡嗎?

▼不清楚的話再看一次,用這麼多光耦合隔離也擋不住。

▼黃色箭頭就是接3.3V,現在對地接近短路狀態。

我是要去請固緯燒一顆PIC18F85J10 給我再繼續嗎?提這要求我可能會被趕出去,還是別搞了,包一包收起來?

网友A:
電子小白蝦問 :
不是對老師不敬

要不要拆下PIC18F87J10
再對電路板 與 PIC18F87J10確認一下,是否電源引腳真的對地短路沒救了

PIC18F87J10有多個外部電路連接Vdd
有沒有機會是其它外部Vdd電路中的濾波電容短路(通常建議為 10µF 的低 ESR 電容)到地。
導致量測短路 ?
PIC18F87J10 datasheet : 39644a.pdf (380.57 KB, 下載次數: 0)
固緯GPD-3303S 可調電源供應器 英文維修手冊: gw_instek_gpd-2303s_3303s_4303s_sm.part1.rar (3 MB, 下載次數: 0) gw_instek_gpd-2303s_3303s_4303s_sm.part2.rar (3 MB, 下載次數: 0)    gw_instek_gpd-2303s_3303s_4303s_sm.part3.rar (928.53 KB, 下載次數: 0)

另外瞎問股溝回答之一二:
80-Pin TQFP封裝的PIC18F87J10微控器, ENVREG 與AVDD兩pin腳橋接用意是什麼?
用意是:啟用 (Enable) 內部的 2.5V 電壓調節器
具體技術細節與影響如下:

1. 啟用內部穩壓器
ENVREG (Envelope Regulator) 是內部電壓調節器的啟用引腳。
  • 當 ENVREG 接到高電位(例如與 AVDD 或 VDD 橋接,通常為 3.3V)時,晶片會啟動內部的降壓電路。
  • 這個內部調節器會將輸入的 3.3V 降壓為 2.5V,用來供應微控制器的核心邏輯 (Core Logic) 運作。
2. AVDD 的角色
AVDD 是類比電路的供電引腳,在正常設計中必須始終連接至穩定電源(通常與 VDD 相同,為 3.3V)。
  • 將 ENVREG 橋接到 AVDD 是一種簡化佈線的方式,確保 ENVREG 獲得穩定的高電位信號,從而使晶片在單一電源(如 3.3V)下即可運作,而不需要額外從外部提供 2.5V 電源給核心。
3. 注意事項:VCAP 引腳的配置
當你透過橋接 ENVREG 啟用了內部調節器時,硬體設計上有一個必要條件
必須VDDCORE/VCAP 引腳上連接一個濾波電容(通常建議為 10µF 的低 ESR 電容)到地。
  • 這個電容是用來穩定內部 2.5V 調節器的輸出。如果漏掉這個電容,微控制器可能會因為內部電源不穩而無法啟動或頻繁重啟。
總結
橋接 ENVREG 與 AVDD 的用意在於利用內部調節器來簡化供電設計,讓整顆 PIC18F87J10 只需要一組外部 3.3V 電源即可運作。但請務必確認 VCAP 腳位已正確接上濾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小白蝦問 :
不是對老師不敬

我有兩台熱成像儀,一台是這台︰ShortCam 朗馳6代,另一台啥型號忘了,連拆都還沒拆封,我當時也拿它玩一玩照照看?拆掉LD1117 直接3.3V 2A 給它,手指往PIC18F85J10 一摸馬上離開,根本不用熱成像儀就能判定發熱點,這種熱成像儀看的比較精細,小漏電發熱才需要用到它,問題是它得接電腦,我找了台筆電還是很佔地方,就又收起來了。

网友B:
也許焊接新的 CPU 上去然後用 pc 端韌體更新的方式燒錄.

這裡有 service manual:
https://elektrotanya.com/gw_inst ... m.pdf/download.html

611.09 KB, 下載次數: 3

565.05 KB, 下載次數: 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許焊接新的 CPU 上去然後用 pc 端韌體更新的方式燒錄.

這裡有 service manual:

PIC18F85J10 應該是有專用的燒寫板,先把IC 用燒寫板寫GPD-3303S 的韌體進去,再裝到電源供應器上,然後才能用電腦的USB 連上更新。
不過我自己也沒有試過,有買到PIC18F85J10 再來試看看?

网友:
這只能直接供電3.3V,用手摸晶片才有辦法判斷了,希望是MLCC

网友:
原本有上傳韌體,後來發現上面有了

网友A:
依據前面幾樓前輩經驗分享提示
再次提問"股溝"回答,彼岸發燒友有相同型號維修文分享,也可參考看看
但小弟沒有該論壇帳號登錄,無法轉貼完整訊息,
或許痞友前輩有人可登錄代抓資訊分享過來

彼岸 數碼之家 文章,連結如下
固纬GPD-3303S三路可调稳压电源维修案例/附手册和固件 (1樓板主文章內附件,但不知現在還完整活著沒)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2511-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Ps:
另外樓上痞友前輩提到的原廠updata韌體檔方式(PC連線更新方式)
維修可行性方案,股溝回答如下

內部控制主板的PIC18F85J10燒掉了,該怎麼維修
針對固緯
GPD-3303S 內部主控晶片 PIC18F85J10 燒毀的情況,由於該晶片內含設備運行的核心韌體(Firmware),維修難度較高。以下是具體的建議與維修路徑:

1. 核心維修難點:韌體 (Firmware)
單純更換一顆新的 PIC18F85J10 硬體並不困難,但該晶片是微控制器,必須燒錄特定的程式碼才能運作。

  • 無法直接下載:固緯官網提供的韌體升級檔(通常為 .bin 或 .hex)多是用於透過 USB 介面進行「在線升級」,而非直接燒錄至空白晶片的完整原始代碼。
  • 代碼保護:原廠晶片通常會設置「讀取保護」,因此無法從另一台正常的機器中直接複製(Dump)出來。

2. 具體維修方案
方案 A:尋找含韌體的晶片或燒錄檔(最推薦)

  • 論壇求助:在電子工程論壇(如 EEVblog 或中國的 數碼之家 MyDigit)尋找網友分享的完整燒錄檔(Flash Dump)。
  • 專業維修商:部分專門維修儀器的廠商可能存有該型號的備份資料,可諮詢是否能代為燒錄或販售預裝程式的晶片。
方案 B:更換整個控制主板
如果無法獲取程式碼,更換主板是最穩當的做法。

  • 原廠維修:聯繫 固緯電子 (GW Instek) 客服 申請寄回檢修。雖然過保維修成本較高,但原廠擁有完整的主板更換件。
  • 二手拆機零件:在 eBay、露天或淘寶搜尋「GPD-3303S 主板」或「GPD-3303S 拆機件」,尋找報廢機台留下的控制板。

方案 C:自行硬體維修(僅限具備編程工具者)
如果您能取得 .hex 完整代碼,步驟如下:

  • 購買晶片:準備一顆全新的 PIC18F85J10-I/PT (TQFP-80 封裝)。
  • 解焊與更換:使用熱風槍移除燒毀的晶片,並清理焊盤後焊接新晶片。
  • 燒錄程式:利用板上的 ICSP 介面(通常為 5-pin 針腳),連接燒錄器(如 Microchip PICkit 3/4 或 ICD 系列)將韌體寫入。

3. 注意事項

  • 檢查燒毀原因:在更換晶片前,請務必測量主板上的 3.3V 供電軌 是否異常(例如 LDO 穩壓器擊穿導致高壓入 CPU),否則換上新晶片後可能會再次燒毀。
  • 校準問題:更換主控晶片或主板後,電源供應器的顯示數值與實際輸出可能會產生誤差,需要重新進行軟體校驗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據前面幾樓前輩經驗分享提示
再次提問"股溝"回答,彼岸發燒友有相同型號維修文分享,也可參考看看
但小弟 ...

我還有其它可調電源能使用,不見得一定要用這台,所以比較傾向等待有沒有像摔壞的或故障的可以買來換。
GPD-3303S 是使用程式校正,是不是有自動校正功能,也就是讓它自己跑一圈校正程式就自動校正好了,也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