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阿毛易修210W 多功能集成電源 PD 快充無線 背面多口 USB

楼主(2026-01-07):
看到新出來的充電器,現在流行還能調電壓的,手又開始癢了。

网友A:
我發現如果不需要螢幕顯示,自己DIY也是可行的。對岸有不少全協議充電模組,買一組高瓦數的24V電源,前端要接幾組都行

网友B:
之前有人用舊的PC電源供應器做類似的東西

https://www.reddit.com/r/3Dprint ... bench_power_supply/

只有QC3.0就是,但應該是有類似的板子可以做成P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發現如果不需要螢幕顯示,自己DIY也是可行的。對岸有不少全協議充電模組,買一組高瓦數的24V電源,前端要 ...

這當然是可以的,而且自個兒做的線該粗就粗,端子該壓就壓,自已"工時"不計較,只是成品比較不美觀而已。
我現在是手腳混頓,一弄就受傷,前幾天運氣還算好,電表探針差點插進動脈。
這種充電器我也沒缺,只是看到不一樣的就手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人用舊的PC電源供應器做類似的東西

https://www.reddit.com/r/3Dprinting/comments/1d39s5m/convert ...

像下面這種,一組NT100而已,配一組24V電源就可以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