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win7系統ssd分區4k對齊後開機問題

楼主(2026-01-09):
桌電WIN7的系統SSD是120G,安裝時沒操作好,結果沒4K對齊

容量太小想換500G的SSD,重灌很麻煩,想用克隆方式,得先用Aomei partition assistant分區對齊,但是操作後重新啟動.一整晚了,關機後每次重開;跑出下圖,約3分鐘後才會開機完成

BIOS有用AHCI模式,也已經更新後,還是一樣情形,請問前輩們,要如何解決問題?

网友A:
是停在DHCP...???
把BIOS的開機選項 Boot from LAN(PXE/Network ) 關掉??

如果是跑完DHCP...後才停後久.. 那就不是Boot from LAN的問題了..

网友B:
康大會用GHOST這軟體嗎?
先製作一根開機USB WINPE(內含GHOST11.5這套軟體)
在120G WIN7下把500G硬碟先做4K對齊後
再用USB開機GHOST partition to partition 的方式把120G複製到500G

千萬不要搞錯方向500>120

或是先用其他硬碟複製一顆可開機正常硬碟後再嘗試。以免把現有開機硬碟資料搞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停在DHCP...???
把BIOS的開機選項 Boot from LAN(PXE/Network ) 關掉??

因為用AOMEI Partition進階;分割區4k對齊,沒成功。變成windos pe模式,後來改ide再回去AHCI,恢復正常了,搞了2天,還是無法4K對齊。

因為這台電腦比較舊,裡面的阿都比.CS6,現在如果重灌.已經無法安裝,就是卡在這裡。

只好將就500G沒4K對齊,其實才偶而使用,不用追求完美了。

對了;掃地機送出了嗎?如果沒人自取,能先付運費,麻煩寄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大會用GHOST這軟體嗎?
先製作一根開機USB WINPE(內含GHOST11.5這套軟體)
在120G WIN7下把500G硬碟先做4K ...

用GHOST不行,先把新硬碟,變大小4096磁區.簡單磁碟區,結果如下;

累了先這樣撐著用。

网友:
以前還在用XP的時候,有一陣子也很在意4K,還特意用程式將SSD規劃成4K,但後來發現,測試歸測試 ,實際使用上有無4K其實還不如將機械硬碟換成SSD來的有感覺,甚至用兩顆SSD組成 RAID 0後,跟單顆SSD的實際使用速度也沒差多少。

网友:
看網上說明都是軟體勾對齊就會自己處理好了
圖片那個感覺是抓丕到硬碟所以在用網路開機
或者開機順序弄錯了,網路開機優先SSD開機,所以才先卡網路開機,等沒網路開機才進到SSD開機也說不定
可以到BIOS看一下開機優先順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用AOMEI Partition進階;分割區4k對齊,沒成功。變成windos pe模式,後來改ide再回去AHCI,恢復正常 ...

這個, 和電腦舊不舊.. 其實沒什麼關係...

Win7的話, 應該是跑Legacy BIOS + HDD MBR的開機模式..
如果一直進Windows PE, 應該是Windows 7一直開機不成功, 跳進PE做修復..

問題是.. AOMEI Partition把Partation改了... 然後Win7又把Partition修復回上次的狀態..
就這樣一直跑迴圈啊~

你要不要試試用 DiskGenius ??
牛猜測.. 有可能是AOMEI Partition的PE(Pre-OS Environment)環境.. 有點問題..
剛剛試著跑了一次AOMEI Partition, Windows 11會提示錯誤, 然後會修復...
是說.. 牛也忘了當時是怎麼用 DiskGenius做4K對齊的了.. (苦笑)

PS: 掃地機尚未送出,  請您查收訊息, 回覆收件人資料.. 牛再寄過去給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GHOST不行,先把新硬碟,變大小4096磁區.簡單磁碟區,結果如下;

4K是否對齊跟磁區大小無關,跟分割區起始區塊號碼有關。

既然系統有備份起來就先留著,BIOS設定為AHCI模式,以WIN7安裝光碟或隨身碟啟動安裝,
進入安裝程序後,把SSD分割全部砍光,以WIN7安裝程式重新分割SSD,
WIN7分割好的SSD一定會是4K對齊, 之後進行完整安裝,完成後看是否有4K對齊?

若都正常再將舊的備份檔覆蓋回來測試看看。

既然用了SSD就把IDE模式忘了吧,全部操作都在AHCI模式下完成比較沒問題,
AHCI模式剛開始使用時,由於當時DOS版GHOST認不得AHCI,經常在IDE/AHCI之間切換,
結果常常遇到分割錯誤或磁區重疊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GHOST不行,先把新硬碟,變大小4096磁區.簡單磁碟區,結果如下;

4K對齊跟格式化(Format)沒關係,新硬碟開始分割(partition)時就決定了是否對齊。

若有需要工具程式(WINPE)我再上傳。

此方法是只切一個partition,若要切數個partition,可以改用DiskGenius這套軟體。

我簡單操作一下
1.未4K對齊的硬碟分割。

#注意:此步驟會刪除所有資料
2.WIN7系統下操作 點選電腦>右鍵>管理>磁碟管理>選擇要處理的硬碟>右鍵>刪除磁碟區
再新增簡單磁碟區>完成。

3.完成4K對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對齊跟格式化(Format)沒關係,新硬碟開始分割(partition)時就決定了是否對齊。

若有需要工具程式(WINP ...

感謝big619大幫忙,10分鐘前完美解決了。

su650 480G買二手過保的,剩餘壽命100趴。

癥結出在;克隆系統到新硬碟,與原本一樣沒對齊,不死心.用今早找到的連結;本用2048後改用8KB。
https://www.diskpart.com/tw/arti ... -clone-9918-tc.html

對齊後開不了機(在這轉了3圈),突然想到您的GHOST;用修復光碟.5分鐘就修復開機了,也沒用到硬像檔回復,之前作了多種模式;映像檔沒用到。

楼主:
原來的金士頓120G也可以對齊了。

楼主:
在這感謝痞酷前輩們!就卡在以為;只要用軟體,4K對齊就可以,原來系統碟,最好在別台PC克隆比較單純,克隆後>4K對齊>放入前PC插槽>
修復光碟.開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