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分割表無效該如何救回

楼主(2026-01-11):
因為常在回收場晃蕩,常遇上硬碟重新分割後,卻顯示表無效,但若是不重新分割,是可以繼續使用的,想請教各位大大,若是遇上這樣的問題,該如何挽救分割表。

這次撿到的黑標,就是這樣,才640G的容量,給分割成4個小區,跑完MHDD,是有壞軌,但都快速的跑過,想合成一個區,結果是分割表無法儲存。

网友:
可以試試低階格式化

网友A:
用DiskGenius 不能救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ius 不能救回嗎?

在spfdisk分割,顯示分割表無效,再用MHDD跑過一次,再次用SPFDISK分割後,儲存的時間較久,但有儲存成功,在要格式化時,XP,Win7,Win10通通無法格式化。

您說的DiskGenius沒用過,我再股溝看看,我不是缺硬碟,是在練功,這次有A到兩個640G的,時機歹歹,加減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spfdisk分割,顯示分割表無效,再用MHDD跑過一次,再次用SPFDISK分割後,儲存的時間較久,但有儲存成功 ...

USB隨身碟比較常遇到這種狀況..
原則上.. 除了重新開卡(量產),一般就無解了..

這麼想好了.. 重做的分區表是未正確寫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spfdisk分割,顯示分割表無效,再用MHDD跑過一次,再次用SPFDISK分割後,儲存的時間較久,但有儲存成功 ...

試過 fdisk /mbr 嗎?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由於這顆硬碟實在有點難搞,我還是選擇用那兩顆640GB的就好。

网友:
早安
請試試DiskPart

DiskPart 是 Windows 內建的命令列工具,用於管理磁碟、磁碟分割(partition)和磁區(volume),功能包括建立、刪除、格式化、延伸、縮小和設定活動分割區等,能處理基本磁碟和動態磁碟,適用於從 Windows 2000 到最新的 Windows 11/10/Server 版本,操作前需開啟高權限的命令提示字元(CMD),輸入 diskpart 進入工具,指令具有危險性,誤操作可能導致資料永久遺失,需謹慎操作。
主要功能
磁碟管理:列出、選擇、清理磁碟。
分割區操作:建立、刪除、分割、格式化、設定活動分割區。
卷(Volume)管理:指派磁碟機代號、格式化、延伸等。
處理進階情況:可處理 Linux 隱藏磁區、虛擬硬碟。
如何使用 (基本步驟)
開啟:以管理員身份開啟命令提示字元 (CMD)。
啟動:輸入 diskpart 並按 Enter,提示符會變成 DISKPART>。
列出:輸入 list disk 或 list volume 查看現有項目。
選擇:輸入 select disk X (X為磁碟號) 或 select partition Y (Y為分割區號)。
操作:輸入相關指令,如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建立)、format quick (快速格式化)、delete partition override (強制刪除)。
退出:輸入 exit 退出 DiskPart,再輸入 exit 關閉 CMD

以下是網路上範例,照著做確實能成功,舊硬碟我只用一個磁區
Diskpart
list disk
select disk 1
list partition
detail disk
clean
list disk
exit

按「Shift」+「F10」開啟「命令提示字符元」。執行 diskpart 來分割硬碟
diskpart
select disk 1
clean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align=1024 size=150000
format fs=ntfs unit=4096 quick
select partition 1
active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align=1024
將剩下的磁碟空間分割成第二個主要的磁碟分割區
format fs=ntfs unit=4096 quick
執行二次的 exit,退出

网友B:
低階格式化如果還是壞軌就大概沒救,放遊戲跟不重要的影片就好
我比較好奇的是低階格式化後重建磁區能正常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階格式化如果還是壞軌就大概沒救,放遊戲跟不重要的影片就好
我比較好奇的是低階格式化後重建磁區能正常 ...

牛手邊有一張SD卡
插進讀卡機、不管是低階格式化、重建分區... 都怪怪的..
大多時,都會成功..
但.. 只要移除、重插... 記憶卡的內容就會恢復成之前的資料..
堪比還原卡... (苦笑)

註:儲存裝置都一樣是用partition table,做分區管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手邊有一張SD卡
插進讀卡機、不管是低階格式化、重建分區... 都怪怪的..
大多時,都會成功..

我晚上用來聽歌的2.5吋硬碟好像也是有問題,前天還在聽歌的目錄,昨天就錯誤進不去,今天拿到常用電腦格式化重存檔案,內容有些不同,拿到晚上用的電腦,原來的檔案又回來了,很神奇吧....

网友:
HDD通常低階格式化後就知道能不能用
SD卡感覺比較難救  我有2張壞掉的 diskpart 無法刪磁區 無法格式化 什麼都不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spfdisk分割,顯示分割表無效,再用MHDD跑過一次,再次用SPFDISK分割後,儲存的時間較久,但有儲存成功 ...

這情況應該是壞軌。

4K對齊過的,舊版spfdisk會顯示無效,要用spfdisk2012-4k。

spfdisk2012-4kb.iso

网友D:
請問變成唯讀的TF記憶卡有救嗎,小弟搞半年了都沒進度,網路問可能原因是不正常抽拔,目前想做量產無法確定管理IC廠牌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變成唯讀的TF記憶卡有救嗎,小弟搞半年了都沒進度,網路問可能原因是不正常抽拔,目前想做量產無法確定 ...

請向現實低頭,記憶卡除非有重要檔案,不然還是買新的吧,若是真的手頭拮据,回收場裡的舊智慧型手機裡也有記憶卡,找一家離您最近的回收場,打好關係(就是從小東西開始買,一來二去,關係自然就會好),不只電腦零件不缺,很多很多的電器,電視冰箱洗衣機也不缺。

手機要找高階一點的,越高階的手機,裏頭的記憶卡容量會越大,機主也更不在意記憶卡的價值。

HTC的就不用找了,這家的手機是不支援記憶卡的。

補充內容 (2026-1-13 02:22 PM):
還有就是出門請帶退卡針,不然遇到埋入式的就沒轍了。

网友:
小SD卡好像沒有量產的工具?因為會抓到讀卡機的?
話說之前在B站看人把舊手機裡的ROM改成隨身碟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向現實低頭,記憶卡除非有重要檔案,不然還是買新的吧,若是真的手頭拮据,回收場裡的舊智慧型手機裡也 ...

多謝指導,小弟這邊的回收場都是廢紙廢電器,廢電器是連鋼板都鏽爛的,手機是連想都不用想

窮地方連回收場都看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