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anasonic NN-ST65J 微波爐一啟動馬上關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6-01-11):
Panasonic NN-ST65J 微波爐一啟動馬上關機維修實例

1.故障狀況~按啟動鍵馬上就關機,顯示螢幕只剩兩小點 : (冒號),此時無法操作任何按鍵,需要拔開插頭再插電才能回復待機狀態。

2.型號~NN-ST65J

3.電路圖

4.內部機構配置

5.目視檢查第二顆(中間)初級碰鎖開關(NO型)故障,端子外套焦黃按鍵無法彈起。

6.更換新品 OK,松下電工耐熱高電流(電木材質 15A/125VAC Made In Japan)比較耐用。

7.高壓變頻板拆下除塵拍照

8.維修完成煮水測試消耗功率1600W/14.5A

网友A:
請問有台灣製微波爐嗎?

网友B:
恭喜完修,沒想到碰鎖開關短路會有這個症狀

网友C:
這台國際牌微波爐也是躺在烏骨雞學姐的腳踏車旁邊一段時間了,什麼故障情形早就忘了,wet 如果住在我家附近他就麻煩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台國際牌微波爐也是躺在烏骨雞學姐的腳踏車旁邊一段時間了,什麼故障情形早就忘了,wet 如果住在我家附近 ...

這是微電腦控制無轉盤的吧,高檔貨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是微電腦控制無轉盤的吧,高檔貨阿

有轉盤,基本上會壞掉的都是低檔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台灣製微波爐嗎?

沒有!
都拼不過某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沒想到碰鎖開關短路會有這個症狀

變頻式跟傳統機械式微波爐電路設計及故障狀況蠻多不同的,後續有案例會公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轉盤,基本上會壞掉的都是低檔貨........

我有一台好幾萬的水波爐,
也是微波故障, 因為這是變頻式功率調整
先是查出磁控管端子短路(最常見),17A主保險絲燒掉
換了後接著查出IGBT燒掉, 橋式整流燒掉
老婆大人受不了沒微波爐的日子就先下單買一台陽春型的
IGBT/橋式整流到貨更換還是不行繼續燒保險絲
大人下令別修了, 修好她也不敢用,
於是就像WISH的一樣堆在某處當置物架.
話說水波爐雖然可微波/蒸/烤,
但其實蒸比不過電鍋,烤比不過氣炸烤箱
而且這台水波爐的微波是700W加熱慢,
陽春型微波爐是千瓦加熱快多了
想買水波爐的人務必三思.

ps:雖然是好幾萬的水波爐, 但其磁控管還是通用型, 淘x/蝦x的都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