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ERAN HD-40DF1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26-01-11):
HERAN HD-40DF1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有聲無影無背光

2.型號~HERAN HD-40DF1

3.內部照

4.電源/LED驅動二合一板,量測 LED 背光輸出整流蕭特基二極體已經短路,面板內部二組燈條已測試正常。

5.背面燒的零件更多,SMD 電阻燒的面目全非無法維修了。
Q8~N-MOS MOD14N25
U2~LED 驅動 IC OB3350CP
SMD 電阻*8

6.後續買的拆機備品,拍照提供有需要維修者參考。

7.拆機備品先裝上測試正常

8.考量舊板 PCB 過熱烤的焦黑,所以為開關 MOS 加裝散熱片,電解電容器更新以延長電視使用壽命。

9.最終安裝測試 OK

10.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補充內容 (2026-1-11 06:38 PM):
更正:
第5項~Q8 N-MOS MDD14N25C

网友A:
"為開關 MOS 加裝散熱片",找到位置了

請問如何黏上去

网友B:
復查網路資訊Q8~N-MOS
沒有MOD14N25C
只有MDD14N25C

另外
隔著PCB基板這種加散熱片方式 可能會有點爭議  但是遮瑕美化給予滿分
有些問題能遮瑕美化就不叫問題

网友C:
這機型一燒都一堆~
都會改成通用型恆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開關 MOS 加裝散熱片",找到位置了

就是Q8它在PCB背面鋪銅面蠻大片的,鑽個洞直接鎖螺絲PCB正面與散熱片間塗抹導熱膏對散熱不無小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復查網路資訊Q8~N-MOS
沒有MOD14N25C
只有MDD14N25C

第 一項~感謝指正 MDD14N25C

第二項~就是Q8它在PCB背面鋪銅面蠻大片的,鑽個洞直接鎖螺絲PCB正面與散熱片間塗抹導熱膏對散熱不無小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機型一燒都一堆~
都會改成通用型恆流板~

本來看到一片800~1000元(都已經淘汰的機種不知道在貴什麼意思?)買不下手,有想要改成通用型恆流板,後來看到聯碩RANSO RA-4018 才半價就買了省時省工。何況舊的都能用10年了,我這片改良加強版應該也不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看到一片800~1000元(都已經淘汰的機種不知道在貴什麼意思?)買不下手,有想要改成通用型恆流板,後來 ...

支持大大改良加強版,良心專業

网友:
恭喜完修,請問這種加裝調諧器的的顯示器(東元),調諧器會不會有收訊老化情形

案發地點是臺南新營,數位無線電視今年10月颱風後,從民視之後頻道都收不到訊號,民視(含)之前頻道有時收不到

有用其他台電視(內建調諧器機種PANASONIC)做實驗,結果一樣民視之後頻道都收不到訊號,但是民視(含)之前頻道收的到而且是東元電視收不到情況下

因為是老人家在看,已經考慮加裝外接DVB-T選台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