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9 論壇全站更改發文<title>,<keywords>,<description> 敘述。

楼主(2026-01-11):
這陣子遇到奇怪的問題,Google 收錄痞酷網的頁面有的會有"m.jokerbet775.com",有的就不會,像"元旦分享給大家"這一篇就會。
我瀏覽器是用Chrome,在Google 的搜索欄輸入"元旦分享給大家",並按下Enter 後會出現如下圖︰

問題是m.jokerbet775.com是什麼?其實它是一個賭博網站,但是要去查它卻又不在,不管它在不在我都得弄掉它,不過這頁是Google 自己抓的,問題並不是出在我們論壇,為什麼Google 把痞酷網跟m.jokerbet775.com掛上勾我也不清楚,我只能嘗試改掉全論壇的網頁SEO,看看Google 會不會重新抓取?

下方就是更改的部份,每一篇都會更改,可能要一段長時間Google 才能全部更新完,這些對大家在連線痞酷網不會有影響,但是不弄掉它我怕痞酷網會被Google 降低權重。

<title></title>
<meta name="keywords" >
<meta name="description">

我是不知道用其它瀏覽器會不會也是這樣?不過每家瀏覽器多少都有些不同,有可能不會出現,論壇高手很多,如果會員曾處理過這種問題經驗,請告訴我要如何處理?謝謝!

※移除inbus 大紅布,避免Bing 搜尋過多紅布中的文字,日後會恢復。
※魔大改DNS 測試中。

网友A:
用google查pigoo時,後面會有另一串東西

原來.. 是土耳其文的賭博網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oogle查pigoo時,後面會有另一串東西

這個問題看起來並不是我們論壇的問題,Google 小姐說明天要問看看她們的團隊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問題看起來並不是我們論壇的問題,Google 小姐說明天要問看看她們的團隊看看? ...

主要是 m.jokerbet775.com 這個網址,牛有看到過..
雖然一直覺得奇怪.. 但就是能連進論壇.. 所以他沒特別在意..

然後.. 經Wish大一提,牛查了一下後面那串字..
原來.. 應該是指向一樣的地方.. 賭博網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 m.jokerbet775.com 這個網址,牛有看到過..
雖然一直覺得奇怪.. 但就是能連進論壇.. 所以他沒特別 ...

我用Bing 查詢是正常的,這個問題應該不是出在我們這邊,因為連結都是對的,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

网友B:
我不太確定這種有沒有偷放ㄍㄨㄤˇ ㄍㄠˋ
例如有些轉址是會有ㄍㄨㄤˇ ㄍㄠˋ的

或者是在養網域,讓網域查出來很多資料,比較好賣錢?
以前查mobile01也有好幾個這種網域
--
剛又發現一個

這個應該就是插ㄍㄨㄤˇ ㄍㄠˋ的,把別人的站掛在自己網域內+ㄍㄨㄤˇ ㄍㄠˋ賺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確定這種有沒有偷放ㄍㄨㄤˇ ㄍㄠˋ
例如有些轉址是會有ㄍㄨㄤˇ ㄍㄠˋ的

嗯!的確有可能,我來問Google。

楼主:
謝謝關心此原因的會員們,初步了解這是Google 蜘蛛在嘗試收錄我們論壇文章時,因無法收錄造成的問題,不過我無法理解這麼聰明的Google 在無法收錄時,會有漏洞可以套一個賭博網站的連結.......,這能接受嗎?我這孔姑力的腦袋是怎麼想不出來~~~。

网友B:
這也太奇怪,無法收錄怎會掛成別的網址

以前mobile01那種奇怪網址是真的可以連,
有的還有繁轉簡的功能 點那個網址 網站直接變簡體中文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也太奇怪,無法收錄怎會掛成別的網址

以前mobile01那種奇怪網址是真的可以連,

用電腦的會員可以試試看,大家在Google 搜索"痞酷網",如果你的瀏覽器是用Chrome,應該是會出現下方的網頁︰

請按紅色箭頭瞭解原因,會出現下方頁面︰

每個網站都有robots.txt,這個檔案的內容是要搜尋引擎不要抓什麼資料,我們論壇自然也有,但是我們的是正常的,並沒有限制搜尋引擎不能抓什麼?但是最後他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查了一陣子說要再問"更高級"的工程人員。
其實很簡單,搜尋引擎不管搜不搜的到,也不至於去掛一個賭博網站來湊,反而我覺得你說的好像有理,他是在給我們偷上  ,這種  不用花錢........,惹毛了我,我就發射木蘭飛彈~~碰碰

网友:
第一串那個奇怪的文字是 “Pigoo - 現場投注、真人娛樂場和最高賠率” by Google翻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問題看起來並不是我們論壇的問題,Google 小姐說明天要問看看她們的團隊看看? ...

Google小姐有通知後台協助修正囉~

那串 土耳其文, 被拿掉了...
但是... 痞酷網的分類連結.. 也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oogle小姐有通知後台協助修正囉~

那串 土耳其文, 被拿掉了...

感覺是清空了(找不到問題就直接刪掉XD) ,這樣原本比較詳細的清單介紹就不見了
這樣好像搜尋引擎要重爬一次才會再出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覺是清空了(找不到問題就直接刪掉XD) ,這樣原本比較詳細的清單介紹就不見了
這樣好像搜尋引擎要重爬一 ...

砍掉重練... 是最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小姐有通知後台協助修正囉~

那串 土耳其文, 被拿掉了...

我跟Google 小姐說如果弄不掉,以後我被Google 處罰,妳要出來做證我不是賭博網站......
她跟我說跟SEO 有關,我跟她說SEO 我不注重,但是不能讓我背黑鍋........
可能她覺得遇到硬碴了,乾脆幫我刪了.....
以痞酷網的權重,搜索引擎的蜘蛛每天都在跑,應該一陣子就又跑出來了

楼主:
Discuz! X3.5 正式版上的robots.txt

#
# robots.txt for Discuz! X3.5
#

User-agent: *
Allow: /data/attachment/
Allow: /data/avatar/
Allow: /data/cache/
Allow: /uc_server/data/avatar/
Disallow: /api/
Disallow: /data/
Disallow: /source/
Disallow: /install/
Disallow: /template/default/
Disallow: /config/
Disallow: /uc_client/
Disallow: /uc_server/
Disallow: /admin.php
Disallow: /search.php
Disallow: /member.php
Disallow: /api.php
Disallow: /misc.php
Disallow: /connect.php
Disallow: /forum.php?mod=redirect*
Disallow: /forum.php?mod=post*
Disallow: /home.php?mod=spacecp*
Disallow: /*?mod=misc*
Disallow: /*?mod=attachment*
Disallow: /*mobile=yes*

网友C:
引用 楼主:
Discuz! X3.5 正式版上的robots.txt

這個檔請老大不要動, 魔前兩天有調整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檔請老大不要動, 魔前兩天有調整過了

原來是魔大動的,我還以為被改了,準備改回來說。
你改的robots.txt 我就先不動了,但是把原本X3.5 內建的robots.txt 我換了個名字robots-source.txt 傳上去了,日後有需要方便改回來。

谷小姐也有提到robots.txt 問題,昨天開始那些賭博連結的確沒看見了,不過痞酷網的收錄頁數也是整個掉下來,是不是過幾天也要再改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魔大動的,我還以為被改了,準備改回來說。
你改的robots.txt 我就先不動了,但是把原本X3.5 內建 ...

賭博連結和這個應該是無關 這只和googlebot能抓取到多少資料有相關

网友B:
引用 楼主:
Discuz! X3.5 正式版上的robots.txt

印象中 這個附件目錄應該是不開放才對 例如要酷幣才能下載的附件不能讓搜尋引擎找到直接下載連結
Allow: /data/attachment/

然後這裡有封鎖的話,就建議開放對應靜態網址(例如 forum-tid.html)
Disallow: /forum.php?mod=post*

但不管有沒有開放 搜尋引擎應該還是會去加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 這個附件目錄應該是不開放才對 例如要酷幣才能下載的附件不能讓搜尋引擎找到直接下載連結
Allow:  ...

16樓那個robots.txt 是X3.5 內建的,印象中Didcuz 每次改版robots.txt 都差不多一樣,我也都不會去更改這個檔案內容。
不知道是不是改robots.txt 的關係,現在Google 收錄"痞酷網"關鍵字的頁數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16樓那個robots.txt 是X3.5 內建的,印象中Didcuz 每次改版robots.txt 都差不多一樣,我也都不會去更改這 ...

原來DiscuzX規則跟discuz 7.2不一樣了
我以前只玩過7.2 後來變DiscuzX就沒玩了

网友B:
今天查詢有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查詢有正常了

對!今天是正常了,但是收錄頁面太少了,還要再觀察一陣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