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零件氧化的引腳怎麼快速刮除?

楼主(2026-01-12):
以前的電子零件就算是電阻也是銅腳,當然工廠會鍍鎳讓它慢點兒氧化,台灣的氣候潮濕,除非保存在除濕箱,否則久了一定也是氧化,氧化就焊不住,必須要刮掉氧化部份再焊接,如果幾支倒還好,要是上百支......會刮到天荒地老,現在大陸的零件引腳都是鐵的會生鏽,而且腳又特別細,當然引腳也會鍍鎳,不看了都不想買。

我以前有留一些Schottky Diode,剛好朋友有些維修板可使用,請問大家用什麼簡單的方法能快速把氧化的引腳刮乾淨?

我以前在繞變壓器的朋友那裡看過一台機器,他只要把漆包線伸進去,再退出來時就自動把漆包線表面的絕緣漆剝離了,當然我不可能去弄一台,除了去他那裡弄之外,不知道有沒有其它巧思?

网友A:
引腳的一端夾在電鑽,拿細沙紙按住另一端,電鑽轉動幾圈,保證光亮如新。

网友B:
我都是要使用時.用斜口鉗夾住接腳.往下幾次滑動就清潔溜溜

网友:
我都用攝子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腳的一端夾在電鑽,拿細沙紙按住另一端,電鑽轉動幾圈,保證光亮如新。 ...

一開始我就是試這種方法,DO-41的引腳算軟,電鑽夾住一端,另一端捏著砂紙一轉,然後鬆開電鑽夾頭,改夾另一邊,再重複一次,上百支下來也很耗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要使用時.用斜口鉗夾住接腳.往下幾次滑動就清潔溜溜

應該很多人是用這個方法。

楼主:
那意思跟gkjnn 一樣了

网友:
WD40可以嗎

楼主:
當然不行

网友C:
"磨菜刀的電動磨刀機" 或類似的產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開始我就是試這種方法,DO-41的引腳算軟,電鑽夾住一端,另一端捏著砂紙一轉,然後鬆開電鑽夾頭,改夾 ...

如果是大量,可以用洗眼鏡的超音波清洗機試看看,但要不怕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菜刀的電動磨刀機" 或類似的產品

我家只有一般磨刀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大量,可以用洗眼鏡的超音波清洗機試看看,但要不怕水的。

引腳氧化不是單純變黑或骯污,銅氧化會有銅綠,會使表面凹凸不平整,只能用刮除或打磨處理。
非大功率的電子零件引腳都很細,大多是0.6mm以內,又是圓的,所以不好處理,如果大支一些就簡單了。
其實只是問看看,一百多支用砂紙磨慢慢磨也不是不行。

网友C:
拿報廢筆電硬碟貼細一點的砂紙,改成磨砂機?

网友D:
砂紙是最簡單的方法,數量多就只能靠超音波機或噴砂機了。

廚房內的金屬食器專用拋光膏與細菜瓜布、銅油與棉花棒、洗銀水與銀器擦拭布這些都能清潔氧化。

去漆包線有一種酸性的水無色無味浸一下就能直接焊接,用稀鹽酸泡一下也行。

网友:
立刻焊接的 可以先磨擦刮等物理暴力清除
不焊接的 如放電/鎖壓/接觸...會採用化學清洗 例如先白醋後水洗 最後IPA

電阻上百支......我的第一想法是  批量性質放超音波清洗機 液體就是上述化學清洗

有些例如SMA母座 已裝配於設備上 我不考慮鏽跡只會用IPA洗汙漬
最多就加上一SMA公母轉接頭 以此作為耗材抵替磨損

楼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vJPvhD8awA&t=14s

我在繞變壓器的朋友工廠看到是大台的,應該是能處理的線徑可以很粗,而且不限定要圓線的,扁平的漆包線也能剝,影片這支算是半自動的,看起來只能剝圓線,做工很粗糙,不過以影片中操作應該能實現我的要求。

唯一不滿意的意是要用買的~~~~

楼主:
淘寶有在賣,這要買充電的比較方便,電池是像手電鑽一樣在外更換的,看照片應該是12V的。

誰會買這種東西?搞不好淘寶魔人會買,我來問他看看?不知道會不會討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報廢筆電硬碟貼細一點的砂紙,改成磨砂機?

無聊的時候的確可以做一台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砂紙是最簡單的方法,數量多就只能靠超音波機或噴砂機了。

廚房內的金屬食器專用拋光膏與細菜瓜布、銅油與 ...

說到酸性液體,就想到有一種助焊膏是酸性的,大家一定很常見,是日本大廠goot 出的。

這種助焊膏有"微酸性",到底多微酸我們不清楚,但是官網寫的很清楚,不能在電路板上使用,也就是可以把一條銅線焊在變壓器接頭上,但是不能拿來當做電路板上焊接零件,不過以前好像沒有人理會這些,香蕉水洗一洗還是在用。

网友D:
不考慮用噴砂機嗎?如果二極體是帶裝的。
如果朋友工廠有噴砂機借一下自己噴很快就好,二極體主體表面先貼ㄧ下適當寬度的膠帶。

或是自己買一隻才幾百元,這種必須在室外空曠處帶全罩面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考慮用噴砂機嗎?如果二極體是帶裝的。
如果朋友工廠有噴砂機借一下自己噴很快就好,二極體主體表面先貼 ...

不管是要噴砂還是要磨,都是朋友要自己搞,或他找員工搞,我可是不動手的,等一下我又受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到酸性液體,就想到有一種助焊膏是酸性的,大家一定很常見,是日本大廠goot 出的。

PCB 焊點要塗這種助焊劑不推薦,多一個程序外氧化物的焊接效果也不好,焊接溫度也必須提升到四百度以上。
對漆包線去漆也沒效果,應該是酸性不夠,以前看老一輩的都是用稀鹽酸當助焊劑後來才改用松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管是要噴砂還是要磨,都是朋友要自己搞,或他找員工搞,我可是不動手的,等一下我又受傷了。 ...

我昨晚才去看眼科,醫生第一句話就問我是不是做鐵工的,因為眼球上有顆鐵砂,那時候進的我也搞不清楚昨天我都在室內看電腦一樣工具也沒拿。

噴砂也很安全的,氣壓自己調只要有噴沙箱又環保又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昨晚才去看眼科,醫生第一句話就問我是不是做鐵工的,因為眼球上有顆鐵砂,那時候進的我也搞不清楚昨天 ...

鐵砂?好辦,我家有強磁,一靠近鐵砂就吸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鐵砂?好辦,我家有強磁,一靠近鐵砂就吸住了。

來不及了,已經讓醫生點麻藥用針頭挑走了,但直到現在因為有傷口眼球還在微微的隱痛。

真是的沒做什麼事也會受傷,所以還是得做點事不要擔心受傷,只要不要去碰那種會斷手缺腳的機器就好。

話說這種接腳氧化的零件處理的工錢比買新品還貴的時候就沒有任何價值了,前陣子我還發現一些全新庫存三四十年前的 TTL IC 竟然會放到壞,害我都不敢再拿來用了要用就去買全新的更便宜又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來不及了,已經讓醫生點麻藥用針頭挑走了,但直到現在因為有傷口眼球還在微微的隱痛。

真是的沒做什麼事 ...

舊電子零件印象中我沒遇到放到壞的,除了電容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舊電子零件印象中我沒遇到放到壞的,除了電容器。

年輕時沒碰過經過長時間儲存的電子零件所以不知道沒用放久會壞,只知道要有適當的密封保存包裝。
以前接觸過許多美軍的電子料件每個元件都有獨立的密封袋包裝,上面有註明生產日期看過官方文件印像中最長的保存時間不超過 20 年。
美軍用的還是鋁箔紙袋 Barrier Bags。

以前自己保存的零件根本沒放防潮箱內就隨便鐵盒或塑膠箱收納著,會放壞也不奇怪。

以 TTL IC 的塑膠封裝來說,塑膠與金屬引腳的收縮率不一樣會在接合處產生縫隙而讓濕氣跑入造成內部的氧化。
所以軍規或工規 IC 採用陶瓷或金屬罐封裝就能延長內部氧化的時間了,但也不可能有超長的保存時間還是要靠外部的防潮包裝袋。
還有些軍用真空管是用馬口鐵的罐頭型包裝,就像彈藥箱外部的密封包裝也是馬口鐵盒,都要拿開罐器來開箱的。

北部的濕氣真是電子元件的殺手,我沒有那麼大的地方放許多防潮箱所以也只能定期淘汰掉一些零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vJPvhD8awA&t=14s

我在繞變壓器的朋友工廠看到是大台的,應該是能處 ...

唯一不滿意的意是要用買的~~

老大你買的東西還少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年輕時沒碰過經過長時間儲存的電子零件所以不知道沒用放久會壞,只知道要有適當的密封保存包裝。
以前接 ...

一般人只有相機會放防潮箱,而我家的防潮箱是跟風買的,也沒相機可放就放硬碟,跟CPU、RAM,有一天發現防潮箱的旁邊膠條壞了,黏踢踢的很噁心,拆下面板上的濕度表跟背板的致冷片,拿給回收阿婆後,就再也沒有買防潮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唯一不滿意的意是要用買的~~

老大你買的東西還少嗎 ?

如果跟淘寶魔人比的話,其實我沒有買很多,別忘了起子頭會員每次都買上百公斤的,我頂多幾十公手而已......

楼主:
昨天被拉去刮了30幾支,朋友比我還會刮,他刮了快50支,最後兩手一攤說道︰今天到此為止,焊完再來刮.......

网友F:
另一種做法是用錫爐浸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被拉去刮了30幾支,朋友比我還會刮,他刮了快50支,最後兩手一攤說道︰今天到此為止,焊完再來刮...... ...

昨天我一個人就用美工刀刮了 120 支,

那個電動刮刀 光是刮刀頭就 2~300 台幣 ,

想只買刮刀頭接自己的馬達 , 但不確定刮除效果可否合用 , 遲遲沒有下手 ,

每次左手手指都 喔罵罵 ,不知多少重金屬已滲入身體 ? 要怕怕嗎 .

网友:
不就美工刀.刮刮解決了,有那麼多可刮.也算享受。

應該砂輪機也可以,海綿輪。

网友G:
我以前是拿打火機燒~......現在是直接餵錫燙它~~總會脫皮的~我也是懶得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一種做法是用錫爐浸一下

若是淡金黃色外皮,是低耐溫線,可用錫爐處理,若是深褐色屬高耐溫線,錫爐無效,只能用刮的,

或是用去漆劑,小時候做變壓器學徒時都是用去漆劑,放幾分鐘後用布擦,即可抹除.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是拿打火機燒~......現在是直接餵錫燙它~~總會脫皮的~我也是懶得刮

其實這篇,站長是在找腳氧化的 Schottky Diode 的處理方法 ,

放太久那腳氧化很嚴重 ,  只能暴力的 ,刮,磨 掉一層 . 不強力去除的話是吃不住錫的 ,

我都是刮到它露出銅腳的顏色 , 確保後續焊接飽滿 , 其實買新的比 花工夫刮 還划得來 ,

只是像我這種超過 60 歲的人 , 節儉習慣難改 , 能用的就捨不得丟掉 ,

就像願意修東修西的人 , 心裡也是有點惜物的心態 , 不然就不用修東修西 , 買就有了都是很便宜的東西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實這篇,站長是在找腳氧化的 Schottky Diode 的處理方法 ,

放太久那腳氧化很嚴重 ,  只能暴力的 ,刮, ...

eldlee6056 真內行,可能也是常刮電子零件氧化層的受害者之一。
用烙鐵跟用錫爐,只是大小不同,引腳氧化用烙鐵無法焊接,用錫爐也一樣無法上錫(包括上錫不完整),唯一方法就是把氧化層刮乾淨,用砂紙磨不是個好方法,因為一磨就把氧化層污垢留在砂紙上,砂紙就必須一直換地方磨,用刮的就沒有這個問題。沒錯!就是要把原本的銅腳顏色露出來才有用。

▼這是我常用的1N4007 二極體,不只變黑,連銅綠都微微長出來了,我要用也是要刮。

▼以前的零件都是銅腳,強磁都吸不住,可能是室內光線的緣故,銅色照不出來。

現在買的到的零件都是鐵絲,而且還細的可憐。

网友H:
引用 楼主:
eldlee6056 真內行,可能也是常刮電子零件氧化層的受害者之一。
用烙鐵跟用錫爐,只是大小不同,引腳氧化 ...

20多年前,每月二極體用量一盒,剛好遇到稱斤貨,幾十萬顆用到自己設計新線路後,用量大減,

也沒想到20年後竟然會銹成這樣,剩下2盒也刮到剩下1千個左右,有了這經驗人也老了,不急出貨就慢慢刮,

還有一堆沒拆封原裝新貨的640x480彩色LCD面板也是被偏光片的醋酸膠氣體把線路板腐蝕了,

當時不懂,以為不開封可以撐比較久,也是老了才懂,悶在包裝裡反而死翹翹,

也還 好在 都是吃進來的貨,損失不到10W,若是正規新品,,那損失變成10倍,就搥心肝了.

目前還沒丟掉,要有時間自己仿作它的線路板跟換偏光片,真的買新的還比較划得來,

只是抱著愛護地球少製造垃圾的想法,其實深層的原因就是節儉習慣已根深蒂固.

本來還可以硬上折腳機, 但是很多連那紙膠帶都分開了很難上折腳機.

硬上折腳機夾緊到銅腳扁掉,看起來亮亮的也是不好焊.

光耦合不好刮,用砂輪片輕輕磨幾下就見銅色了,剩下100個了,以後就可以花錢買新的了...ya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多年前,每月二極體用量一盒,剛好遇到稱斤貨,幾十萬顆用到自己設計新線路後,用量大減,

也沒想到20年後 ...

看起來還是繞變壓器的朋友工廠那台剝漆包線機是最好用的,只不過不可能為了喝牛奶去養一頭牛。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其實這篇,站長是在找腳氧化的 Schottky Diode 的處理方法 ,

放太久那腳氧化很嚴重 ,  只能暴力的 ,刮, ...

我知道~我今天在公司想很久~
既然是氧化~我猜想有個方法不知可不可行~因為我也沒東西試~
就是拿化學鍍鎳酸液來泡~加個熱~
還有除銹液也能試~
總之...就是用氧化還原反應來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我今天在公司想很久~
既然是氧化~我猜想有個方法不知可不可行~因為我也沒東西試~
就是拿化學鍍鎳 ...

是的,只是我對化學一竅不通,也很怕出事或中毒,

年輕時 IC 很多是 TI 作的,特點是腳有鍍銀 , 會變黑,

我都用出橡皮擦,擦過就不黑了,直到某次有個老人拿一顆像大樟腦丸,

泡水融化後,腳發黑的 IC , 放入涮一下就亮晶晶 ,問去哪裡買, 說是管制品,一般人不能購買,

我把物品日文發音記起來,去化工行問,的確是管制品,

過了很多年後,才知道是什麼東西,是劇毒,還好當時沒吃到,會死人的.

我聽到的日文讀音是 se-san-ga-li , 現在有很多安全的替代品,

想起來自己以前知識缺乏,各種亂搞,還好老天爺手下留情,留我一條狗命.

网友I:
意外看到這個影片,看起來輕鬆又快速,效果不錯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只是我對化學一竅不通,也很怕出事或中毒,

年輕時 IC 很多是 TI 作的,特點是腳有鍍銀 , 會變黑,

我看過非化學去氧化,它是一個桶子,裡面有倒一些看似鐵沙的東西,只要倒些沙拉脫跟水,桶子外部底下有磁性裝置會讓桶內的鐵沙像漩渦一樣快速攪動,不用多久氧化的物件就光亮如新,再沖水洗一遍烘乾就完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意外看到這個影片,看起來輕鬆又快速,效果不錯的樣子

這種角度磨法應該會左右兩邊脫漆比較乾淨,上下比較不行,漆包線需要轉90度再磨一次。
以上是我沒用過的人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過非化學去氧化,它是一個桶子,裡面有倒一些看似鐵沙的東西,只要倒些沙拉脫跟水,桶子外部底下有磁 ...

這類似噴砂的機器我沒看過也沒想到,真是很好的方法,

也不會在磨擦面累積髒污導致磨擦效果下降,

顆粒形砂紙,真不錯,只是電子零件都太小顆太細,

零件細腳插入鐵砂,密度壓力可能太小,加快攪拌摩擦速度,零件夾持也是挑戰,

不過作個迷你縮小板試試,除非鐵砂洩漏污染,其它應該不危險.

補充:

我忘了你有提到加液體部份,這樣密度壓力就不須煩惱 , 贊.贊..贊...

网友:
看過以前撕紙條捲紙菸嗎?砂紙撕條捲一樣的(用軟一點砂紙.沙面朝內).内徑自己抓.外圈膠帶包固定住.電鑽夾住.零件腳插進去磨即可.前端可以迴紋針一類夾扁.然後伸縮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我今天在公司想很久~
既然是氧化~我猜想有個方法不知可不可行~因為我也沒東西試~
就是拿化學鍍鎳 ...

如果我把零件拿到做提純的親戚那裡,他會倒給我一小杯他精心調製的酸洗液,100多支綁在一起,把引腳浸到裡面喇一喇,再換另一邊引腳放進去喇一喇,清水沖一沖,再擦乾就清潔溜溜了。
酸洗後馬上焊接一定沒問題,沒有馬上用要鈍化處理,鈍化可以理解像電鍍,差別是鈍化是浸泡即可,泡好就是銅的原色,電鍍要銅的原色就是要硫酸銅了,一般會鍍鎳比較多,呈現的就是銀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