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上傳google雲端硬碟無法用拖曳的方式

楼主(2026-01-14):
幾台老電腦都是用WIN7系統
以往硬碟資料要備份到GOOGLE雲端硬碟,就是檔案和資料夾直接拉到工作列上面CHROME的圖示,就可以直接備份過去
但前幾天升級到WIN11後,要拖曳檔案和資料夾過去,CHROME的圖示都會出現紅色圈圈畫叉,就都無法拖曳

請問這是WIN11的關係嗎? 還是有甚麼設定要改嗎? 請指導一下,謝謝!
(我是購買2TB,目前還有1TB空間)

网友A:
當你檔案移到下方工具列的chrome瀏覽器時,應該會顯示出當前的網頁
在把檔案往上移至網頁的部份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B:
Win11工作列是不能直接放開左鍵的,舊版本的Win11工作列甚至完全沒拖放的功能
但後來的新版本(24H2/25H2)就可以拖放檔案,只是要等網頁出現再放開,不能直接在工作列上放開左鍵
如果不是Win11 24H2以後的版本,就更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你檔案移到下方工具列的chrome瀏覽器時,應該會顯示出當前的網頁
在把檔案往上移至網頁的部份應該就可以 ...

試過很多次都不行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1工作列是不能直接放開左鍵的,舊版本的Win11工作列甚至完全沒拖放的功能
但後來的新版本(24H2/25H2)就 ...

我目前的版本是22H2,看來還是得安裝更新的版本才行
我來研究一下怎麼升級,謝謝~

楼主:
使用微軟的WIN11安裝小幫手,顯示不符合系統需求....
不能升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的版本是22H2,看來還是得安裝更新的版本才行
我來研究一下怎麼升級,謝謝~ ...

我是將檔案拖到下方工具列的chrome後先等一下
等上方網頁顯示出來後再拉到上方要放置的位置再放開就可以了
家裡電腦是win10 22h2, 筆電是win11 25h2, 都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將檔案拖到下方工具列的chrome後先等一下
等上方網頁顯示出來後再拉到上方要放置的位置再放開就可以 ...

我是安裝win11 22h2
您這方法和原本我用WIN7時操作方法一樣,可惜還是不行

网友B:
如果要升級Win11就要用rufus產生安裝碟了
不過Win11比較吃RAM,看要不要降回Win10,也沒有拖曳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升級Win11就要用rufus產生安裝碟了
不過Win11比較吃RAM,看要不要降回Win10,也沒有拖曳的問題 ...

我先暫時這樣用好了
改天比較有時間再來重安裝24H2的版本

楼主:
今天安裝24H2版本,雲端硬碟已經可以正常拖曳使用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