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NC10 小筆電 (LCD NG)

楼主(2026-01-14):
- 開機正常 (有嗶聲)

- 無電池
- 無記憶體 (DDR2 SO-DIMM)
- 無硬碟
- 無變壓器

- LCD 白屏/NG (更換屏線無效)
- LCD 上偏光膜變質已撕

本來想重新換偏光膜... 但發現LCD 白屏/NG.... 放棄...
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小)自取者優先!

网友A:
好奇問...xp能做什麼?
我也還有2台xp
有嘗試過安裝win7
但有些驅動只支援xp後來放棄升級
xp的瀏覽器剩下火狐能用
ie和chrome都無法使用
火狐要下載東西有些網站原本能下載
後來改版後已經無法下載了
現在真的不知道能拿來做什麼用
已經放在那半年多沒開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問...xp能做什麼?
我也還有2台xp
有嘗試過安裝win7

早期的燒錄機像LEAPER-48只能跑XP

网友:
小筆電我也有,只是都拿來放歌曲用,其實也很好用啦。
不只小筆電,大筆電也是淪為播放機.....

网友:
可用Ubuntu Xfce或Lubuntu ,記得網家倉庫提供員工查詢出勤小筆電是用Ubuntu。

開browser使用中CPU幾乎都50%使用率以上,只能說堪用@@

那時期Atom小筆電當紅,同樣裝Ubuntu系統老實說比控肉還弱。

以前安裝SSD灌Mint在Toshiba M100上玩內建" 類Mario Kart遊戲",超順 ~當然之後小小升級CPU也有幫助。

网友B:
灌Win95玩古早遊戲?
灌Linux當小型伺服器?
舊筆電我只想到改NAS,但CPU太古早的我不知能做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灌Win95玩古早遊戲?
灌Linux當小型伺服器?
舊筆電我只想到改NAS,但CPU太古早的我不知能做什麼 ...

牛也是放太久... 放到LCD壞了,, 都不知道...

Intel Atom N270, 應該還是能跑些東西...
由其是... DOS/倚天中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奇問...xp能做什麼?
我也還有2台xp
有嘗試過安裝win7

試試這個?
https://supermium.neocities.org/
我在win7用一年了, 目前可支援xp, 未來目標是win2000.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maodeu/article/details/124152545
有人裝過黑群暉,買WIFI插槽轉2個SATA孔的板子,應該是可以再利用一下,
不過這個用DDR2的記憶體,要加RAM比較麻煩,我前陣子才丟掉1條DDR2 512MB的,這個用買的也不划算,要找朋友A也不好找XD
查了一下
RAM插槽:1個
內建SATA槽:1個
WIFI插槽:1個,但不知能不能轉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maodeu/article/details/124152545
有人裝過黑群暉,買WIFI插槽轉2個SATA孔的板子, ...

Atom跑NAS.. 效能不好啦~ 而且.. NC10的SATA.. 有被限速...

跑Home Assistant.. 還行!

補充內容 (2026-1-16 06:03 PM):
none UEFI HAOS install: https://community.home-assistant ... hout-uefi/407443/3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試試這個?
https://supermium.neocities.org/
我在win7用一年了, 目前可支援xp, 未來目標是win2000. ...

結果我選supermium_138_32_setup.exe
應該是瀏覽器
我安裝在xp結果出現一個框框很多打勾選向的
都不動直接按ok
出現error
應該是不能安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結果我選supermium_138_32_setup.exe
應該是瀏覽器
我安裝在xp結果出現一個框框很多打勾選向的

請教您的XP版本有無更新至SP3?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您的XP版本有無更新至SP3?

sp3才行嗎?那我晚點更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