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石頭掃地機邊刷齒輪鬆動維修

楼主(2026-01-15):
感謝牛大!給的三台米家掃地機,【已送出】三台米家掃地機 (未清理/需自取)
https://bbs.pigoo.com/thread-91086-1-1.html
(出處: PIGOO_痞酷網)
研究結果:問題與我想像的一樣,就高低層問題,雷達偵測不到,前三叉刷壞了。舊型的刷子沒壞,齒輪壞了,早上裝上別台.暫時拆下的電池,結果超大聲的,仔細觀察;聲音頻率不是輪子、也不是吸塵馬達,更不是掃地滾筒刷,有一陣陣節奏性的聲音,後來搖一搖前刷子軸心,間隙很大,難怪有聲音,拆下看就間隙過大,這也是可以修復的。

如果有這種、前三叉刷問題,建議先檢查地板,有凸起(尤其是直角的)地板,約1.5 至3公分。
那就要整修成平滑化,不成、那就勸你不要用掃地機,免得;一肚子火氣。

拆開就是幾個齒輪,把連接三叉刷的軸齒輪拿下,就是一根鐵心,取一張撕不破名片,作一個內徑與鐵心一樣,內孔直徑3.1mm的華司,墊上華司.如果一個不夠厚度,就用兩個或以上的華司,再放入剛剛拆下的刷軸,安裝後.就不會鬆動,感謝專炸元件大給我的;塑膠齒輪油,與新的一樣沒怪聲音了。

可惜沒電池與充電器,不然又是一條活龍了。

請問有人有;電池與充電器嗎?,兩種規格,掃地舊型X1,擦地X2,電池沒電的也可以,賣給我,賦予他們新生命,謝謝大家!

网友A:
說到掃地機,突然想到以前天地不容客也有給我一台,我連拆都還沒拆哩!也不知道是好的還是壞的?
不過掃地機不是一段時間就要更換一些耗材嗎?
耗材是恐怖雷沙噴一噴,或洗一洗就好,還是都要買新的?
掃地機品牌那麼多,都買的到嗎?
會不會像列表機一樣,機器很便宜,耗材貴的要命?
還是大多都通用?

老頭子問題真多~~~

楼主:
小米的耗材有副廠(大牌子應該全有),所以很便宜,不同廠牌.規格是不一定通用的,紙濾網如果再加一層,上次錫煙過濾器.的過濾網,就不會灰塵跑進,紙摺濾網內,每次用完,空氣槍噴一噴,可用到天荒地老。

网友B:
我有一顆替換下來的電池, 有需要嗎?  但是需要換電芯
而且掃地機電池換電芯似乎會鎖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顆替換下來的電池, 有需要嗎?  但是需要換電芯
而且掃地機電池換電芯似乎會鎖版

好啊!有電芯.欠保護板插座,買副廠電池用不久,正猶豫買原廠?又感覺CP 值差。謝謝!

請問是掃地+擦地的stytj02ym,還是舊型只有掃地,北京石頭sdjqr01rr,兩種皆有需要,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有電芯.欠保護板插座,買副廠電池用不久,正猶豫買原廠?又感覺CP 值差。謝謝!

請問是掃地+擦地的st ...

兩顆報廢電池,型號如圖

一顆是米家掃地機
一顆是石頭掃地機
印象中兩顆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說到掃地機,突然想到以前天地不容客也有給我一台,我連拆都還沒拆哩!也不知道是好的還是壞的?
不過掃地 ...

我先前很喜歡irobot
也買了不少二手機來修(也還剩一堆零件機)
家裡的一、二樓都有放一台(目前都還在用)
也買了不少配件
結果邊刷都放到硬化故障的
其它配件應該都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顆替換下來的電池, 有需要嗎?  但是需要換電芯
而且掃地機電池換電芯似乎會鎖版

可回復了!插座石頭4P,有拖地功能的6P。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先前很喜歡irobot
也買了不少二手機來修(也還剩一堆零件機)
家裡的一、二樓都有放一台(目前都還在用)

掃地機的消耗品都通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回復了!插座石頭4P,有拖地功能的6P。

兩顆都是4p接頭

楼主:
你這兩顆應是石頭.只有掃地的。石頭:18650用兩並4串。

拖掃兩用stytj02ym;

5p插頭只用三線,電池是21700用單顆4串,有買新電池剛剛到,怕拆解會損壞。

石頭的日前有得到一顆,可以拆解,所以目前只缺拖掃兩用型的電池,還是非常謝謝您!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掃地機的消耗品都通用嗎?

據我所知
irobot有好幾代(5xx、6xx、7xx)的都是通用耗材的
我買的都是這幾代的
有些大容量特殊版本的,就是換了一些集塵盒的設計
所以也可以換回來相同的集塵盒
但其它品牌的機器應該無法跟irobot共用耗材的

楼主:
搞清楚了,是我被矇了,拖掃兩用stytj02ym是小米生態鏈,製造商不是石頭,零件不相容,雖然長的一模一樣,連型號也類似模式,出那麼多種,難怪連汽車也作,池塘搞混濁了,不知抓到魚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清楚了,是我被矇了,拖掃兩用stytj02ym是小米生態鏈,製造商不是石頭,零件不相容,雖然長的一模一樣 ...

小米生態鏈 做掃地機有兩個子品牌
一個是石頭
一個是追覓

小米第一代掃地機就是石頭代工, 目前石頭已經養大了, 自己出來賣
追覓也有自己品牌, 但是還是常幫小米代工掃地機
例如小米掃拖X10+  與  追覓 L10S 是同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