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IMARFLEX IEC-1058 電壓力鍋維修

楼主(2026-01-15):
同事家自用品,主訴上電無反應

外觀,插電啥鳥反映都沒有

銘牌

底部3顆螺絲拆掉

卸下底板

市電進來2顆溫度保險絲,加熱盤中央NTC,加熱線圈都是好的

繼續拆,外殼內上緣卡筍撬開

分離上緣跟直筒外殼

電路板焦了一片

電路板正面,保險絲掛了

沒看過的型式,250V15A

量繼電器線圈是好的

從廢料堆找出15A玻璃管保險絲焊上,碳化部分盡量刮除

上電有反映了,選擇燉肉繼電器送電,加熱盤會發熱,宣告完修組裝交件

网友A:
恭喜完修!
不過15A好像太大(圖上是10A)。
1650W有點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不過15A好像太大(圖上是10A)。
1650W有點可怕!

小弟也是很納悶,零件規格跟電路板規格不同,後來也是原零件規格修復(其實是小弟手上只有這個)

网友B:
這個設計有問題~
應該過陣子板子還會燒~

加熱的靠溫度保險絲就可以了~
建議修改如下~

通常看到都是主板跟加熱片分開用保險絲的~

不然10A電流太大了~
板子品質又不好~
二年多的電鍋~板子就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設計有問題~
應該過陣子板子還會燒~

是滿奇怪的設計,小弟懷疑應該是為了從NTC抓溫度信號控制加熱跟壓力
如果這樣應該用保險絲座才好換

网友C:
看照片PCB焊接面  繼電器上(通保險絲這端點), 也是另一發熱點
另外PCB零件面  繼電器上述位置 塑膠表面異樣
繼電器好像也不怎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照片PCB焊接面  繼電器上(通保險絲這端點), 也是另一發熱點
另外PCB零件面  繼電器上述位置 塑膠表面異樣 ...

也許是光線關係,繼電器外殼小弟修時沒看出異樣,不過電路板焦到會怕,還是有量繼建器是否健在

小弟感覺發熱點是保險絲,可是保險絲應該直接熔斷,看症狀好像保險絲內2斷端短路

网友D:
小弟不解~所以不懂就問!!
保險絲會燒斷,不就是因為後端有短路嗎?
看changold2大只有稍微測量後就裝上保險絲,
那這樣看來是什麼原因導致保險絲燒斷?
看其他前輩是說,這電路設計不良?
所以是因為電流過大導致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不解~所以不懂就問!!
保險絲會燒斷,不就是因為後端有短路嗎?
看changold2大只有稍微測量後就裝上保險 ...

保險絲燒斷應該就直接斷了,理論上不應該在斷掉前發出這樣高溫度熱量

小弟問業主過程,是業主老媽放了不合適內鍋下去煮,這台內部發熱體有向上凸起弧度,類似電子鍋,小弟懷疑因此NTC感應到溫度低於內鍋溫度,導致過度加熱

即使如此,應該燒的是溫度保險絲而非電流保險絲,小弟懷疑保險絲品質不良,燒斷原因不是電流是溫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保險絲燒斷應該就直接斷了,理論上不應該在斷掉前發出這樣高溫度熱量

小弟問業主過程,是業主老媽放了不 ...

應該是這樣無誤,就是NTC溫度判定錯誤,長時間大功率產生的高熱把PCB烤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這樣無誤,就是NTC溫度判定錯誤,長時間大功率產生的高熱把PCB烤焦了 ...

可是長時間大功率產生的高熱應該會出現在發熱體,然後燒溫度保險絲,小弟懷疑15A電流保險絲加工時內部接腳短路,不然無法解釋電路板焦化點正好在保險絲燒焦點下方

換玻璃管的至少沒這個風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長時間大功率產生的高熱應該會出現在發熱體,然後燒溫度保險絲,小弟懷疑15A電流保險絲加工時內部接 ...

這種情況應該是電阻式保險絲,不是快融型的保險絲。電阻式容易發熱

楼主:
這是原本的保險絲型式,請問這個型式的特點,會用到燒電路板應該有他不適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