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STRIX B350-F GAMING,時開機時不上電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6-01-16):
1.ASUS STRIX B350-F GAMING,露天拍賣買來的故障板。
故障現象: 多數時間無法觸發上電開機,
偶爾可以觸發開機,但堅持不到幾秒就會熄火斷電,

--
2.無法上電開機,從待機條件查起。
參考版上前人實例,獅子魚大提點的回覆:
*****************
AM4
一、待機部分電壓產生先後順序:1、SIO-3VA 2、3VSB/CPU-1P8-S5
3、CPU-1P5/CPU-VDDP-S5/PM-1P05-S5
待機電壓正常後上CPU產生32.768、25M時鐘
待機部分產生六個電壓兩個時鐘,如若異常會造成不通電或上CPU不通電(CPU某項待機條件異常,不上CPU可以通電,上CPU會拉低S3而導致不通電)
二、上電部分電壓產生先後順序:1、VPP25/PM-1P05通電後大都由S3開啟這兩路電壓。 2.VCCDDR/PM-2P5其中VCCDDR由VPP25PG開啟,PM-2P5由PM-1P05PG開啟。 3、CPU-VDDP(0.9V由VCCDDRPG開啟)。 4、CPU-1P8。5、VCCP-NB/VCORE(0.8V)
*******

上述六個電壓,發現3VSB時有時無,
原因是O_DEEP_S5_C 不斷地0、1跳動,
O_DEEP_S5_C=3.3V(問題點),正常待機應為0

--
3.(O_DEEP_S5_C透過OQ763(NX7002AK2)下拉,O_DEEP_S5_R1=0, O_DEEP_S5_R2=3.3V, 此訊號受OQ762(PZD502CMA, NMOS 20V 1A)下拉, 受OR766(2.7K OHM 1/16W(0402))上拉, H_SKTOCC#正常待機應為0

--
4.

--
5.此段電路,參考ASUS TUF B450M-PRO GAMING的schematic電路圖,

--
6.OQ762~OQ764照片

--
7.B站有類似案例,問題在OQ763、OQ7643這兩顆NX7002漏電,
此時我把3顆全換新,PZD502CMA改用IRLML2402TR(同規格)替代,
故障依舊,

--
8.往前追,發現H_SKTOCC#不斷地0、1跳動,
B站也有類似案例: IO芯片壞掉,

--
9.若是IO芯片,價格成本稍高,型號IT8665E GXS,

--
10.繼續查是否有其他可能,忽然發現+3VSB_SIO不斷地3.3V、0V跳動,
懷疑NCT3521U故障,

--
11.IO芯片周邊實拍

--
12.NCT3521U作用是一顆電源開關,
當EN為1,將+3VSB_ATX導通至+3VSB_SIO,
此EN為1的轉態點是1.6V,實測此電壓在1.3~1.6V跳動,
再查此電壓由+5VSB透過100Kohm電阻上拉,阻值正常,
判斷NCT3521U故障,EN pin漏電,

--
13.NCT3521U實拍,照片中的5腳芯片,

--
14.淘寶訂了10顆NCT3521U,
但想想,此類3V轉3V電路,顯卡or主機板維修時,
可能會有直連的方案,一查真有,
替代方案: OU3R01焊上0ohm電阻,

--
15.OU3C1補上10UF電容,

--
16.省去日後可能再故障的NCT3521U,
補上電阻、電容,

---
17.插電,開機,完修,
感謝收看,3Q

网友A:
jacson大大太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acson大大太厲害了~

厲害不敢當,感謝前人案例分享,
視頻、實例看多了,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网友:
jacson大大分享,我剛好有相似的狀況,可以試試看

网友B:
所以NCT3521U已不需要,直接強制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NCT3521U已不需要,直接強制enable?

是的,
因為+3VSB_ATX本來就是由+5VSB_ATX降壓所產生,
不會出現"有+3VSB_ATX,卻無+5VSB_ATX"的情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因為+3VSB_ATX本來就是由+5VSB_ATX降壓所產生,
不會出現"有+3VSB_ATX,卻無+5VSB_ATX"的情況, ...

用NCT3521U是否有保護電路的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CT3521U是否有保護電路的功用?

  對於此主板電路的應用,比較重要的是over current limit=2A,
(所以,改用SMD 0歐姆電阻替代,而不是一坨錫,
SMD 0歐姆電阻,依據封裝尺寸不同,會有不同的耐電流大小,
請google "SMD 0歐姆 電流")

  這芯片datasheet網路上就搜得到,
  大家可以看完datasheet,提出自己看法,
  (說真的,我認真覺得維修者,
  要有讀懂datasheet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