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立式飲水機 ( 豪星 HS-900) 300w電熱管 能加裝調速器 做保溫嗎

楼主(2026-01-16):
直立式飲水機 ( 豪星 HS-900)
1.  電熱管可以加裝調速器 當保溫嗎 ??
2.  假設可以加裝調速器的話,  是否會能量效率很差
因為 電熱管是設計 110V 用的,  調速器應該是降低電壓
上網查了一下, 電壓不足  效率會很差

前由:
家裡的飲水機 應該是主板故障 到100度 仍持續加熱,很耗電
後來我改裝。 單獨引線到電熱管, 再加買個溫控器 例如 70-90
度加熱,但問題是  我發覺熱水其實掉溫很快  大約 半小時會重新加熱1次,  上網查了 這台的24小時保溫耗電約  1.2度電
照我這麼改裝, 感覺1天可以耗到  7-8度電

我想了一下, 應該是飲水機有保溫的功能 約 60瓦/時 吧
這台電熱管 是 800W (加熱)+300W
300W 我原本是拔掉, 現在是想裝個調速器
讓功耗約 50W/時  ,    24小時算下來保溫約 1.2度電
上來問一下可行性

网友:
可以先學吹風機~
加個二極體~變成溫風~試試看~

之前朋友工作的燙印機~
就是印衣服上的圖案~
繼電器會一直動作~來維持溫度~
也想試試看~
就是沒機會~

网友A:
到100度 仍持續加熱 ~ 這應該只是~溫度感應器壞了零件就貼在內膽上~
第2項零件就是基板上的電磁開關壞了~
修護主板比較簡單~

网友B:
一般家用的飲水機,裝熱水的不鏽鋼桶,旁邊有絕熱的保溫材質,保溫有做好類似保溫瓶,溫度的下降很慢,通常30W左右的加熱,就能讓煮沸的水維持在高溫,需要滾水時,透過大功率電熱管再次加溫(800-1000W)20~30秒就能讓水沸騰,

不鏽鋼桶的保溫有做好, 保溫的電力還用很高(用300瓦),假設很少人飲用時,300瓦會讓水慢慢滾,水變成水蒸氣一直蒸發掉,加熱的不鏽鋼桶會累積很多白色水垢(碳酸鈣、碳酸鎂),水質差的地區(硬水) ,1~2年不鏽鋼桶就會被白色水垢塞滿,

网友:
小弟以前手賤用TRIAC控制過電湯匙,散熱片會變很燙,顯然會有相當功率浪費在調速器上

网友C:
感觉这样不靠谱。
因为用调速器构成的温控系统是开环控制,不是闭环的,因此,不能对被控对象的干扰参数及时应对。比如,饮水机内的剩余水量、环境温度的变化,就无法让保温水温恒定在某个比较固定的值。而且,TRIAC构成的开环保温系统,一不留神容易造成过热风险。
所以,最好还是用专用温控器配温度探头(需调试);或者在额外的加热控制电路中串接一个定温开关和一个过热保险(都要与热水桶体底部接触);再不济,干脆使用带自动恒温保温功能的饮水机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100度 仍持續加熱 ~ 這應該只是~溫度感應器壞了零件就貼在內膽上~
第2項零件就是基板上的電磁開關壞了~

溫度感應器是 100K 熱敏電阻  有買新的代換過 , 確定不是這個問題
電源板上的 繼電器 也拆焊下來 1個1個測, 甚至拿 交差測試,也確定繼電器是好的
最好結論 應該是主機板有問題…      後來有人跟我講主板才1千多…
我原本以為要5 6千…
但修到一半放棄 有點可惜, 就再修修看
不然早知才1千多, 我應該不會想維修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家用的飲水機,裝熱水的不鏽鋼桶,旁邊有絕熱的保溫材質,保溫有做好類似保溫瓶,溫度的下降很慢,通常 ...

其實熱水桶有加保麗龍盒包起來,但冬天測還是降溫很快, 畢竟還是有些外露的地方
就連真空的熱水瓶 (如象印) 也是一直持續在保溫,
我看原廠 1級能效   1天約耗 1.2度電保溫,  其它新的機器 1級能效的待機也差不多這樣
我想保溫是必要的 , 所以我現在才要來嘗試改裝
這台約使用 7年吧, 電熱管這次也壞了, 我有清出一些水垢 不多
可能這台的水有多重過濾, 最後一道是R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样不靠谱。
因为用调速器构成的温控系统是开环控制,不是闭环的,因此,不能对被控对象的干扰参数及 ...

這個又講到重點了, 其實我都想過
一直保溫加熱  有可能導致水溫常期在100
正常應該是在一個區間溫度保溫,   所以我想先嘗試做好保溫的動作
後續若可行, 再額外加裝個 溫控開關
=  煮準 1個溫控  ,  而保溫  另1個溫控 + 調溫器 (60W)

真的是很多餘的做法,有點土法練鋼  ,    因為主板我不會修找不出問題點
如之前所言 不知主板才1千多 就買的到,    不然應該會直接叫人來更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又講到重點了, 其實我都想過
一直保溫加熱  有可能導致水溫常期在100
正常應該是在一個區間溫度保 ...

蝦皮有~自己去看https://shopee.tw/%E8%B1%AA%E6%9 ... 9-84bb-f5f2d94d4ade

网友:
這種 土法煉鋼 會比你去修主板換主板還要糟糕~
已經有打算修了 建議把全部元件走向 跟主板拍照下來 看看有沒有建議的方式去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