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麻煩會插畫的會員給痞酷網畫一個favicon

楼主(2026-01-16):
可能有會員會不知道什麼是favicon?大家有沒有注意淘寶網的網址前面是一個四方圓角橙色底,裡面是白色的"淘"?或者是臉書網址前面是圓形藍色底,裡面是個小寫的"f"?這個小圖示就是favicon,這個圖示很小,只有16*16,格式是favicon.ico,痞酷網從開站到現在都是直接用Discuz! 內建的,實在有點難看,突然想到也應該搞一個。

16*16 非常小,不可能做多複雜的圖形,我的意思也是簡單就好,或者學臉書那樣一個P字也行,有沒有會員要幫忙一下。

网友A:
用ai設計一個看看啊😂
說說你對logo的理念吧!

我請ai給三個設計方案!
三個「痞酷網 (Pigoo)」Logo 方案,分別針對您提供的不同核心價值進行視覺呈現:

方案一:專業技術與維修核心 (左圖)
設計理念: 此方案直觀地強調了痞酷網最強大的功能——「電子維修技術交流」。

視覺元素:

將扳手與烙鐵這兩項最具代表性的維修工具,巧妙地與電路板走線融合,形成一個環繞核心晶片的動態圖形。

核心的發光晶片象徵著電子技術的核心。

配色與風格: 採用科技感的藍色(代表專業、冷靜)與充滿能量的橙色(代表熱情、電力),風格簡潔、現代且具專業信賴感。

方案二:環保再生與惜福精神 (中圖)
設計理念: 此方案聚焦於痞酷網推廣的「惜福」與「環保」精神,鼓勵修復舊物。

視覺元素:

外部由綠葉組成的循環箭頭,明確傳達了回收與再生的環保概念。

內部是一個正在運作的齒輪包裹著電子元件,象徵透過維修讓機器重獲新生。

配色與風格: 以森林綠、草綠色為主調,搭配溫暖的黃色與科技藍,給人友善、有機且永續發展的視覺感受。

方案三:數位社群與酷玩風格 (右圖)
設計理念: 此方案強調痞酷網作為一個「知名社群論壇」的互動性,以及名稱中「酷」的元素。

視覺元素:

主體是一個像素風格的對話氣泡框,代表論壇的交流與發言。

氣泡框由發光的電路組成,內部包含一顆像素愛心(代表社群凝聚力與愛心惜福商品)和一個閃電符號(代表電力與科技)。

配色與風格: 採用霓虹感的紫、青、品紅配色,搭配復古遊戲機的像素字體,呈現出年輕、活力且充滿數位感的「賽博龐克」風格。

网友B:
這麼小都有點糊。
圖檔是JPG,網上有網站可以線上轉成IC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i設計一個看看啊😂
說說你對logo的理念吧!

不是要做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小都有點糊。
圖檔是JPG,網上有網站可以線上轉成ICO。

我放上去了,不過還沒顯示。
請參考1樓,因為Google 搜索出來是圓形的,雷大這方形的favicon 不知會不會又像1樓那樣卡在圓框內?

轉成ico檔後1.12KB,原本那個是5.42KB,可能是這樣才會模糊吧!

楼主:
咦!雷大你畫的favicon.ico 怎麼在這裡!

网友C:
🟢 PCB 綠色底板: 經典的電路板綠色 (FR-4 基板色調);
🟡 銅色走線: 字母 "P" 和電路走線都用銅箔色 (#d4a574);
⚪ 銀色焊盤: 四角的焊盤中心有銀色錫點;
📐 網格紋理: 淡淡的網格模擬電路板表面;
🔤 絲印層: 底部有白色的 "PIGOO" 文字,就像真實 PCB 上的絲印標記.

楼主:
感謝支援,已先換上32x32看看。

网友B:
研究了一下,有的網站說不一定非得16×16欸。
好像也不一定非得ico,png似乎也可以。
壓縮檔是比較大的圖,有png, ico, svg。
老大看看用不用得到。

1樓那圖片,Google搜索出來前方是圓形的圖示,目前還是卡在圓框內。
這我也不太了解,有的人說是要清除什麼快取的,過幾天也許會改過來。

271.72 KB, 下載次數: 2

楼主:
引用 网友C:
🟢 PCB 綠色底板: 經典的電路板綠色 (FR-4 基板色調);
🟡 銅色走線: 字母 "P" 和電路走線都用銅箔色 (#d4a ...

瀏覽器的無痕模式已經更換了,但是一般模式還沒換。

這個顏色搭配用在無痕模式不明顯。

网友:
引用 楼主:
瀏覽器的無痕模式已經更換了,但是一般模式還沒換。

favicon更新了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瀏覽器的無痕模式已經更換了,但是一般模式還沒換。
這個顏色搭配用在無痕模式不明顯。

應是瀏覽器的佈景主題採暗色的關係.

FR-4 基板色調屬於暗色系, 若將瀏覽器暫時變更成淺色佈景主題, 對比就明顯了.

楼主:
?超級牛是說那裡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是瀏覽器的佈景主題採暗色的關係.

FR-4 基板色調屬於暗色系, 若將瀏覽器暫時變更成淺色佈景主題, 對 ...

Chrome 無痕模式就是黑色的,一般模式才是白色的,我是都沒有改。
等一般模式也能顯示就比較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了一下,有的網站說不一定非得16×16欸。
好像也不一定非得ico,png似乎也可以。
壓縮檔是比較大的圖, ...

對!我就是用32X32,發現也能用,搞不好48*48也能用。

楼主:
很奇怪!只有無痕模式能顯示,一般模式還是舊圖示,還有個問題,當按重新整理時,圖示會轉圈圈,圈圈裡面還是舊圖示,真是頭大......,難不成一定要清除我電腦的Cookie?

网友:
我的已經自動改了
連書籤都因為有開到同一個網址
也自動改了

楼主:
找了幾家範例給大家當參考︰

這個圖是顯示在瀏覽器最上方,每一篇網頁的最前方位置,看起來不管我傳多上多大,它都會自動縮成16x16,這個圖示非常小,不適合做啥細節,以我的感覺,只能靠底色跟單一文字最清楚,一個英文字當然沒問題,一個中文字也要筆劃簡單的才行,如果是圖形,那也要簡單的才會清楚。

楼主:
我這邊一般模式好像也能正常顯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