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印表機 EPL-6200 燈號交替閃爍無法列印.

楼主(2026-01-19):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我的印表機型號EPL-6200故障燈號交替閃爍無法列印,

故障情形應是和下面這位網友一樣試過仍無法排除,一開機就是這種狀況完全無法送資料,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408-1-1.html

請問這可能是哪個部份的問題呢?

那個...請盡量不要建議丟回收,謝謝!!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很少用一年才印上幾張,上次開機時發現擴充的網卡壞了只好買條長 USB 線讓他能夠繼續服役。

這個故障燈就是顯示缺紙,連結的八樓癖友說的地方檢查一下,紙張感測器的問題。
從照片看起來機器很髒,可能裡外測底清潔一下也許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很少用一年才印上幾張,上次開機時發現擴充的網卡壞了只好買條長 USB 線讓他能夠繼續服役。

這 ...

您好,那個網友連結說的我都做了,紙張的部分有全部拿起來過確實會跳缺紙燈,用手伸進去裡面

撥那一根紙張感應燈號熄滅又跳回原本的故障燈號交替閃爍,所以應該不是進紙感應的問題...

我網卡也整個拔下來開機過故障狀況一樣燈號交替閃爍...

网友:
網路上找到的手冊

用ZIP分片壓縮,上傳如附件,
請將"EPL-6200 和 EPL-6200L安裝說明.z01.zip"更名為"EPL-6200 和 EPL-6200L安裝說明.z01",
兩個檔案放在同目錄下,進行解壓縮,
第281頁有故障排除,祝成功,
有後續記得分享,3Q

EPL-6200 和 EPL-6200L安裝說明.z01.zip (4 MB, 下載次數: 8)

EPL-6200 和 EPL-6200L安裝說明.zip (150.6 KB, 下載次數: 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找到的手冊,

用ZIP分片壓縮,上傳如附件,

好的感謝分享,不過我這個問了好幾個網路印表機維修店家說這個不是單純的故障要

檢測好幾個地方,還有的店家不是沒有料件就是建議不要維修了維修費划不來,

之前重新開機三四次還能回復原狀,現在看樣子應該是死透了...XD....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謝分享,不過我這個問了好幾個網路印表機維修店家說這個不是單純的故障要

檢測好幾個地方,還有的店 ...

好奇查了一下,這台拍賣上目前二手價約兩千元,
我猜送修搞不好也要2千元,
可是HP全新無線雷射印表機,3千元就有了,

這...很難抉擇,
我自己的話,可能會死嗑到底,找店家送修,
但, 多數人應該會選擇3千元買台新的,
只能左手和右手猜拳了,

网友:
我自己還在用 6200L  很好用(都拿來印蝦皮的出貨單) 我自己就有10台了! 都回收場買的 一台購入約100-200元
幾乎都是好的(都是壞光鼓!還有缺碳粉)! 耗材 我還買一堆!光鼓 碳粉都買! 6200L 很勇 毛病少!是台好機子
耗材 跟6200 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