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元山 YS-1406SFDB DC直流馬達電風扇維修實例

楼主(2026-01-20):
元山 YS-1406SFDB DC直流馬達電風扇維修實例

1.型號~YS-1406SFDB

2.進回收場被剪掉電源線的電風扇基本上都是壞掉的,先拆開底座觀察一下有電源板及控制板。

3.先接電源測試有消耗0.2W功率,但是卻無 DC 24V 輸出。

4.然後把連接線全部接回檢測電源板輸出電壓24V~正常了~,按開機鍵~開機了~,不用修就好了就把易老化的電解電容器換新的,最重要的是重接一條電源線。

5.外部清潔後組裝完成照

网友A:
其實要跟收場說電源線不要馬上就剪,過幾天沒有人買再剪。
所以是啥零件壞掉?怎麼看起來像插頭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要跟收場說電源線不要馬上就剪,過幾天沒有人買再剪。
所以是啥零件壞掉?怎麼看起來像插頭接觸不良?

偶也不知道!可能插頭沒插開不了機,氣到就把它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