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08 USB暖杯墊不過電維修

楼主(2026-01-21):
小孩老師送來這台故障不過電的M308 USB暖杯墊,希望我幫忙處理看看,死馬當活馬醫。這種事我最喜歡了,可以研究又不用負責,呵呵

整體是綠色系的外殼

外殼撬開不算難。先找出縫,再用小刀伸入縫隙慢慢找出卡扣位置即可一一撬開。
不意外內部結構相當簡單,就MCU控制板與加熱絲,透過一顆MOS做開關。

控制板小小一片,上面就一個按鈕切換溫度用

加熱絲是用軟排黏在杯底,有一部分已經翹起,而且長時間下來已經發黑,但檢查後無傷大雅

接下來是維修環節。上電後LED不亮,按鈕無反應無法開機。
量一下5V竟然只剩下0.39V! 懷疑是AO3400導通所致,但它量起來又正常,所以不是MOS問題

幸好將PCB獨立供電可以開機且加熱絲會發熱,這就代表主體是正常的。
經過反覆檢查,發現竟然是USB線的問題,線拆下量阻抗是正常的0.7歐姆左右,可是只要接上PCB就會把電壓拉低。

此機工作電流超過2A,因此USB變壓器不能太差,不然會掉壓

另外發現一個問題,就是NTC溫度感知的銅線有冷焊現象,稍微拉一下就脫落了,趕緊補上

後記
後續維修主要是重新換一條USB線,因此就不再贅述。這台M308 USB暖杯墊我個人感覺不是很靠譜,PCB上面的焊點品質都很差,
焊錫品質跟我手上的差了一大截。另外,不是很推薦用USB供電做長時間加熱用途,這有點考驗線材、接頭與電源能耐,萬一品質不好有風險

网友A:
烏骨雞學姐的暖暖包不加熱了,不過我撬不開,可能得鋁片下面有螺絲,不過鋁片有黏住,一點也撬不開,或許要加熱看看,真是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烏骨雞學姐的暖暖包不加熱了,不過我撬不開,可能得鋁片下面有螺絲,不過鋁片有黏住,一點也撬不開,或許要 ...

修這種小東西麻煩在拆解,只能小心觀察處理,不然很容易功虧一簣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這種小東西麻煩在拆解,只能小心觀察處理,不然很容易功虧一簣

是的,现在的小玩意儿大多采用一次性(永久)不可拆卸卡扣型。这得益于工艺的改进,也让外观更好看,同时避免用户擅自维修带给厂家不必要的麻烦。
但这可苦了咱这些爱好拆东又拆西的群体,要么破坏了被修设备的美观性,要么就有可能伤到自己(看老大的手便可知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烏骨雞學姐的暖暖包不加熱了,不過我撬不開,可能得鋁片下面有螺絲,不過鋁片有黏住,一點也撬不開,或許要 ...

这样的“暖宝宝”俺也有两个,样子不一样,但原理相同,加热片就是那灰色的“发热纸”,两档,热起来挺快的。
有一个电池不行了,就自己用闲置、大小差不多的给换上了。
但之后又甩一边好几年,今年重新将它们拿了出来用。感冒头疼啥的焐焐脑袋挺不错,发热温度刚刚好,时间又长。
女生可以放口袋暖暖手——其实它就叫暖手宝啦!
老大的这个设计得更严丝合缝,拆解有点难度。看着您满手伤痕,还是告诫要小心。实在不行,直接用切割片割开,再胶水封装安全些。

网友:
網路查詢
大同電暖手寶拆解通常需要暴力撬開無螺絲的卡扣外殼,內部結構包含鋰電池、單片微控制器、 MOS功率管、充電IC,以及柔性發熱片;其原理是透過單片機控制MOS管通斷,由發熱片產生熱量,充電IC則控制USB 5V充電,拆解過程常見無螺絲設計,需小心撬開,注意電池安全,內有溫控和發熱結構,但不同型號設計略有差異,文章中提到拆解品無品牌標示,但結構類似。
拆解步驟與內部組件 (以一般暖手寶為例)外殼拆解: 通常無螺絲,需從側面縫隙用工具撬開,可能較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