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家源 TCY-3212 電鍋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6-01-22):
大家源 TCY-3212 電鍋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TCY-3212

2.插電不亮燈、不加熱,用功率錶測試完全不過電。

3.拆底蓋檢測溫度保險絲(157°C/10A)已燒斷不通

4.換新的溫度保險絲後,測試保溫模式消耗功率約39.5W(額定功率40W/110V)

5.煮飯消耗功率約618W(額定功率650W/110V)

6.經過數次升、降溫的測試,保溫加熱片經不起歲月的摧殘也突然斷了。

7.最後更換下來的損壞零件,測試電鍋功能正常完成此次的維修工作。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保溫加熱片是有通用型式還是用大同的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保溫加熱片是有通用型式還是用大同的代用

看起來是用大同的代用  功率一樣即可

大同電鍋電熱片損壞  2線式改成3線式  保溫片就能拆下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保溫加熱片是有通用型式還是用大同的代用

相同瓦數拆機保溫片即可代用,此次是用大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