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映眾GTX770-4G無核心供電

楼主(2026-01-22):
問題:無核心、顯存供電,有12V/3.3V/5V電壓。管理芯片為NCP4206,有VCC=5V、VCC3=3.3V、EN=3.3V、IREF=2V,、RT=2V,、VID0-VID7,有0.9V,3.3V,有的沒有電壓;PMW好像是3.3V,我看手冊中寫的範圍值為0.3V?不知道自己看的對不對。請教一下:管理芯片的工作時序和各重要針腳的電壓怎麼看?因為在手冊裡看到的都是一個范圍值,有些地方還有些看不懂。怎麼測試是芯片損壞,還是與之相連的其他元件損壞?因為沒有點位圖,不知道怎麼進行下一步測量,希望大家分享一下經驗,感謝。具體的測量數據,請看下圖。

网友A:
有些訊號需要使用示波器量測~
單純用電表修 會有點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訊號需要使用示波器量測~
單純用電表修 會有點困難!

是的,工具有限,有时候只能尝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工具有限,有时候只能尝试一下。

因ˋ為不能貼連結影片
所以我給你關鍵字 你看看 他檢測的 是否也是核心供電 MOSFET 短路導致 不出核心與顯存供電
Repair GTX 770 giving second life to it - no power graphic card repair
如果完修 請PO文回覆量測記錄與修復過程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ˋ為不能貼連結影片
所以我給你關鍵字 你看看 他檢測的 是否也是核心供電 MOSFET 短路導致 不出核心與 ...

感谢,我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