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HF如何加密通訊

楼主(2026-01-26):
今天的新聞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1523/9288188?from=searchresult

這不就是新版的PRC-174嗎?有沒有人嘗試在這個頻率作數位加密通訊,還是只能走老方法,類比通訊,再核對解碼表

网友A:
可惜沒會員報紙內容看不到!

HF 2~30MHz 從古早就有保密通信的方法,以前部隊平常不會持有與使用只有演習或作戰時才會由中山科學研究院分發下去。
現代的軍用通訊裝備原理相同,只是保密器是內建的需要特別方式開啟或編輯保密群組。

類比語音通信使用 AM 或 SSB 調制只要外接中山國造之保密器語音內容先打散再重組即可完成通訊加密,國軍使用的頻道與無線電機和美軍相同所以只要接上美軍的保密器一樣可以與美軍通訊。
同樣道理保密器可以接 VHF 30~75MHz FM 調制的無線電機如 PRC-77 或 RT-524 等都能夠保密通訊。
某些特勤單位的手持攜帶無線電有加裝保密晶片一樣能夠防止竊聽,旁邊的人聽起來像炒豆子的聲音。
以前玩過幾顆類比語音加密晶片,國外小公司開發製造的,有的號稱訊號與雜訊一樣大時都能夠解碼。

數位的通訊更為簡單,分為 CW 電鍵摩爾斯碼與 Data 數據兩種。
國際通用的摩爾斯碼是英數組合又稱明碼,台灣軍用中文電碼以四組數字代表一個中文字,對應到哪個中文字由密碼本決定。
數據是由通訊機直接提供一個介面可以接入 TTL 或 232 訊號,通信速率由發射機頻道寬度和天氣電離層決定,例如 PRC-174 是 75~2400 鮑率,這要怎麼玩由各單位自訂之。

軍用通訊機還有一種跳頻機,三四十年前我玩到的機器一秒鐘可跳頻三百多次號稱無法監聽與解碼,這機器也有少數量引進國軍部隊使用。
同時期參加 HP 儀器公司的研討會時提到他們也有一套設備可以解跳頻機的保密機制,這就是電子偵防飛機上頭搭載的設備之一,也是美軍科技領先共產國家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沒會員報紙內容看不到!

HF 2~30MHz 從古早就有保密通信的方法,以前部隊平常不會持有與使用只有演習 ...

多謝指導,原來還有這種玩法

果然人類的潛能碰到戰爭就會爆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惜沒會員報紙內容看不到!

HF 2~30MHz 從古早就有保密通信的方法,以前部隊平常不會持有與使用只有演習 ...

軍用通訊機還有一種跳頻機,三四十年前我玩到的機器一秒鐘可跳頻三百多次號稱無法監聽與解碼,這機器也有少數量引進國軍部隊使用。

廿多年前, 在中正嶺附近支援中科院測試 這部 跳頻機, 一秒鐘跳頻廿次; duke83 君玩的每秒變更頻率相較也高太多了耶!

先前應是與 VRC-174 & 176 於旅級用, 目前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廿多年前, 在中正嶺附近支援中科院測試 這部 跳頻機, 一秒鐘跳頻廿次; duke83 君玩的每秒變更頻率相較也 ...

當時是在某家軍火商工作協助演習部隊作通訊測試,只記得廠牌是 ITT 頻道是 VHF 型號忘記了,玩的次數不多連外殼都沒拆開看過因為機器是進口後直接交給軍方自己公司沒半台機器。

型錄是這樣寫跳三百多次手邊只有頻譜分析儀無法驗證真能跳的那麼快,頻譜螢幕上就是滿滿的一片訊號。
使用前欲通信的機器要先對頻對通,溝通好跳頻的協議後就能正式的通訊,當時測試的重點在於通訊距離是否比的上傳統的類比通訊機。

這邊有個文件能夠較仔細說明跳頻技術,當時要跳個幾百次每秒已經不是問題了對於 VHF 頻道的機器,你說的這台應該是工作在 HF 的頻帶下才只能跳的這麼慢。

以電子電路來說傳統的 PLL 相鎖回路穩定時間約在 50mS 所以要快速的改變頻率很難也快不了,必須使用教新的 DFS 或 DDS 頻率合成技術,穩定時間可以達到 1mS 以內這樣就能允許快速的跳變頻率了。

當兵時 PRC-174 是我的最愛,我在營區內自己架天線拿來當業餘火腿機用,因為營區內的通訊機都歸我管連通訊官都要看我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