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尋求機車三線蜂鳴器的電路,敬請協助,謝謝!

楼主(2026-01-26):
各位前輩好,
小弟的機車需要以下三線蜂鳴器的電路圖,
以便將蜂鳴器單元更換為LED,
然後將該電路接上方向燈繼電器提供閃爍之用,
敬請瞭解該電路的前輩協助,衷心感謝!

网友:
請問車子廠牌型號

网友:
沒意外應該是1條12V進,1條12V出,1條接地

楼主:
車型是YAMAHA JOG 115
蜂鳴器的三線分別為12V,控制線,GND。
蜂鳴器作用時,控制線有高、低電平反復通過。
以上,謝謝!

网友:
你圖片線的顏色 都看不清

機車  電動(機)車 的方向閃光器 應該都一樣
只是電動(機)車有分12V  48V  60V的  機車是12V的
方向閃光器 又分為有聲與無聲的 及 燈泡型與LED型(電流不同)
還有2線式與三線式
應該沒有內部線路圖  只有接線圖

沒說你的車 原本是2線的還是三線的
2線的就比較好處理 2線隨便接 不閃就對換即可
3線的要先接負級線 在接另2線 不閃就對換即可

也有的3線的能當2線的用 就看自己測試了

网友:
會不會是內建喇叭間歇器,以前汽車喇叭裝上後;有快速間歇按壓喇叭的效果,現在建議車子裝這個,要先裝防彈玻璃。

网友A:
自己改裝的嗎,JOG 原廠電路沒有蜂鳴器,只有閃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裝的嗎,JOG 原廠電路沒有蜂鳴器,只有閃爍器

我想這個假日從閃爍器的開合電路那裡接出LED閃爍指示燈,這樣不知會不會影響運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這個假日從閃爍器的開合電路那裡接出LED閃爍指示燈,這樣不知會不會影響運作? ...

不知道您的LED閃爍指示燈長相,可以試著從插頭金屬接點接觸看看,是否能正常運作

像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