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AMPO聲寶天廚25公斤 RE-N325TM 微波爐無法加熱

楼主(2026-01-27):
1:沒有故障碼,啟動正常,轉盤有轉,但無法加熱,啟動後運轉聲音較大(猜測是磁控管故障).
附外觀照:

2:發現磁控管貫穿電容燒壞,有被燒穿,兩隻腳對外殼阻值80歐姆.
起初是刮骨療傷,祛除黑色碳化部分,用熱熔膠固定.
插上電仍是無法加熱,貫穿電容再次燒穿,檢查高壓二機體,高壓電容,高壓保險絲都正常.
想來可能是沒有把碳化部分清除乾淨,貫穿電容的電容功能失效,所以才造成二次損壞.維修沒有效果.
在ruten上下單購買三顆貫穿電容。看到50元的高壓電容一起湊單,免運費。

3:心裡仍存疑惑,是否有其它元件壞掉導致貫穿電容燒穿。想起搬微波爐的時候有發現有類似沙拉油的
東西從微波爐滴下,起初以為是食物中的油累計。無意間看到FB上也有人反應微波爐滴油的情況,原來油
是從高壓電容裡出來的。拆掉高壓電容,仔細觀察一下

4:原來的0.85uf的電容換下,換上1uf的。裝上新買的貫穿電容,用焊錫焊上。(貫穿電容塑膠材質都可以用,猜測溫度不會
很高,直接用焊錫焊接燈絲和插座)

5:換上新的雲母片,測試正常,維修結束。。

總結:還好沒有直接上來就換磁控管,即使買了也是留著當備用。出問題的地方往往不是只有一個原因。
一個巴掌拍不響!!

网友A:
恭喜完修,原來高壓電容故障有這個症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原來高壓電容故障有這個症狀

磁控管如果不是很明顯的磁環裂開、貫穿電容燒穿、內部燈絲開路,應該都是好的。
可以排除磁控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