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w pc BG電源開箱測試

楼主(2026-01-27):
電源來自oldhan大大此篇的贈送。
https://bbs.pigoo.com/thread-91140-1-1.html

好大的一箱

除了電源還有一些小禮物

待機電壓只有2.89V,但是短路風扇還是可以動的,輸出電壓也還算標準

拆開內部,小板上有4個可調整的零件,但是怎麼轉電壓還是不動如山。

程咬金的三板斧都已經使出來了,如果各位大大有更好的建議,請不吝提供,感激不盡,明天實際上機看看會不會開機。
還有就是將電源的風扇由吸入改成排出,因為裡面的零件太多,且靠近風扇,吸入的風量太少,改成排出反而風量較大。

网友A:
出廠這麼久的PSU,肯定要換各路電壓的濾波電容、5VSB電路週邊的小電容、濾波電容。

掛顆IDE 、SATA硬碟當輕載測試,確認電壓是否穩定,VR能不要動就別動,推測是電壓微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廠這麼久的PSU,肯定要換各路電壓的濾波電容、5VSB電路週邊的小電容、濾波電容。

掛顆IDE 、SATA硬碟當 ...

剛剛要外出買晚餐前,裝上一張測試的主板,可開機,5V  12V電壓沒壓降,關機後裏面的LED亮的時間蠻久的,電容目測是沒凸出,要換也不是不行,主要是裡面的零件塞的滿滿的,連風扇的風都不怎麼吹的進,先用個幾天,看看會不會當機或自動關機再說。

補充內容 (2026-1-28 04:38 AM):
是110V拔掉後,有插電源裡面的LED就會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要外出買晚餐前,裝上一張測試的主板,可開機,5V  12V電壓沒壓降,關機後裏面的LED亮的時間蠻久的, ...

這電源買來就不啟動, 換過一次,
用一陣子會突然開不了機,
背後電源開關關掉再開又可以啟動,
很困擾就收起沒甚麼用,
賣方強調全日系電容,
壽命應該還有不用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電源買來就不啟動, 換過一次,
用一陣子會突然開不了機,
背後電源開關關掉再開又可以啟動,

PFC反饋電阻可能阻值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電源買來就不啟動, 換過一次,
用一陣子會突然開不了機,
背後電源開關關掉再開又可以啟動,

我現在主力電腦用的海韻電源也很奇妙,剛開始也都可正常開關機,但那次颱風從我們這兒登陸,停了好幾天的電,來電後竟然開開關關,轉一下就停,就跟我以前修不好的850W一樣。

最後我換了另一個電源上去頂著用,那顆就短路啟動,讓它去轉停轉停,一個晚上後,隔天竟然不會停,風扇一直轉了。

又讓它轉了一天,現在還在我主力電腦上用,原先我都是有掛網遊,只有維修的時候才關機,現在是維修我有在下載YT上的音樂,就都沒關機了,反正那個電源也是朋友回收場撿到的,操壞了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電源買來就不啟動, 換過一次,
用一陣子會突然開不了機,
背後電源開關關掉再開又可以啟動,

今天中午關機,電源保持接上,晚上要開機果然是一轉就停,再按開機無效,要從後面開關關掉電源再打開,就可以正常開機了,明天再嘗試關機後拔掉110V電源,看看下次能否順利開機。

補充內容 (2026-2-4 03:12 PM):
幾天的測試,關機斷電不就是等於剛收到的狀態,是可以正常開機使用的,明天上主電腦測試長期不關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