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廠18650 鋰電池,內阻100mΩ 以內,有沒有會員想要?

楼主(2026-01-28):
這幾天有空都在整理天地不容客寄給我的一些東西,像他也有寄了好幾片充電器的壞板,不過這些壞板一看就知道不是大陸兩光牌的,這我稍後再處理,18650 鋰電池有幾十顆,這個我得先處理掉,這些電池大部份是掃地機的電池,屬於儲能型的鋰電池,內阻比較分散,也比較大,只能多顆並聯給非動力要求的東西使用,適合愛好DIY 的愛好者玩玩,漏液腐蝕的我直接回收,無法充電或充電會發熱嚴重的(內部有短路),自放電嚴重的都直接回收,100mΩ 以內或附近我會留下來,以上的我看情形回收,品牌大多為LG 或三洋,如果不嫌內阻大的會員再跟我說,我再看用什麼方式送出,不要以為我有很多喔!扣掉不良品應該剩不到30顆。

當然我自個兒會留一些,因為我也有用途。
像這篇請教小米吸塵器 G9 電池有無鎖板保護?我想要做一個10串的電池組,以後遇到有鎖板的東西就"不斷電換電池",看看能否避開一些鎖板的機制省點小錢。

原本這些掃地機電池組大多為4串一組,為了要測好壞,我都是全部拆下,點焊部份也都打磨過再測內阻,省去大家打磨時間。

网友A:
這顆超過50歐,容量剩沒多少了!
微小功率的可以!
你用500ma以下充看看溫度會不會太高!
1a基本上不建議!

我不是有寄一箱我拆下的新電池嗎?
還沒開到?裡面就有你要的啦!
小米吸塵器找15歐以內的25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超過50歐,容量剩沒多少了!
微小功率的可以!
你用500ma以下充看看溫度會不會太高!

我終於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應該是指有18350 跟3號電池那盒,我看那盒的電池都是點焊又拆下的,試了幾個18350 內阻都1xxmΩ,我還以為那盒的電池是狀況較差的,就先擺一邊......,我搞烏龍了,明天把那盒的電池點焊頭都磨一磨,裝機測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