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小米吸塵器 G9 不斷電換電池,看會不會翻車?Part Ⅱ

楼主(2026-01-30):
養好精神,吃完早飯,就來跟這台小米電池再戰最終回。
▼從充電口30V 測試是滿電狀態,等同外接不斷電的電池也是滿電,因為如果其中一組電壓較低,那可能也被鎖住。

▼原本小米的電池是用凸點的鎳片打的,這個不僅美觀,而且焊點牢靠,最後再看它一眼。

▼這就是我用的方法,我用旋轉銼把焊點刨除,深度要控制一下,因為舊電池的內阻只有2xmΩ,狀況也算好,我還要用在其它地方。

▼如果刨除的深度控制得宜,鎳片稍微一撥就掉了。

▼兩邊都把點焊的地方刨除。

▼這樣電池組就拿下來了。

▼天地不容客給我一些大約13mΩ 的2500mAh 鋰電池,他的意思是要我換這種電池應該就能解決烏骨雞學姐的小米吸塵器不耐用的問題。

拿這不用錢的電池若沒把它搞好實在對天地不容客有愧。
▼點焊機太兩光,我是用寬8mm,厚0.15mm的純鎳片點焊,這顆小米的電池是用鍍鎳片(會吸磁),寬度也是8mm,不過應該有0.18mm的厚度。

▼我是沿用原本的鎳片,只剪除被我磨掉的鎳片部份。

▼從電池外面的接觸點充電試試?開始充電了,這是好兆頭。

▼組裝好電池,裝上吸塵器的確能使用了,不過要讓它充滿電後再試用一陣子。

因為這台小米吸塵器的問題是充滿電後使用不久就又沒電,如果充滿電後就能恢復以前的續航力,那就是保護板沒有鎖充電次數或效能,如果充滿電後也是用不久,那有可能就是有鎖充電次數或效能了,並非電池有問題。
到底會不會翻車還不得而知,但是至少沒受傷完工了。

楼主:
這個就是我用的旋轉銼,雖然名字有個"銼",不過它不太像在是用磨的,反而有點像刨刀,金剛石的磨頭也可以,只是比較慢。

旋轉銼有分單槽跟雙槽,下圖左邊就是單槽,右邊是雙槽。

單槽適合用在較硬的東西,例如我在刮鎳片就是用單槽刀,如果要刮較軟材質就用雙槽刀,例如塑膠、木材等等。
我之前就是用雙槽刀去刨鎳片,結果崩了好幾齒........。
以前開工廠的朋友曾經給我幾支旋轉銼刀具,不僅鋒利還很耐用,現在大陸賣的都很便宜,僅管我把刻磨機的轉速提很高了,都只有一開始鋒利,不用多久就開始磨損、崩牙了,值不值得買大廠的就看捨不捨得多花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就是我用的旋轉銼,雖然名字有個"銼",不過它不太像在是用磨的,反而有點像刨刀,金剛石的磨頭也可以, ...

嘻嘻嘻,今天剛到手,WX106。
這次官方海運,搞了20天,等暈了。

之前我有小蜜蜂,插電的,很粗不好拿。
這個充電的,前面還帶燈,柄身細一些。

話說這個頭,不是銑刀的一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嘻嘻嘻,今天剛到手,WX106。
這次官方海運,搞了20天,等暈了。

它是不是屬於銑刀我不知道,旋轉銼是大陸賣家的叫法,我也就跟著這麼說了。
雷大只要記得硬的要用單槽刀,轉速要高,不然刀具很容易磨損,軟材質才是用雙槽刀具。
充電的刻磨機我買過很多支,都是有轉速沒有扭力,最後不是送人就是不知道收到那裡了,只是不知道多年後是否有改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是不是屬於銑刀我不知道,旋轉銼是大陸賣家的叫法,我也就跟著這麼說了。
雷大只要記得硬的要用單槽刀 ...

試用了一下切割片,力道沒有插電的大,不過勉強可以用。
雖然切得比較慢,但是小支就是好控制,可以切得準一點。

其實我是想用這個來鑽比較硬的瓷磚,只是怕它的電力消耗太快。

网友:
之前的戴森無線吸塵器,會鎖保護板,搞得一肚子氣,後來索性改電池顆數加倍,原本的保護板.只有利用其接觸卡扣,以及MOSFET,電池殼用矽力康.不牢固,後用焊接膠,很完美。

去年又收到一支,依樣畫葫蘆,原本的缺點比較重.樓上樓下不方便,現在一.二樓各一支,真的有夠方便.好用,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看看。

DYSON SV6吸塵器使用心得與電池改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136-1-1.html
(出處: PIGOO 痞酷網)

网友B:
這個Youtuber換鋰電池有個不斷電工具,不知道是自製的還是市面上已經出這類特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Youtuber換鋰電池有個不斷電工具,不知道是自製的還是市面上已經出這類特工了。

不只小家電,手機、筆電的電池也是啊!還有很多汽車電池壞了也不能直接斷電換電池,必須並聯個小電池再換,它只是比較多節而已,稍懂電子的人都會做,當然,有能力也可以做電子式的。
不過汽車比較講究,不斷電換電池後舊電池的記錄還在汽車電腦裡,一樣不能恢復新電池最佳狀態,你得有ODB 工具把新電池規格"刷新"汽車電腦,這樣電腦才知道是一顆新電池及它的規格,不是只有去除故障碼喔!以後的車只會越來越麻煩,應該是說以後的東西都是朝向不能第三方維修發展。

楼主:
今天看鳥骨雞學姐在使用小米吸塵機了,我問她電池有比較耐用嗎?她說我換好電池後第一次使用,還不知道,不過目前還不用充電,後續情形再貼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