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米家 充氣寶 MJCQB01QJ 多功能打氣機 是TYPE-C嗎?

楼主(2026-01-30):
這台也是天地不容客寄給我的,不得不說MJCQB01QJ 打氣機真可愛,難怪舊型的打氣機沒人要。

我收到的時候電路板是拆開的,天地不容客可能是怕我又拆到受傷,乾脆先幫我拆開,螺絲零件都放1包,我搞好再自行組裝........
這台打氣機一旦弄開電路板,就很難再組裝,因為有兩個小插頭非常難裝,不過我發現有個偷吃步可以在不整個拆開下組裝上。
▼問題應該出在充電的插座上,不知道是不是充電插座壞了不好更換,乾脆接兩條線出來?

▼不過這固化綠油跟熱熔膠都上了,無損拆開可能有點難度,我再研究一下。

▼先確定這台2019年的小米打氣機是不是TYPE-C 插座?不然挖開是Micro USB就有點麻煩了。

▼按鈕應該要找人用雷射雕刻機把圖案刻出來.......

最後就是可能天地不容客有換過電池。

※原來按鈕的圖形長這樣。

网友A:
這是想改typec,結果改壞了😂
電池還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想改typec,結果改壞了😂
電池還很新!

那這台打氣機原本的充電插座是Micro USB 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這台打氣機原本的充電插座是Micro USB 嗎?

是的,因為那種線不常用,這台不是typec放公司使用有點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因為那種線不常用,這台不是typec放公司使用有點不方便😂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這台打氣機充電電流只有400mA,非常的慢,我也懷疑小米有可能原本就這麼設計嗎?
後蓋印著5V 10W,也就是沒有快充協議,但慢充輸入能2A,打氣機是兩節18650 串聯,5V 它必須升壓8.4V才能給電池充電,Micro USB 插座再怎麼不濟也能到1A 以上,有點想挖開看看能否改善?否則每次充電會非常久,當然也不能排除是那條外接的TYPE-C 線有問題。

网友B:
我家的是CRCQ802, 是TYPE C.
#抱歉品牌誤以為是米家,正確品牌是 倍思,請忽略此回覆。

网友C:
熱熔膠不難拆..

您用95%的酒精, 滴在熱熔膠黏著的地方(浸溼)..
然後數 1,2,3,4,5,6,7,8,9,10
拿個夾子稍微拉一下.. 就可以把熱熔膠拔下來了!

至於被黏著的線... 如果非留不可...
就... 一樣.. 用酒精浸溼... 慢慢拔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想改typec,結果改壞了😂
電池還很新!

請問改壞了是那裡壞了?請問你還記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是CRCQ802, 是TYPE C.
#抱歉品牌誤以為是米家,正確品牌是 倍思,請忽略此回覆。 ...

我就說你自從沒有喝咖啡之後就常常認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熱熔膠不難拆..

您用95%的酒精, 滴在熱熔膠黏著的地方(浸溼)..

去除熱熔膠還有這招?
那去除矽利康有沒有招?當我們把舊矽利康用刀片切除後,殘留的膠都很難去除,用刮的又會傷到器皿表面,有沒有方法便利有效去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改壞了是那裡壞了?請問你還記得嗎?

就改線上去後,怪怪的!

网友D:
那兩個小插頭裝回時有個小技巧,上方接頭線較長的先裝上,下方那個線較短,不過還有點"阿嗦比",用鑷子稍微夾住接頭底部拉出一點點固定好後,再將板子對準蓋上即可
上方那個如果接不準,也可用同方式連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改線上去後,怪怪的!

因為我也沒有用過這台打氣機,我組裝好之後也能打氣了,只是充電400mA 我覺得不應該這麼慢,除了這點外,我不知道是那裡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兩個小插頭裝回時有個小技巧,上方接頭線較長的先裝上,下方那個線較短,不過還有點"阿嗦比",用鑷子稍微 ...

這一聽就知道你拆過,不過我這台是上方的接頭很短,插頭只露出電路板1mm左右,下方的線還能拉出一丁點兒,我是先接下方,然後把電路板貼回原位,拿1支扁的小押條從馬達這邊以斜方向將插頭頂入電路板。
如果你說上方的接頭比較長,那只有一種可能,應該是天地不容客換電池的時候有壓住線了,這個只能再拆開看才會知道。

网友E:
這台打氣機,同事有送我一台電池續航力不佳的,
剛本來想拿出試試充電安培數,
不過,一試發現有電源指示燈但無充電流,
電池徹底GG了,

如果是換充電頭造成充電慢,
很可能是USB的D+、D-沒焊好,
只焊VDD、GND,就會有這現象,
很明顯,照片上USB頭只接紅、黑兩線,肯定無法突破500mA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除熱熔膠還有這招?
那去除矽利康有沒有招?當我們把舊矽利康用刀片切除後,殘留的膠都很難去除,用刮 ...

酒精只會把熱熔膠的黏合面 解膠.. 不會溶解熱熔膠喔!

矽利康的殘膠,也可以用酒精浸濕後再吐、吐完後,再用布沾酒精 露一露 就乾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說你自從沒有喝咖啡之後就常常認錯人~~~

哈哈, 外型一樣, 型號類似, 要拍照才發現廠牌不同。

回文刷刷存在感也不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一聽就知道你拆過,不過我這台是上方的接頭很短,插頭只露出電路板1mm左右,下方的線還能拉出一丁點兒 ...

已經拆換電池過3顆了,不過有1顆打氣機構壞了,第一次也是被那二個接頭搞半天,後來才發現接頭底部用鑷子夾入然後頂著就好裝多了

是上方還是下方線長,有點忘了,就是線長那邊先裝

我剛試充電,才40mA耶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酒精只會把熱熔膠的黏合面 解膠.. 不會溶解熱熔膠喔!

矽利康的殘膠,也可以用酒精浸濕後再吐、吐完後, ...

謝謝,我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經拆換電池過3顆了,不過有1顆打氣機構壞了,第一次也是被那二個接頭搞半天,後來才發現接頭底部用鑷子 ...

比我這台還厲害!40mA......

网友E:
引用 网友E:
這台打氣機,同事有送我一台電池續航力不佳的,
剛本來想拿出試試充電安培數,
不過,一試發現有電源指示燈 ...

再次溫馨提醒:

USB充電線,基本款(USB1.x / 2.0)必須4線全接(VCC, D+, D-, GND),
否則,充電電流<0.5A,

啾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次溫馨提醒:

USB充電線,基本款(USB1.x / 2.0)必須4線全接(VCC, D+, D-, GND),

沒錯,不然改大容量後,會充電天荒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