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163mΩ 內阻的鋰電池能做什麼?

楼主(2026-02-02):
熱心會員天地不容客有在幫客人定制鋰電池組,所以他那裡有很多是客人故障拆下來的鋰電池,163mΩ 內阻的鋰電池應該沒有人要了,以我習慣來說,只要鋰電池自放電很低,充電不會發熱,我一般會榨光它最後一滴殘留價值才會回收。

這支捕蚊拍應該是烏骨雞學姐跟社區的太太們團購的,這個樣子的捕蚊拍我家有兩支,另1支白色的是小方塊鉛酸電池,那種都是幾個月就壞了,這支後來再出的,號稱是鋰電池,比較耐用......,它還是又壞了,打開一看的確是鋰電池,裡面也有保護板,3號電池大小,已完全充不進電。

換顆18650 鋰電池吧!這顆18650 也是從天地不容客那裡寄來的,內阻儘管有186mΩ 黑白郎君還想跟我搶哩!要加上保護板後試用一下!

果然電力十足!拿起子短路一下劈里啪啦......,固定膠黏起來吧!

電池體積差很多,所以要挖掉一些地方,這時就要注意了,要留的剛剛好,螺絲鎖上可以順便把18650 鋰電池固定住。

這支捕蚊拍的好處就是可以當捕蚊燈使用,它的開關可以切在像直接按著開關的模式,我再試試用18650 能用多久?

我拿到鋰電池第一點當然是看內阻,不過內阻大的我也會先留下充滿電試試,有些充電過程會發高熱(微溫的不算),這種也不用等它充完,直接就拿出等放電後回收,如果不發熱能充完電,我就放幾天看看?如果它不會自放電,那我會將它用在小東西上,直到它容量變的很低才會回收。

网友A:
你先充電看看會不會過熱!

我這邊的話,大多都是拆掃地機電池比較多!
比克、力神 2600mah 3c電芯,內阻50內的因該是找得出來!

住屏東的有需要可以找我拿!自行清除殘留鎳片!
不然我現在都整顆4s2p拆下保護板後,整顆直接回收了0.0
只拆掉兩端的鎳片,確保不會短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充電看看會不會過熱!

我這邊的話,大多都是拆掃地機電池比較多!

你給我的電池我會先充電一次,充電中會發熱的電池不等它充完就會挑掉,能充完電的電池會靜置看會不會自放電,會自放電的也會挑掉,二次電池這兩種情形基本上已無再利用價值了。

网友:
163mΩ (毫歐) 內阻的鋰電池屬於內阻偏高、性能衰減或低倍率型的電池
。這類電池不再適合需要大電流放電的設備,但仍可用於低功耗、小電流設備,例如手電筒、無線滑鼠、遙控器、時鐘、LED 小燈條或作為不重要的儲能裝置,通常建議並聯使用以降低整體內阻。
163mΩ 內阻鋰電池的應用與特性:

    適用設備(低倍率、小電流):
        低功耗電子產品: 無線滑鼠、鍵盤、遙控器、時鐘。
        手電筒: 普通型、LED 小手電筒。
        DIY 項目: 簡單的小馬達、小電流 LED 燈條。
        不重要的電路: 低功耗感測器、單片機電路。
    不適用場景:
        高倍率設備: 電鑽、電動自行車、無人機、吸塵器(因內阻過高,大電流下會劇烈發熱,導致電壓迅速下降)。
    注意事項:
        性能衰減: 此內阻屬於 18650 電池中性能開始下降甚至較差的狀態(一般優質電池小於 50mΩ)。
        電壓下降: 使用時會伴隨較大的電壓降。
        建議並聯: 若需更長續航或稍大的電流,建議採用多節電池並聯,能有效降低總體內阻。
        安全: 若該內阻是因電池老舊膨脹導致,請依照有害垃圾處理

网友:
若是100歐姆以上,大概都可以把我回收箱內一半以上的電池撿走吧!哈!

网友:
手邊的18650都是筆電拆下的再利用。

我沒有測量電池的內阻儀,不過每當焊接時拿18650風扇當排風機時,運作時間長短就很明顯。

使用時間短的,用完打個叉,註記起來mAH可能少很多、內阻偏大。

用手機充電器改裝18650充電器它的LED指示燈也能判斷是否該丟了,理論上充到隔天白天就會充飽。

若不到幾小時就變綠燈,這顆就可以不要了。

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