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老頭子的放大鏡改裝 Part Ⅰ

楼主(2026-02-02):
這支放大鏡有燈光,而且鏡片是玻璃的,用久了也很明亮,可惜開關不知道那裡卡住不能用,古早燈泡也不太亮又耗電,一次要用兩顆3號電池,一不注意就會流湯,趁著有電池就改一下。

有沒有會員拆過這種放大鏡?

▼拆個有銅面的小電路板,把1W LED 完焊腳磨出來,LED 底部有焊盤,要利用銅箔散熱,所以要焊的確實,塞到原本的燈泡位置剛剛好。

▼放大鏡的空間無法放入18650 鋰電池,但是放18350 倒是可以,天地不容客有寄約10顆18350 電池給我,逐顆測試內阻有2顆9xmΩ,其它都100多mΩ。

只有1顆會自放電,這顆會回收。
內阻100 多毫歐的鋰電池用在點小功率的LED 不會有問題,我雖然是用1W 的LED,不過我打算只讓它流過100mA,經過測試這樣的亮度已非常足夠,而且LED 也沒有什麼熱量。

▼18350 也是要裝保護板,從捕蚊拍那顆壞的電池拆好了。

▼這就是捕蚊拍無法充電的原因。

▼鎳帶不夠長,接一段來湊。

▼本來是剪掉下圖紅圈的柱子,想讓電池剛好頂住,人算不如天算,結果蓋子蓋不上,因為放大鏡把手越尾端深度越淺,只能再把左邊柱子也剪掉。

▼打固定膠並壓好,等明天固定膠乾了再繼續。

明天除了裝個實體開關外,還得有充電電路。

网友:
讚!閒著無聊時,將一些用得到的古董,改鋰電池。其實可改變它的價值,是買新品也比不上的.寶物。

約四.五年前,花一百元.買幾十個,舊手機回收電池,雖只有一半是堪用的,但也很划得來,再加上站長及站上前輩.給的,將電表.時鐘.捕蚊拍.定時器等,變成好用又方便的寶物,對我這惜舊的人來說,太有價值了,也謝謝大家的指導,才有這個能力實現;用錢也買不到的理想。

网友A:
有時對於常用的工具來說省錢並不見得能省心,如果有接新案子趁機買個好用與高價的工具也是合情合理的。

這兩隻放大鏡本來就是 LED 的不用改,大的夜市地攤貨小的是有品牌的都有相同的問題:機械開關與電池接點都常會接觸不良。
當然可以噴噴 WD40 或換個新開關,但我選擇不搞了換個新款放大鏡比較省心。

電子維修專用放大鏡廠家提供了五款不同大小與倍數可供選擇,我直接買了其中三款可以適用不同場合。
大的是 10 倍 75mm 物鏡 18 顆 LED 看電路圖用,中的是 20 倍 65mm 物鏡 16 顆 LED 看電路板用,小的是 40 倍 33mm 物鏡 10 顆 LED 看貼片元件用。
用的都是雙焦光學玻璃、觸摸電子開關、內建電池、電量指示與 USB-C 充電孔,不再會有忽明忽暗接觸不良的現象,且最大那隻也不過 RMB 39 元為何不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時對於常用的工具來說省錢並不見得能省心,如果有接新案子趁機買個好用與高價的工具也是合情合理的。

這 ...

我家放大鏡大大小小不下十支,我只是沒事時找事做,不危險的話就練練手,不計成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放大鏡大大小小不下十支,我只是沒事時找事做,不危險的話就練練手,不計成本的。 ...

我們數量應該有比,到處都要放隻放大鏡老花眼鏡也是,年輕時看電子電路都不需戴眼鏡,別人都說你眼睛真好。
上帝是公平的,年輕時好的視力與手藝都能夠給你,年紀大時祂就會慢慢收回,想來也沒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