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創聯 CZCL A-200W-5,5V 40A 電源供應器 改110V 及維護實例

楼主(2026-02-04):
這台也是天地不容客寄來的,他有兩台,都只能用220V,他想改110V 也能使用,所以寄一台讓我改,當然改完就是我處理了。

想起2010年的時候我發過一篇電源供應器110V / 220V切換開關的討論,這篇討論當時引來非常多的流量,也讓痞酷網小賺一點  ˋ費,在沒有全電壓的年代,有看過的會員都能自行判斷是否能改才對。

▼這台的電路是很基本的,空間很大,如果在通風環境我想也不用風扇強制散熱。

▼天地不容客把外接線也給我,不過這個引線我日後使用會重新弄過。

▼早年的產品都不打固定膠,所以零件很容易就東倒西歪,電感類振動也會引起怪聲音。

▼上蓋有個方孔應該就是預留的開關孔,只是電路板並沒有設計。

▼這個電晶體的兩支腳被"故意"焊在一起。

▼這個電容焊成歪頭了,要順手把弄正。

▼下圖是電路板的背面走線。

▼接上交流電源供應器,調220V 50Hz 先測試一下,的確是能正常輸出5V。

▼如果看懂上面的超連結討論,應該知道就是短接這兩條線出來,在舊的電源供應器拆一個切換開關下來,並切在110V 處。

▼交流電源供應器調110V 60Hz,已經能確實工作了。

▼既然都拆開了,就重打導熱膏吧!這麼多年一定都乾了。

▼重點位置打上一點固定膠。

▼結果開關位置會頂到整流二極體,只能在上方克難改一下。

▼最後夾上電子負載看一下。

▼輸出5A。

▼輸出10A。

▼輸出15A。

▼輸出20A。

這台小電子負載最大只能到20A,想想現在好像沒有什麼機會能用到5V 40A這種規格。

网友A:
超級電容要0V起充的改裝,
不會就是搞那顆電晶體吧?
直接把短路保護PAS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級電容要0V起充的改裝,
不會就是搞那顆電晶體吧?
直接把短路保護PASS ? ...

你手上另一台的電晶體也是2支腳被焊在一起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手上另一台的電晶體也是2支腳被焊在一起嗎?

我這一顆是沒有改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一顆是沒有改過的!

其實我也是把它分開。

网友B:
保險絲貼膠帶 這是新式防爆經濟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貼膠帶 這是新式防爆經濟策略?

這種玻璃管的保險絲有時燒斷時會把玻璃炸破,應該是要換陶瓷的,不過我會注意看看廢板有沒有保險絲座能更換掉,不然以後要換保險絲就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