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會員知道"記錄"的圖示在那裡設置?

楼主(2026-02-05):
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下圖紅色箭頭指的圖示在那裡設置?

圖示前面是"最新記錄",我切換看一下"記錄"也是這樣,沒有設置的地方。

我看了一下網頁原始碼,這個圖示它指向"表情圖示",但是該組表情圖示在移到雲端主機後我已刪除,請問有會員知道在那裡設置嗎?

网友A:
普通帳號並沒有這個東西 我用chrome查無錯誤圖片
看了原始碼也沒有看到圖片的設定

點了 記錄 的輸入框出現圖片不存在了
缺少的圖片目錄是在 static/image/smiley/comcom/

下面是發文時的表情符號目錄,有正常顯示

應該後台表情符號管理可以刪吧 除非是內建的表情 然後升級導致消失之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帳號並沒有這個東西 我用chrome查無錯誤圖片

看了原始碼也沒有看到圖片的設定

smiley 這個目錄是安裝所有表情圖示的目錄,comcom 只是其中一組表情圖示,而且並不是論壇內建,是多年前舊論壇時我裝上去的,移到雲端主機後我就刪除幾組。

我是認為有個地方在設定使用這個圖示才對。

网友:
我去看了別人的DiscuzX論壇裡面的1.2.3 GIF是這樣

我去下載了官方DiscuzX 3.5 裡面是放在smiley表情符號裡

但痞酷是沒這個表情,會不會是舊版升級,官方表情符號位置有改的關係?

不過後台表情符號設定應該看得到破圖吧?

网友:
看起來是找不到這個路徑

看看是不是表情管理這邊設定或是相關xml檔有錯,因為看路徑像是在這邊設定的

這個不熟所以參考看看

楼主:
跑出來了!跑出來了!全部都跑出來了!

我就說自從沒有吃到加強記憶的果實後,我的腦袋就不好使。
腦袋裡有個人一直讓我想著comcom 這組表情圖示是我後來自己加上去的,不是系統內建的,所以我就給它刪了,想不到comcom 是系統內建的,而NINJA 與hibiki 居然下載論壇原始檔查看........,我一開始就想錯了!我承認我是豬腦袋.........。

把comcom 目錄拷到論壇就好了,好像也不用導入,我等一下再試看看。

謝謝NINJA 與hibiki。

▼這樣也就能知道這個遺失的表情圖示是從這裡的編輯區輸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