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定时器的维修

楼主(2026-02-08):
家中的那台老掉牙的微波炉最近几天在它完成加热工作时,不再发出清脆的“叮~~~”。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帖子。
想来很简单的事,不就是定时器的铃铛出现问题了么,那就抽空拆开看看喽!
找时间费了点工夫把老家伙再次拆了(上次拆还是修理磁控管穿心电容),再将定时器组件拆了下来。来回拧动定时旋钮,发现铃铛的“叮”声挺正常的,但为何在定时器走到头,“自动”击打铃铛就不响呢?
索性把定时器也拆开看看。诶~~这一拆不要紧,却把心给一紧的……怎么回事?里边的一个塑料组件给掉了出来,思来想去不晓得怎么安装了!!!哎哟喂,头一次感觉自己好笨笨!
立即在网上找资料,好在老天眷顾,运气相当不错,找到同类型的拆解图片,总算让悬着的心放下了。然后,开始安心检查其它。

20260206_100509(拆修“美的”微波炉定时器).jpg

20260206_101754(拆修“美的”微波炉定时器).jpg

定时器开关总触点已经严重发黑,可能接触热让铜片的弹性发生了改变,从而影响了击锤的动作幅度,进而导致未能击打到金属铃铛。将两组触点清洁干净后,涂抹了些接点油,再弯折下铜片,使之弹力稍稍增强。重新安装好定时器总成,用220VAC接同步电机上进行了击锤测试,发现铃铛似乎恢复了正常。但安装到微波炉上后,发现又不怎么灵光了。可能与击锤随安装位置在重力的影响下改变了它的击打幅度。最后还是通过松开铃铛的一头固定螺丝,将其偏转一个角度,使之与击锤更靠近些,就轻而易举地彻底解决了问题。

20260206_100528(拆修“美的”微波炉定时器).jpg

这次看似简单的维修任务,当中差点翻了车。以后在拆解带齿轮传动机构的东西,必须得小心再小心,并且作好记录、标记。
说起标记,还有件事在拆解过程中也忘记了。那就是火力调整齿轮的位置。这个齿轮组是由上下两层组成,它们是由另一组外在齿轮结构在火力调整旋钮的设定下,传动到定时器火力调整齿轮组,控制火力控制触点的开、合时间比,从而完成对微波炉磁控管开、停比进行控制。如果没记下这组齿轮原来的位置,会导致火力调整旋钮指示的“火力”发生偏差,可能变大,也可能变小。
好在俺这次瞎装,也让结果八九不离十,与原来的火力相比没太大的偏差,谢天谢地。

网友A:
油酯是原來的還是新塗的 也會影響動作吧?,看照片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酯是原來的還是新塗的 也會影響動作吧?,看照片感覺

油脂是原来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