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各位大大給 技嘉 GV-N1060WF2OC--3GD 電路圖

楼主(2026-02-09):
求各位大大給我技嘉 GV-N1060WF2OC--3GD 電路圖,因點位圖上沒有零件編號,在學修理中

補充內容 (2026-2-10 08:57 AM):
可以配對的,只差零件不對,但可以用,零件功能來查詢

補充內容 (2026-2-10 09:06 AM):
已經解決了,會發一個,完成的,出來

网友A:
前陣子有看過大佬提供專門收集點位圖的網站
可以自己先去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陣子有看過大佬提供專門收集點位圖的網站
可以自己先去找看看

感謝大大的回覆,圖紙街網站的有註冊,檔案系統好像壞了,都不能下載了,網路也找不到,只找到點位圖

网友B:
點位圖不好找

左上方靠近顯示接頭為5V、右邊兩個小電感上到下為PEX、1.8V

下方四相是NVVDD、再下一個為FBVDD、12V金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位圖不好找

左上方靠近顯示接頭為5V、右邊兩個小電感上到下為PEX、1.8V

大大,點位圖已經找到了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位圖不好找

左上方靠近顯示接頭為5V、右邊兩個小電感上到下為PEX、1.8V

現在只差電路圖,感謝,大大

補充內容 (2026-2-10 09:06 AM):
已經解決了,會發一個,完成的,出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現在只差電路圖,感謝,大大

電路圖其實可參考公版,差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圖其實可參考公版,差別不大。

了解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現在只差電路圖,感謝,大大

大大,找到一個可以配對的,只差零件不對,但可以用,零件功能,查到

网友:
雖然你解決了~
我還是發一下~
之前站內有人問過 也有前輩給圖~
         [顯示卡] 技嘉 GV-N1060WF2OC--3GD 風扇不轉 沒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