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4248TRE 液晶電視背光不良維修實例

楼主(2026-02-09):
TECO TL4248TRE 液晶電視背光不良維修實例

1.型號~TECO TL4248TRE

2.故障情形~開機畫面一出現,馬上背光就熄滅一片黑。

3.內部照

4.先用LED測試器外部測試是可以點亮背光的

5.電源/主板/LED背光驅動三合一板,目視檢查一遍發現12V迴路穩壓電容(470uF/25V)凸頂一顆,高壓電容(33uF/200V)微凸,拆下測量容量剩下一半,其它易損小電容一起更換掉。

6.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PS:燈條白買了
架構為全機44顆LED,分為4支燈條/每支燈條有11顆LED,22顆串連為1迴路(2迴路再並聯一起),單顆燈珠電壓:3V。

网友A:
"燈條白買了"........,這不是很好嗎?拆面板是很危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條白買了"........,這不是很好嗎?拆面板是很危險的~~

因為這台有些年份了,前手維修貼保固收費3.5K,看舊雙面膠殘留痕跡有換過面板,最後還是有拆開看燈條也是有換新過所以就沒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這台有些年份了,前手維修貼保固收費3.5K,看舊雙面膠殘留痕跡有換過面板,最後還是有拆開看燈條也是 ...

維修還能ˊ收到3.5k?
我們這同尺寸中古機還賣不到3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