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陶瓷美工刀斷片維修

楼主(2026-02-10):
今天剛好有空,打算把偉哲發的金馬伍吉春聯,貼在鋼門上。
沒承想,舊的春聯撕下,門上還有殘留的雙面膠。
用丙酮洗刷刷應該很好處理,可是找沒有。

隨手抄起今年剛買的陶瓷美工刀,學貼隔熱紙的師傅那般,把刀片全部推出來。
準備壓彎刀片,且刮且削,來去除雙面膠。
然後就............

我當初認為,一支美工刀就可以用很久,所以沒加買刀片。
這下海呀,難道要用鐵的刀片了?鐵的會生銹啊~
Wait a minute,雖然短了些,只要能挖個洞。先畫出來。

用我的8V歪啊力士(wireless)小蜜蜂,配上這個頭,好像可以。

事情沒憨人想的那麼簡單。這兩個小圓頭都ˋ試了又試,鼓搗大半天,刀片仍舊只是些許風霜,衣角微髒。
我說陶瓷有這麼耐磨嗎?想想硬鑽可能會有碎片風險,準備撤了。

啊不然試一下鑽石鑽頭?上次有買一大把。
只見刀片被磨出肉眼可見的粉塵,先沿孔位邊緣斜著磨,慢慢拉正,過一會兒就穿孔了。

這樣起碼還有五六片可以用,開薰~

网友A:
rex560810 大
陶瓷刀很鋒利 使用要很小心 硬度太高不易彎折 很容易斷裂
磨或鑽陶瓷最好加點水 才不易破裂 又沒粉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x560810 大
陶瓷刀很鋒利 使用要很小心 硬度太高不易彎折 很容易斷裂
磨或鑽陶瓷最好加點水 才不易破裂 ...

海馬大
我大多拿來拆箱商品,的確是鋒利好用。

開孔的時候要一手按住刀片,一手拿小蜜蜂,就沒法噴水了。
不過我謹記是用磨的,不是用鑽的,慢慢來,還好沒裂掉。

网友B:
手邊也只有鐵的刀片沒用過陶瓷的。
鐵的若怕生銹,使用完塗上一層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邊也只有鐵的刀片沒用過陶瓷的。
鐵的若怕生銹,使用完塗上一層薄油~

我也是最近才在淘寶上發現的。
因為不生銹,也會拿來切開一些食物的包裝~

网友C:
陶瓷刀片看起來不錯下次買些來用看看,可以活電電線剝皮了。

去雙面膠的殘膠不要用丙酮揮發太快會很浪費,用南寶樹酯溶劑來清理比較好用但味道比較臭。
但是如果物體表面有漆面請儘量少用溶劑,推薦使用下面這種刮刀一樣可換刀片,清潔大掃除的好幫手畢竟溶劑在密閉空間對人不好。

网友D:
陶瓷刀好是好,但容易崩口。
不干胶可以考虑淘宝上卖的那种“一贴灵”,覆盖在残胶上,过一会儿就能轻松去除。但这种贴片比较小只,不适合大面积处理。

网友E:
長知識了!我不知道還有陶瓷刀片,我只聽說過世界最鋒利的刀是黑曜石做的,我是沒看過,不過很難想像......

我非常討厭會殘膠的膠帶,工廠一定有能力生產黏度夠又不會殘膠的產品,所以市面才會有強調不會殘膠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陶瓷刀片看起來不錯下次買些來用看看,可以活電電線剝皮了。

去雙面膠的殘膠不要用丙酮揮發太快會很浪費, ...

細一點的電線剝皮應該可以。 太粗的,怕一使力,刀片會不會碎?

去殘膠很多方法,去漬油,香蕉水,打細臘,還聽說白博士有奇效,不過我都沒有。

其實用刮的,也有點心痛,門是不銹鋼,刮過表面多少會有些微小刮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陶瓷刀好是好,但容易崩口。
不干胶可以考虑淘宝上卖的那种“一贴灵”,覆盖在残胶上,过一会儿就能轻松去 ...

眼前就是個例子呢,不但崩口,還直接斷給你看。

俺是高分子專業的,大哥說的這種產品的原理,叫做溶劑的浸潤(swelling)。 溶劑會很快的揮發或是流走啊,所以用個介質讓它貼久一點。
介質的妙用好比浴室的矽利康發黴,明明知道漂白水可以處理,可是一下就流掉了,於是有人就想到用衛生紙貼著,漂白水潤濕,過一陣子,黴菌就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長知識了!我不知道還有陶瓷刀片,我只聽說過世界最鋒利的刀是黑曜石做的,我是沒看過,不過很難想像...... ...

我一度懷疑它是比較硬的塑膠,剛剛把殘片用火烤,還真的是陶瓷的,沒融化也沒變色。

好用的膠一定有啊,只是價錢問題吧。

网友F:
雷大:根本是展寶,一次全出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細一點的電線剝皮應該可以。 太粗的,怕一使力,刀片會不會碎?

去殘膠很多方法,去漬油,香蕉水,打細臘 ...

熊熊想到雷大是化學系的耶!殘膠算什麼?雷大至少有100種方法無損去殘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雷大:根本是展寶,一次全出動

哪能算是寶貝,都是些便宜貨。
新台幣
<800元,威克士WX106電磨機8V
<40元,小號陶瓷美工刀
6元, 4mm鑽石鑽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馬大
我大多拿來拆箱商品,的確是鋒利好用。

你還有嘴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熊熊想到雷大是化學系的耶!殘膠算什麼?雷大至少有100種方法無損去殘膠。 ...

有一點點不太想承認,因為我不務正業,會被SJW說浪費教育資源。
然而,還是忍不住更正一下,是化工系+化工所。

以前裝到母校的窗簾,我會覺得哇,當初交錢給學校(學費),現在學校要給我錢呢。

那天裝完一間教室的窗簾,卻有點傷感。
窗戶是古早的木框,而且不是左右開,是上下開。
陽光穿過樹葉灑進教室,轉瞬間,場景彷彿回到30年前。
我就坐在同間教室內上著單元操作的課程。

楼主:
大盜韓不住,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點點不太想承認,因為我不務正業,會被SJW說浪費教育資源。
然而,還是忍不住更正一下,是化工系+化 ...

千萬別讓付錢的知道你是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長知識了!我不知道還有陶瓷刀片,我只聽說過世界最鋒利的刀是黑曜石做的,我是沒看過,不過很難想像...... ...

黑曜石其實就是火山爆發時,石英砂熔化後再凝固的黑亮圓球,做成刀片就是玻璃刀

這個當然很利,小弟以前做穿透電子顯微鏡標本,樹酯固化的樣本就是用玻璃刀刮成一片片

网友:
是說用嘴巴噴水, 韓什麼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