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HITACHI 電子鍋 RZ-AM10YT 電源線脫皮、指示燈要亮不亮、RTC & RAM 沒電、LCD 無字修復

楼主(2026-02-11):
因部分零件購於電商等待貨到, 及 "藥鋪" 假日不營業, 故拆成三個工作天才完成電子鍋的修復.

∆ 電源線近插頭側不知何時掉了一塊外被, 也不知是誰啃掉的 (總之不是咱就是了). 包起來似乎不太行.

∆ 索性裁掉換一個新插頭算了, 去連鎖生活百貨 "叼" 了一個插頭回來.

∆ 插頭組裝完成.

∆ 有廠牌、型號的操作面板.

∆ 翻身打開底部, 面板側有兩塊電路板. 其中一塊電供基板顯見有一顆 330µF 35V 鋁質電解電容器防爆紋 (非豹紋) 處 "腫起來“ 了.

∆ 另一塊控制、顯示基板, 重點是帶有焊片的 Sanyo CR2450 3V 鈕扣型鋰-二氧化錳電池.

∆ 右側為電商送來 "海鮮殼" 智取店的 Panasonic CR2450 3V 鈕扣電池, 新電池壓降 > 3V; 左側的已經 < 1V 了. 新的焊片還附貼片引腳.

∆ 換裝完成, 貼片引腳折彎沒剪除.

∆ "藥鋪“ 抓的新電容也換好了, 發現煮飯時炊飯指示燈時亮時不亮的, 目前不會不亮了.

∆ 以為 LCD 會顯示的說, 因為許久沒畫面了; 結果竟然沒畫面.咦? 有點兒古怪, 像似熟悉的症狀耶!

∆ 15 隻引腳吸錫器手按得好痠, 反光片扯下來. 忘了戴口罩簡直就像毒氣般的刺鼻, 殘膠還搓半天. 一時哪來的新反光片, 再度就地取材; 鋁箔紙 + 刀片 + 尺 + 口紅膠 + 小油漆刷, 論壇似乎只有咱用這充作反光片.

∆ 換好再裝回模組座焊回基板上, 翻回零件面總算恢復顯示.

∆ 兩側六擇一炊飯方式指標, 數字區為 3½ 位, 日文標示 "予約"、"12"、"午前"、"午後" 等字樣.

∆ 組裝完成後的控制、顯示面板. 收工!

网友A:
換插頭 接線要壓1.25-4的O行端子 才安全
指示燈 LED 怎沒一起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插頭 接線要壓1.25-4的O行端子 才安全
指示燈 LED 怎沒一起換

感謝壓接的建議; 不過手邊沒壓接工具, 只好先用插頭的螺絲固定了, 再觀察看看有無異常再改善接法.

目前三顆 LED 指示燈皆正常明滅.

网友B:
我會用鈄口鉗剪斷LCD屏幕的一半接腳
弄好後再一根根用焊鍚連接

网友C:
说起一些电源线,特别是那种白色的,很容易发生塑胶变软、变黏、脱皮,还可以看到里边屏蔽线由此产生的铜绿。手边的USB数据线也是如此。
这类塑胶看起来质量非常糟糕,可能白色的塑胶与黑色的在组成方面存在本质区别,没看到过黑色、灰色塑胶有这样的情况。
另外,楼大说到
簡直就像毒氣般的刺鼻
,这反光纸为何有这种味道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起一些电源线,特别是那种白色的,很容易发生塑胶变软、变黏、脱皮,还可以看到里边屏蔽线由此产生的铜绿 ...

LCD偏光板變質都有的一種酸臭味,會直沖天靈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會用鈄口鉗剪斷LCD屏幕的一半接腳
弄好後再一根根用焊鍚連接

也是方法; 不過這若對手部穩定度不佳者, 難度反而較基板解 | 回焊還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起一些电源线,特别是那种白色的,很容易发生塑胶变软、变黏、脱皮,还可以看到里边屏蔽线由此产生的铜绿 ...

白色電線 (特別是 PVC 材質) 變黏、脫皮、產生銅綠, 主因是添加的增塑劑 (如鄰苯二甲酸酯) 在光、熱或汗液作用下滲出表面, 發生降解.

白色塑膠常使用二氧化鈦做白化劑, 更易受紫外線氧化.  而黑色塑膠通常含有碳黑, 不僅抗紫外線能力更強, 且能遮蔽氧化後的黃化變色, 故不易顯現類似損壞.

至於反光紙的怪味, big619 君已釋疑了.

网友E:
恭喜完修
您的電線狀況不太好,電鍋電流大建議整條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

您的電線狀況不太好,電鍋電流大建議整條換掉

此款不只單一電源線, 而是連帶捲線器成一模組; 尋遍網拍、電商無近似規格的.

那僅是缺外被而露出的產生銅綠, 截掉鎖進新插頭的即為光亮的黃銅色澤.

网友:
引用 网友D:
LCD偏光板變質都有的一種酸臭味,會直沖天靈蓋。

嗯,AI的回答是使用的压敏胶变质引起的,也不知对不对……
感谢Big619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電線 (特別是 PVC 材質) 變黏、脫皮、產生銅綠, 主因是添加的增塑劑 (如鄰苯二甲酸酯) 在光、熱或汗 ...

感谢nessie大释疑,解决了俺由来已久的困惑。
看来,以后买USB数据线,还是不要选择那种白色塑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會用鈄口鉗剪斷LCD屏幕的一半接腳
弄好後再一根根用焊鍚連接

從液晶螢幕接腳中間裁斷 再用焊錫重新接回是可行
怕就怕在裁切時 拉到液晶螢幕接邊處 那就得不償失了

小弟也是會從機板處解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