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不專業維修筆記]DELL Latitude 7420 LA-K371P | PD controller 短路

楼主(2026-02-11):
UPD2該顆20V對地二極值正常
UPD4該顆20V對地二極值短路,燒機測試確定發熱源為UPD4。

移除後對地二極值變回OL,TPS65992D待料
上電測試
無螢幕,以HDMI輸出正常
D蓋確定打印是7420,進BIOS顯示7320機型

schematic
Compal GDC31_GDC41_GDC50 LA-K371P Rev 1.0(A00) PDF .rar (2.29 MB, 下載次數: 4)
點位圖

補充內容 (2026-2-11 07:36 PM):
WLAN網卡規格是AX201
https://tinyurl.com/sx6m6d6s

補充內容 (2026-2-11 07:38 PM):
M.2 SSD規格支援
https://tinyurl.com/sx6m6d6s

補充內容 (2026-2-12 11:48 PM):
DELL 原廠支援的SSD韌體更新,可作為採購的參考依據
https://tinyurl.com/327j79aa

補充內容 (2026-2-17 03:45 PM):
更正: WLAN網卡是直接焊在主板上。(點位圖 WL1)

補充內容 (2026-2-27 12:26 AM):
更正: 更新BIOS之後確認是型號7320

网友:
恭喜完修,好強的功力

网友A:
乾脆當桌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乾脆當桌機使用?

本來就死馬當活馬醫

有這個打算,但無線網卡被拔了。

還要想辦法生一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來就死馬當活馬醫

有這個打算,但無線網卡被拔了。

筆電的主人是誰?太可惡了!無線網路卡居然還拔掉沒留給你。
現在的無線網卡好像都是M.2的,這種我就沒有了,舊款的我家倒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筆電的主人是誰?太可惡了!無線網路卡居然還拔掉沒留給你。
現在的無線網卡好像都是M.2的,這種我就沒有 ...

無妨,無線網卡好取得。

相對於M.2 SSD現在價格就很尷尬@@

補充內容 (2026-3-8 01:04 AM):
他還把AX201的天線拔了@@
難怪我在客廳收不到wifi訊號   orz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無妨,無線網卡好取得。

相對於M.2 SSD現在價格就很尷尬@@

有SSD 的人前陣子應該都出光了。

网友B:
要回覆wish,沒按到回覆

--
我還有 250GB 的好像不好脫手~留幾支當測試碟

要大不大的容量,裝個系統、軟體剩100多

我會有容量焦濾

最近要幫人換監控主機,HDD 也是貴松松還缺貨,漲幅大概貴1倍,比DDR5漲3~4倍相對少

記憶卡大概也是漲1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回覆wish,沒按到回覆

--

我的C 是SSD,D 是3.5吋傳統硬碟,E 是2.5吋傳統硬碟,都是朋友升級二手給我的,E 已經快滿了,要找時間把NAS 搞好,然後把裡面的電路圖傳上去,然後這顆硬碟就留著當備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SSD 的人前陣子應該都出光了。

SSD原廠支援M.2 2230最短的尺寸,這類冷門規格價格比較有彈性。

除了WLAN網卡還要裝天線,暫時可接USB用手機分享網路。

只是看這些I/O port數量限制, 說不定買個dock會比較方便些。

取代現有工作機,有難度、需要外購的設備也要估算一下

補充內容 (2026-2-12 10:38 PM):
m.2 SSD 512GB約1500~1800元
dock WD19好像要兩張小朋友
手邊修好的顯卡賣掉還有剩,先入手SSD看看十一代CPU的執行效能有沒有實質感受?

補充內容 (2026-2-12 11:05 PM):
觀察工作機現有WIN10系統碟256GB還有多餘容量,256GB裝雙系統不用裝遊戲、外接顯卡驅動就夠用了。

補充內容 (2026-2-14 10:21 PM):
WD19不支援7420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 ... atibility_guide.pdf

補充內容 (2026-2-14 10:24 PM):
UD22 真的太貴了 @@

補充內容 (2026-2-14 10:31 PM):
看錯~看到Inspiron 系列,Latitude 7420 WD19有支援

网友:
路过看看大神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B:
這台當 "無頭騎士" 也是可以

MacBookPro 上半部太貴

淘寶有賣 MacBookPro 下半主機+鍵盤+電池 ,沒上半部,叫無頭騎士

放桌上接螢幕就能當鍵盤主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C 是SSD,D 是3.5吋傳統硬碟,E 是2.5吋傳統硬碟,都是朋友升級二手給我的,E 已經快滿了,要找時間 ...

可惜你主機不支援 M.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當 "無頭騎士" 也是可以

MacBookPro 上半部太貴

了解~感謝大俠分享,有查過7420只有上半部螢幕就近4張小朋友@@

省電是最大優勢,比起工作機R5 1400 + 1070好多了。

有完修就立於不敗之地,可以自用也能當良品拆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SSD原廠支援M.2 2230最短的尺寸,這類冷門規格價格比較有彈性。

除了WLAN網卡還要裝天線,暫時可接USB用 ...

沒有必需就過陣子再買,炒過頭沒人買就便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惜你主機不支援 M.2

我還在等你搞定你拿回去那片沒有BIOS 的主機板,我家這片也是沒有BIOS 的,我們的問題應該是一樣,你搞定了我就能搞定,這片主機板就能插M.2 SSD,另外有一片不開機的朋友也搞不定,他似乎不想服軟還想搞。
我手上這片是不急用就先擱著。

网友C:
這台故障品如果是免費送的,那還好,
如果是買的,那真的很有勇氣,
現在有些NB,屏幕壞掉=自檢不過,無法開機,
就算外接螢幕也是一樣,

M.2 2230,查了256GB價格,
台灣還比淘寶便宜,

AX201,淘寶白菜價,
有需要的話,年後會有班車,買買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故障品如果是免費送的,那還好,
如果是買的,那真的很有勇氣,
現在有些NB,屏幕壞掉=自檢不過,無法 ...

這台我說出購入價格可能100個人有101個人都不信...

前物主賣給我之後,單純好奇問我收到什麼零件是好的可以用?

收到的時候真的就如賣家所說拆開來組不回去,萬幸的是螺絲、相關小板與軟排線都在。

我據實回報目檢與整板電感對地二極值狀況,排除短路就看自己運氣好不好了?!

從YT上的影片案例分享、對照我這張徵狀應該八九不離十是同一個問題。

再依照電路圖雙PD controller切換,排除短路的一顆,另一顆正常就會正常供電給主板。

靓仔修機最近有一部就是故障panel,外接HDMI不顯示...這個設計真的雷人!

謝謝J大,這台無頭加上書房WIFI訊號收不到,目前暫時沒有需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我說出購入價格可能100個人有101個人都不信...

前物主賣給我之後,單純好奇問我收到什麼零件是好的可 ...

維修文真的要常看,畢竟人家修了幾百上千台了

我也有看靓仔修機,避免踩雷

比較有印象是AMD電競機CPU掛滿多的

有的是CPU本身問題一定會死機藍屏

有幾款是虛焊剛好是晶振腳,壓一下角落能開

還有CPU供電複合MOS管擊穿燒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維修文真的要常看,畢竟人家修了幾百上千台了

我也有看靓仔修機,避免踩雷

對岸的市場大,有足夠數據能驗證什麼是通病~

常見UP分享的就是BGA底下的黑膠在搞事情

容易故障的Dr MOS的型號都是些熟面孔

DELL的商務機種設計上相對中規中矩又耐用,加上以前負責的就是DELL的IPC,所以才敢下手賭一把。

補上測試的對地二極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還在等你搞定你拿回去那片沒有BIOS 的主機板,我家這片也是沒有BIOS 的,我們的問題應該是一樣,你搞定 ...

我有上網找BIOS,也有請 yzu_master 幫忙存BIOS給我試試

都是過電幾秒就斷電,覺得有可能是電源不夠力,有看到你 這篇 開頭

想說只是測試只買180W

有考慮到 CPU微碼問題,但先排除電源問題,再來搞BIOS

我先用 ATX 改來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上網找BIOS,也有請 yzu_master 幫忙存BIOS給我試試

都是過電幾秒就斷電,覺得有可能是電源不夠力, ...

那帖應該是inbus 貼給我的,不過你應該至少買個350W的,反正修不修的好都是你的了,成功的話可以搞起來升級。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些信息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在等你搞定你拿回去那片沒有BIOS 的主機板,我家這片也是沒有BIOS 的,我們的問題應該是一樣,你搞定 ...

Lenovo 12代的主板這麼難搞?!

更正:

應該是說原廠設置的坎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Lenovo 12代的主板這麼難搞?!

更正:

工程版的版本很多要除錯,BIOS 最好是有對應的版本,搞不好主機板沒有問題,只是BIOS 拆下來改後忘了裝上......,裝太新的版本也有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