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自行車怎麼調剎車?

楼主(2026-02-12):
我的自行車這陣子左手邊的剎車把手已經要按的幾乎頂住手把才能剎的住車了,右手邊倒是沒有問題,如果沒有靠右邊輔助應該剎不住自行車,我騎車的速度不快,以上是以慢車的情形說明。

▼剛剛去調整這個,這樣豈不是每次調整都得要六角板手?

▼可能把手這邊也能調整,不過一般情形是要怎麼調整?

騎去給自行車行調最快,不過我還是想自己能懂一些。

网友A:
龍頭的煞車螺絲可調整鬆緊度
[01] 剎車調整圖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龍頭的煞車螺絲可調整鬆緊度
[01] 剎車調整圖解

原來還有左、右邊剎車皮是否對稱需要檢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還有左、右邊剎車皮是否對稱需要檢查

若磨損不均勻地先留著日後備用,通常煞車皮我都會成對更換或是左右更換(磨損高的換新)。

後煞車左右煞車皮受力不均轉彎可以甩尾,學生時期常這樣玩

還會把煞車皮表面用砂紙打磨乾淨,制動力就很好了!

不過Wish大的前煞是碟盤,就另外要去腳踏車行偷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磨損不均勻地先留著日後備用,通常煞車皮我都會成對更換或是左右更換(磨損高的換新)。

還會把煞車皮表 ...

對嚊!我的自行車前後都是碟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嚊!我的自行車前後都是碟剎。

那就吃力了…

碟煞調整與簡易保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吃力了…

碟煞調整與簡易保養

有需要還是去自行車店調整好了

网友B:
圖片中紅色箭頭那螺絲 先退出 (黃色螺姆會跟著退出) 就能微調
再將黃色螺姆轉回到手把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片中紅色箭頭那螺絲 先退出 (黃色螺姆會跟著退出) 就能微調
再將黃色螺姆轉回到手把位置即可

所以不是去調後輪那裡是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不是去調後輪那裡是嗎?

後面那個是粗調  手把那是微調
如果差很多 還是要調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後面那個是粗調  手把那是微調
如果差很多 還是要調後面的

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因為我從未調整過把手這邊,目前又已經押到底了,所以我調後輪剎車是對的,日後如果剎車間隙只大一些些,就只要調把手這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因為我從未調整過把手這邊,目前又已經押到底了,所以我調後輪剎車是對的,日後如果剎 ...

手把那邊最多能調約一公分而已
況且調整時那螺絲跟螺姆應該有一個切線位置 那是方便換煞車線用的 調整時要將切線口向下才不會積雨水 導致煞車線生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