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小米方盒子藍芽喇叭2 XMYX03YN 每次都要砍掉重練的問題

楼主(2026-02-12):
這台我已經忘了是怎麼來我家的了,這幾天試它都有個怪問題,開機時紅藍燈同時閃,我打開手機藍芽能找到它,配對也成功,這時變藍燈長亮,然後就能使用了,沒有什麼問題。

隔天我打開小米喇叭也是紅藍燈同時閃,但是就無法自動配對了,打開手機的藍芽看,昨天已成功配對的這台還在,用手動的按下去會提示我忘掉此裝置,再按一下真的就忘掉了,但是重抓不到,我一定要把小米喇叭關掉,把手機藍芽也關閉,再打開小米喇叭,再打開手機藍芽,這時又能抓到並成功配對了,接著聽歌就都一切正常,直到我不想聽了把小米喇叭關機,這時再開機又抓不到了。

難不成這台小米藍芽喇叭也要安裝APP?請問有沒有會員有用這台?

网友:
看有沒有韌體可以升看看(要裝App才能升韌體就是)
藍牙喇叭沒裝App應該都可以播放才對 只是沒有App裡那種特殊功能
例如不能AI對話之類的

网友A:
1.刪除手機藍芽上小米喇叭
2.小米喇叭恢復出廠設定:同時按住 「+」 鍵和 「-」 鍵約 10 秒,即可重置喇叭
3.長按電源鍵約 3 秒,聽到開機提示音後進入配對模式
查詢不支援app 沒得更新韌體。

重置與異常排除
如果遇到無法配對或開機的問題,可參考以下原廠建議:
恢復出廠設定:同時按住 「+」 鍵和 「-」 鍵約 10 秒,即可重置喇叭。
無法開機:若環境溫度過低會影響鋰電池性能,或電力不足時也可能無法開啟,建議先充電後再嘗試。

根據小米官方支援說明,此喇叭的使用步驟如下:
開機與進入配對模式:長按電源鍵約 3 秒,聽到開機提示音後,喇叭會自動進入藍牙配對狀態(指示燈閃爍)。
藍牙連接:開啟手機、平板或電腦的藍牙設定,搜尋並點吉裝置名稱進行配對。配對成功後,指示燈會變為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刪除手機藍芽上小米喇叭
2.小米喇叭恢復出廠設定:同時按住 「+」 鍵和 「-」 鍵約 10 秒,即可重置喇叭

你說的同時按+-鍵10秒重置我都有試過,問題都是關機後想再連上就是砍掉重練才連的上,一但連上就正常了,連續用多久都沒事。

有沒有插充電器都一樣,不是電池的問題,電池性能還好的很,連上手機後不插充電器也能唱很久。

我還一直以為是又要裝APP 咧!這台藍芽喇叭跟我原本的兩光牌藍芽喇叭最大的差別就是小米喇叭的聲音很連貫,不會聽起來好像中斷馬上又接上的感覺,我不太會描述那個狀況,可能這就是兩光牌藍芽喇叭的罩門。

如果明天我有記得的話,找一支安卓的手機試試?

楼主:
今天拿小米5S Plus 手機試看看?同一家的產品若還有問題就真的有問題了。

▼XMFHZ02 就是小米藍芽喇叭,跟我的iphone 一樣搜索的到。

▼按下配對。

▼跟iphone 一樣成功配對,開始播放都正常。

▼把小米藍芽喇叭關閉電源,再重新打開電源,又要求配對了。

不同的是,此時在小米手機上再按配對是能再重新配對,而且能配對成功,再次正常播放......,而iphone 就再也連不上了,得把XMFHZ02 刪了,把藍芽喇叭關閉電源,手機關閉藍芽功能,然後重新搜索一次才能使用。

簡單說就是這台小米藍芽音箱配對好之後都不要關機,就一切正常了,問題是........這正常嗎?

网友A:
新年好:
用比小米5S Plus 手機新手機試看看,現在手機好像是15了
喇叭只用過小米音箱pro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年好:
用比小米5S Plus 手機新手機試看看,現在手機好像是15了
喇叭只用過小米音箱pro 好用 ...

其實不用試了,不可能一定要新手機才能正常連上的道理,這台小米音箱還是用Micro USB,可見也有些年代了,關機就得重抓,重抓後就正常了,就像記不住配對一樣,不知道裡面有沒有供記憶的小電池或超級電容?如果有的話,反而像是它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