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八台 SANWA MD-180C 有什麼用處?

楼主(2026-02-13):
拍到這批價錢不高可以玩玩,但也要春節過後才能運到,先來問問可以怎麼玩!

有攜帶外盒所以外觀不錯配件也有,算是攜帶型的體積重量不大。
有些年代了是早期的全手動檔的數字電表功能與特性比不上現代品。
三和的用料做工不差雖比不上美國貨的耐用但多了一分秀氣與美觀。
1999 讀數的 7106 40Pins DIP 晶片,例如可以改換成低耗電的 7136 晶片。
裡面有三台是不良品,應該可以拼拼修修順便練一下心性。
這陣子正在做微電流轉換器需要低耗電的 LCD 數字表頭,就剛好看到她。
我不是商家要便宜賣掉這幾台也不是問題,要收藏先不說,就想知道還有什麼用途?

网友A:
哇!烏骨雞學姐,妳的競爭對手出現在痞酷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烏骨雞學姐,妳的競爭對手出現在痞酷網了......

根本不是對手,我都懷疑這有人要買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不是對手,我都懷疑這有人要買嗎?

我是開玩笑的,千萬別當真.......

网友A:
以我來說,它最大的用途就是把玩,就像上次貼的二戰時期電表一樣,就像我也參與過一樣,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獨自一人殲滅所有敵軍.......,突突突突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來說,它最大的用途就是把玩,就像上次貼的二戰時期電表一樣,就像我也參與過一樣,突.突突..突突突... ...

我當兵時公發的電表就是你那台 TS-297,爬電線桿時掉了下來一點都沒事只有外殼凹了一點,這應該可以檔子彈吧。
我還是習慣拿自己的 SANWA 指針表比較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當兵時公發的電表就是你那台 TS-297,爬電線桿時掉了下來一點都沒事只有外殼凹了一點,這應該可以檔子 ...

擋子彈是不可能的,頂多少點兒傷害。

网友:
這盒子值錢~

楼主:
真的嗎?電表我留著用,盒子全數賣出換錢!

网友B:
三用電表最常用的量AC DC 電阻
那一般搞基礎維修的夠用了
像我只修一些家電 電動車 這功能足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用電表最常用的量AC DC 電阻
那一般搞基礎維修的夠用了
像我只修一些家電 電動車 這功能足夠了

我買這個表的用途更簡單,只會用到 DCV 2V 檔,我的電路也只能輸出到 1.4V。
用 4000 或 6000 計數的表都有點浪費,這個 1999 顯示的剛好夠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買這個表的用途更簡單,只會用到 DCV 2V 檔,我的電路也只能輸出到 1.4V。
用 4000 或 6000 計數的表都 ...

不開玩笑了,這台SANWA MD-180C 我沒有,如果你年後收到貨後"突然"不想要這麼多台,那我買1台好的+1台壞的,我也來練一下心性。

當然,如果你想留著把玩不想賣就當我沒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開玩笑了,這台SANWA MD-180C 我沒有,如果你年後收到貨後"突然"不想要這麼多台,那我買1台好的+1台壞 ...

1+1 是沒問題,反正也沒花多少錢直接寄給你玩就好。

网友C:
讲真,这种小型轻巧的表,倒有可能是平日里的主力选手——因为,临时想用到的最多功能无非是测个电压。不用时收放自如,又不占太多地方,想用时随手拿来。反而那些功能多、又笨重、开机慢、吃电多的表,难得用一次都嫌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真,这种小型轻巧的表,倒有可能是平日里的主力选手——因为,临时想用到的最多功能无非是测个电压。不用 ...

沒錯!我如果不是要拿來當測試治具可能也會到處都放一台,如果真的這樣做我常去的地方算一算就要五台才夠,就好像螺絲起子一樣不怕多可以到處放要用就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 是沒問題,反正也沒花多少錢直接寄給你玩就好。

我還是用買的吧!你看四處都有會員在看我,那個眼神就是你看wish 又在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是用買的吧!你看四處都有會員在看我,那個眼神就是你看wish 又在A...........

我前面有說過這幾台我都不想賣,所以還是不會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前面有說過這幾台我都不想賣,所以還是不會賣的。

那........我只好又大面神的A 了.....,真是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只好又大面神的A 了.....,真是不好意思。

大面神
酷友又不是不知這是老大的(特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面神
酷友又不是不知這是老大的(特長)

請海馬大不要刻意宣提我的"特長",我可是會不好意思的。

楼主:
經過漫長的春節休假明、後天這八台可以收到,又有新玩具可以玩了!
對了 ICL7136 還沒買趕快來去買,掏寶許多商家還在休假,昨天拍下的貨今天都還沒出貨。
7136 不敢買多先買兩顆來試試看,這有國產貨怕買到 Remark 的,還有前陣子換了一批 INTERSIL 的顯示器驅動 IC 都是機器放太久更換後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經過漫長的春節休假明、後天這八台可以收到,又有新玩具可以玩了!
對了 ICL7136 還沒買趕快來去買,掏寶許 ...

MCU ICL7106 有沒有更省電的替代IC
針對
ICL7106 這類經典的 3.5 位數位 A/D 轉換器,確實有更省電的替代型號。最直接且常見的「超低功耗」版本是 ICL7136,其功耗遠低於原有的 ICL7106。
首選替代方案:ICL7136
ICL7136 是 ICL7106 的直接低功耗演進版本,設計上幾乎與 7106 完全相容,但耗電量大幅降低。
  • 省電效能: ICL7106 的典型工作電流約為 1mA(使用 9V 電池約可運行 200 小時),而 ICL7136 的工作電流通常僅約 100µA 以下,續航力可提升數倍至 10 倍以上。
  • 引腳相容性: 兩者在引腳排列上基本一致(Pin-to-Pin compatible),但在更換時可能需要調整部分外部無源元件(如積分電容或電阻)以達到最佳性能。

其他替代與功能變體
  • ICL7126 這是另一款低功耗版本。根據 Renesas (原     Intersil) 的技術資料,使用標準 9V 碳鋅電池時,ICL7106 可連續工作約 200 小時,而 ICL7126 則可延長至約 8,000 小時
  • ICL7116 如果您除了省電外還需要「數值鎖定」功能,ICL7116 在具備 7106 基本特性的同時,增加了一個 Hold 引腳,用於凍結顯示讀數。

更換注意事項
  • 外部組件匹配: 雖然引腳相同,但低功耗版本(如 ICL7136)通常會要求調整積分電阻與電容的數值,以維持量測精度與速度。
  • 封裝形式: 購買前請確認您的 MD-180C 內部是採用 DIP-40(直插式)還是     MQFP(貼片式)封裝。
  • 品牌選擇: 這些 IC 目前多由 Renesas     (Intersil)Analog Devices (Maxim) 等廠商生產,規格大致通用。

如果您是為了修復舊電表,通常直接更換同型號的 ICL7106 最為保險;若是為了延長電池壽命,ICL7126ICL7136 是非常理想的升級選擇。
請問您目前的電表是遇到電池耗電過快的問題,還是單純想進行效能升級?

目前的電表是想延長電池耗電過快的問題
針對
Sanwa MD-180C 電池耗電過快的問題,將核心 IC 從 ICL7106升級為 ICL7136(或 ICL7126)確實是最根本的改進方案。這能讓工作電流從約1,000µA (1mA) 降至 100µA 以下,續航力理論上可提升 10 倍。
然而,在動手改裝電路板之前,建議您先排查以下兩個常見的「非晶片類」耗電原因:
1. 優先檢查:電解電容漏電
MD-180C 是老舊機型,電路板上的濾波電容(通常是 10µF ~ 100µF 的小電解電容)若發生老化漏電,會直接消耗電池電流。
  • 檢測方法: 使用另一台電表串聯在 MD-180C 的電池扣上測量總電流。如果關機狀態下仍有電流,或開機電流遠超 1mA,通常是電容漏電而非 IC 問題。

2. ICL7136 改裝實作建議
如果您確認是 IC 老化或單純想極致省電,更換為 ICL7136 時,請務必調整以下「無源元件」以確保精準度:
  • 積分電阻 ( Rint,接在 Pin 28):
         原因: ICL7136 內部的輸入緩衝器電流較小,需要較大的電阻。
           調整: 原機若是 47kΩ,建議更換為 180kΩ 或 270kΩ
    * 積分電容 (Cint ,接在 Pin 27 與 Pin 28 之間):
         原因: 配合電阻增加,需縮小電容以維持積分斜率。
         調整: 原機若是 0.47µF,建議更換為 0.1µF(建議使用 CBB 或聚丙烯電容)。
   ·  震盪頻率 (Pin 38-40):
        調整: 建議將震盪電阻增加到180kΩ,使每秒採樣頻率維持在 3 次左右。

3. 更簡單的替代方案:鋰電池改裝
如果您不想動到精密測量的電路部分,也可以考慮從供電端下手:
  • 9V 鋰電池(USB 充電版): 這種電池內部有升壓電路,雖然容量較標稱小,但因電壓穩定且可隨時充電,能解決頻繁更換碳鋅電池的煩惱。
  • 注意: 部分廉價升壓型鋰電池會有高頻雜訊,可能干擾電表讀數(導致末位數跳動)。

建議步驟:
  • 先測量目前的實際工作電流(正常應在 0.8mA     - 1.2mA 之間)。
  • 檢查 PCB 上的電解電容有無滲漏或鼓起。
  • 若決定更換 IC,請先確認您的 IC 封裝是 DIP-40(插槽式) 還是 貼片式;若是後者,手動更改週邊 SMD 元件難度較高。

您目前測量到的工作電流是多少?這能幫助判斷是 IC 損壞還是單純設計上的耗電。

需要調整哪部分外部無源元件
ICL7106 更換為更省電的 ICL7136ICL7126 時,雖然引腳完全相容(Pin-to-Pin),但由於低功耗 IC 的內部輸入偏置電流與電路結構經過優化,必須調整震盪電路積分器電路中的無源元件(電阻與電容),否則會出現讀數不準、反應遲鈍或顯示不穩的問題。
以下為更換時需要調整的 4 個關鍵部分與典型數值參考(以200mV 全量程量測為例):
1. 震盪電路 (Clock Oscillator)
低功耗版本通常建議降低震盪頻率以進一步節省電流。
  • 震盪電阻 (Rosc ) ICL7106 常用約 100kΩ,更換為 ICL7136 時通常需增大至 180kΩ ~ 220kΩ
  • 震盪電容 (Cosc ): 通常維持在 50pF ~ 100pF 左右,但需配合電阻調整以確保每秒約 3 次的採樣率。

2. 積分器電路 (Integrator)
這是影響量測精度的核心部分,必須配合新的震盪頻率重新匹配。
  • 積分電阻 (Rint ) ICL7106 典型值為 47kΩ。在低功耗版本(如 ICL7136/7126)中,為了適應較小的內部驅動電流,該電阻通常需要大幅增加至     180kΩ ~ 1MΩ(視型號與設計頻率而定)。
  • 積分電容 (Cint ): 典型值由 0.47µF 縮小至 0.1µF 或 0.047µF。建議選用聚丙烯 (PP) 或高品質薄膜電容以減少介質吸收誤差。

3. 自動調零與基準電容 (Auto-Zero & Reference Caps)
  • 自動調零電容 (Caz ) ICL7136 建議使用約 0.1µF ~ 0.47µF。若數值過小會增加雜訊,過大則會延長過載後的恢復時間。
  • 基準電容 (Cref ): 通常維持 0.1µF 即可,但若原電表量測高電壓(2V 檔)不準,可能需微調此值。

4. 基準電壓分壓 (Vref)
  • 基準電阻: 雖然不需要更換,但因為 IC 換新,內部的基準源(約     2.8V)可能微幅偏移。更換後必須重新調整電板上的 可調電阻 (Trim-pot),使用標準電壓源重新校準顯示數值。

總結對照表(典型值)
組件名稱
ICL7106 (原版)
ICL7136 (推薦升級)
積分電阻 ( Rint )
47 kΩ
180 kΩ ~ 1 MΩ
積分電容 ( Cint )
0.47 µF
0.1 µF
震盪電阻 ( Rosc )
100 kΩ
180 kΩ ~ 220 kΩ
自動調零 ( Caz )
0.47 µF
0.1 µF ~ 0.47 µF

建議做法: 拆解後請先觀察 PCB 上對應引腳(Pin 38-40 為震盪,Pin 27-29 為積分)的現有元件數值。若要改裝,建議參考 Renesas ICL7136 數據手冊 中的典型電路圖進行更換。
您手邊是否有精密電壓源校準設備,以便在更換元件後進行校準?

需要調整哪部分外部無源元件,總結對照表中加入ICL7126項目作比較
如果您打算透過更換 IC 來解決
Sanwa MD-180C 的耗電問題,將ICL7106 升級為 ICL7126ICL7136 是非常專業且有效的做法。
這三款 IC 的主要差異在於內部運算放大器的驅動電流功耗等級。當功耗降低時,為了維持積分電路的線性度與抗雜訊能力,必須調大電阻、調小電容。
以下是針對 200.0mV 全量程(標準電表配置) 的外部元件調整對照表:
ICL7106 vs 7126 vs 7136 元件參數對照表

改裝關鍵說明
  • 為什麼 ICL7126 的電阻加到這麼大 ( 1 MΩ)?
       ICL7126 是為了極低功耗設計的,其內部的緩衝放大器輸出電流非常弱。如果使用原來的47 KΩ,IC 會因為推不動積分電路而導致線性度大幅下降,量測結果會完全錯誤。
  2. 積分電容 ( Cint ) 的選擇:
      升級後,電容值變小了,但對電容品質的要求變高了。強烈建議使用聚丙烯 (PP)聚苯乙烯 (PS) 電容,應避免使用一般的陶瓷電容 (MLCC),否則會產生「介質吸收」效應,導致讀數無法歸零。
  3. 校準 (Calibration):
     更換完 IC 與上述元件後,Vref (Pin 35, 36) 的基準電壓必須重新校準。
     MD-180C板上通常會有一個可調電阻(VR),請輸入精準的 100.0mV 或 1.000V 訊號,旋轉 VR 直到螢幕讀數正確。
  4. Sanwa MD-180C 的特殊性:
    早期 Sanwa 電表有時會使用「多層陶瓷厚膜電阻組合」來節省空間。如果您的積分電阻是集成在一個排阻內的,改裝難度會增加,可能需要割斷線路並外接電阻。

您的下一步建議
如果您追求的是「改裝一次,終身不換電池」,請選擇 ICL7126。但請注意,ICL7126 因為電流極低,對 PCB 板的清潔度要求極高(任何手汗導致的漏電都會影響讀數)。
您是否需要我幫您確認 MD-180C 內部 PCB 上,這幾個元件(Pin 27, 28, 40)具體的實體位置圖?

幫確認 MD-180C 內部 PCB 上,這幾個元件(Pin 27, 28, 40)具體的實體位置圖
由於
Sanwa MD-180C 的原廠 PCB 佈線圖未公開,且早期日本電表常使用自定義元件編號,要準確找到這幾個元件,必須從 ICL7106 晶片的引腳位置 往外反推。
以下是針對 40 腳 DIP 封裝 (PDIP-40) 的實體定位方法與對應元件找法:
1. 核心 IC 引腳定位 (PDIP-40)
首先找到 PCB 上最大的 40 腳晶片,觀察晶片表面的「缺口」或「圓點」標示:
  • 第 1 腳     (Pin 1): 位於缺口左側的第一個腳。
  • 第 20 腳     (Pin 20): 左側最後一個腳(左下角)。
  • 第 21 腳     (Pin 21): 右側第一個腳(右下角)。
  • 第 40 腳     (Pin 40): 右側最後一個腳(右上角)。

2. 目標引腳與元件實體位置
請沿著晶片右側(Pin 21 ~ 40)搜尋對應線路:
● Pin 27:積分電容 ( Cint )
  • 位置: 從右下角往上數第 7 個引腳。
  • 特徵: 此引腳通常會連接到一個高品質薄膜電容(通常是綠色或深紅色的長方形元件)。該電容的另一端會連向 Pin 28
  • 改裝目標: 升級 ICL7126/7136 時,需更換此處的電容值(參照對照表)。

● Pin 28:積分電阻 ( Rint )
  • 位置: 從右下角往上數第 8 個引腳。
  • 特徵: 緊鄰 Pin 27,會連接到一個精密金屬膜電阻(通常是五環電阻)。
  • 改裝目標: 這是改裝中最重要的電阻,通常位於 Pin 27 和     Pin 28 之間的線路徑上。

● Pin 40:震盪電阻 ( Rosc )
  • 位置: 晶片右上角最後一個引腳
  • 特徵: 此引腳會連接一個電阻到 Pin 39(倒數第二腳)。
  • 改裝目標: 調整此電阻可控制電表的每秒跳動次數(採樣率)。

3. PCB 辨識小撇步
  • 絲印標籤: 觀察 PCB 上是否有標註如 R_INTC_INTR_OSC C_OSC
  • 追蹤線路: 如果 PCB 是雙面板,請翻到背面追蹤從 Pin     27, 28, 40 出發的銅箔走線,第一個遇到的元件即為目標。
  • 注意排阻: 早期 Sanwa 機型若為了節省空間,可能會將 Rint與     Rosc封裝在一個黑色排阻 (Resistor     Network) 內。若是這種設計,您可能需要割斷 PCB 線路並在背面「搭棚」焊上新電阻。

建議動作:
您可以先用手機對著 PCB 拍照,並特別對準ICL7106 右側(Pin 21-40) 的區域,AI可以透過照片協助您圈出具體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 ICL7106 有沒有更省電的替代IC針對 ICL7106 這類經典的 3.5 位數位 A/D 轉換器,確實有更省電的替代型 ...

雖然還沒看到電表本體但先前有在網路上看過其內部的照片才敢整批買下來。

是 ICL7106 DIP 40Pins 的晶片,其他所有的被動元件也都是插件的,有兩個個校正調整 SVR 一個調 DCV 另一個調 ACV。

所以在找不到原廠線路圖的情況下還是能夠校準與動手維修與改良,況且日本的零件也不會太差勁只要注意檢查電解電容即可。
液晶螢幕只要不破裂偏光膜老化都能自行更換,還有漂亮的面板與攜帶外殼更是難得這是手藝再好也無法復原的部件。

本來是想看著文件就能比對出晶片周邊元件數值的差異,還讓您特別去問了 AI 雖然與文件上還有點小差異但也差不多了。
習慣還是看圖比較有感覺,AI 敘述的文字我看過後就忘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雖然還沒看到電表本體但先前有在網路上看過其內部的照片才敢整批買下來。

是 ICL7106 DIP 40Pins 的晶片 ...

純粹是好奇...
電表是屬於量測設備,電阻電容是不是對於精度要求很高,一般市面買到標示多少誤差以內就可以買來替換,duke大大是怎麼選備料的?
在還沒更換前我大腦已經跑完流程,零件跟原廠規格合不合、焊點吃錫太多會不會影響、助焊劑會不會清潔不乾淨,一整個很焦慮,你還可以"校準與動手維修與改良"...

打到這裡我忽然想通了,你有儀器可以'校準',那我的焦慮就不是你的問題.都打這麼多字了就參與一下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純粹是好奇...
電表是屬於量測設備,電阻電容是不是對於精度要求很高,一般市面買到標示多少誤差以內就可以 ...

這種傳統三位半的電表很好校正,只要有一台穩定的四位半電表就夠了,確認與調整一下內部參考電壓的電位器就行了。

不像現代的自動換檔電表那麼麻煩,要先破解密碼(按組合鍵進入校正模式),再一個個檔位依序餵標準信號進去才能完成校正。
有些廠家根本就沒有外流校正程序與密碼即使自己有精密校正儀器也只有乾瞪眼的份,FLUKE 的表就沒這問題還有校正手冊可以看,這也是許多玩家推薦使用的一個原因。

換過晶片後要更換的 RC 元件並沒有精度的要求,只要數值差不多就能工作的很好,這種類比指針電表時代生產的數字電表以現代的技術與元件來看是很簡單的事。

ICL 7106 這顆晶片本來就是 FLUKE 設計找 INTERSIL 代工的,最為經典也很穩定可靠的數字表晶片。
我還有一台經典的老 FLUKE 75 到處亂扔也是備用機,不但有詳細的維修手冊也很好校正,也是 1V 的參考電壓檢查一下就完成校正了。

楼主:
今早收到貨了,用了最快的速度檢查功能與特性,並且拆開修理了幾台就得到八台都性能完好的三用電表。
除了兩台 LCD 偏光膜或反光膜是不好的,但還是都能觀看暫時不換還是都能用。

這台電表的內在美會另外開帖來呈現。

先排隊來比美

就下排中間那兩台今天會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