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DECAMAX DM-5067UHD 液晶電視多重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6-02-13):
DECAMAX DM-5067UHD 液晶電視多重故障維修實例

1.型號~DECAMAX DM-5067UHD

2.故障情形之一 ~無待機紅燈卻可以開、關機,以功率錶測試消耗功率0.2W。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邏輯板

6.主機板

7.目視檢查主機板就發現多顆電容爆開(真爛)

8.將電容全部更新OK

9.插電測試待機指示紅燈正常亮起

10.故障情形之二 ~開機後影像正常但是沒有聲音

11.檢測後確認為~晶豪科技(ESMT)AD52580聲音功率放大IC損壞

12.由於客戶趕著要看電視無法等訂購IC(適逢年關前要等更久交貨),所以直接改外接聲音功放板,原本聲源取自LINE OUT但是無法調整音量(直接最大音量輸出),奇怪別的品牌都可以就這台不行。

只好再從AD52580音頻輸入端 PIN3 (LINP)左聲道正音頻輸入,PIN12 (RINP)右聲道正音頻輸入當音源。

13.客戶帶來遙控器說~電源鍵失效無法開機-->拆開清潔後貼一片導電銅網OK。

14.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我家的遙控器是第四台隨機上盒附的。

有一次有點秀逗,拆開看,電路板跟每個按鍵之間有一個碗形薄金屬結構,按下去碗中心凹下去,就導通。
比起碳膜,感覺耐用很多啊。用好一點也對,要不然第四台客服電話接不完。

秀逗原因是,碗底下卡了一顆髒污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遙控器是第四台隨機上盒附的。

有一次有點秀逗,拆開看,電路板跟每個按鍵之間有一個碗形薄金屬結構 ...

我們這邊南桃園(TBC)的遙控器就一般塗佈碳膜的(便宜),用久PCB銅箔都氧化斷線(線路很細)。

至於客服嘛常常打不通,因為常聽到左鄰右舍在幹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