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1:9 的隔熱墊嗎?

楼主(2026-02-14):
第一次看到有人用這麼大片的隔熱墊,朋友說這片髒了要換新,我就把它拿回家了。

▼倒一點兒洗衣粉刷一刷就很乾淨了。

▼邊邊角角再西阿給一下就完美了。

問題是我這裡好像放不下,得再挪一挪.........

网友A:
跟新的沒兩樣!

隔熱墊真的只適合吹熱風隔熱使用,其他特性輸傳統桌墊很多又很會黏髒,例如常要切割或敲擊還是要用切割墊才行。

网友B:
硅(矽)胶垫有两个缺点:
1、容易脏,临时清洁不易,灰尘是无法抖落的,像粘在上边;
2、虽然耐高温,一旦用热风枪吹时,过热会鼓起来变形,虽然冷却后会恢复。
俺用到的可小多了,平时也懒得用,因为上边的原因。除非要拆些小螺丝了,垫子角落的小格子还是挺派用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新的沒兩樣!

隔熱墊真的只適合吹熱風隔熱使用,其他特性輸傳統桌墊很多又很會黏髒,例如常要切割或敲擊 ...

對!隔熱墊的缺點就是很會黏粉塵油污,也好在油污在它表面一洗就掉,那怕是硬化的AB膠在它上面都沒用,彎曲一下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矽)胶垫有两个缺点:
1、容易脏,临时清洁不易,灰尘是无法抖落的,像粘在上边;
2、虽然耐高温,一旦 ...

這片隔熱墊我是沒有測試,有的隔熱墊的某範圍有埋軟磁條吸小螺絲。